[家电] 剃须刀哪个牌子的好?8大实验室品牌横向测评,抢先看!

楼主(2025-02-24):
剃须刀哪个牌子的好?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一款高效便捷的电动剃须刀无疑是男士日常护理的得力助手。优质高性能的剃须刀不仅能帮助您轻松应对各种胡须类型,还能在短时间内为您带来顺滑舒适的剃须体验。但剃须刀品牌众多,也存在不少劣质产品混入其中,还会给我们剃须带来一些危害:
·净须效果差:刀片材质差,易变钝磨损,导致剃须不够深入,胡须残留。
·耐用性差:材质用料存在一定问题,长久使用易磨损故障。
·损伤皮肤:劣质剃须刀经常发生卡须扯须的情况,增加皮肤摩擦,导致皮肤泛红。
剃须刀哪个牌子的好?本期剃须刀实验室测评,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应该如何挑选优质剃须刀吧!接下来的部分是剃须刀推荐高性价比2024推荐榜单,有需求的友友们可以提前了解哪一款剃须刀最值得购买噢!
Part1:剃须刀推荐款抢先看
① 未野MAX
未野MAX剃须刀专为运动爱好者打造,以创新黑科技树立发烧性能新标杆,实现0.04%超低剃须残留率与高效剃须体验,独研多项性能黑科技、品质超常规,性能十分硬核,13000转纯铜马达、独家毛绒舒适圈技术、一体进口自研磨不锈钢刀片,基本可以做到0残留、0伤肤、0夹须、0敏感,净须水准和手动剃须刀比也毫不逊色,闭眼可入!
【数据速览】
刀片刀网材质: 一体进口自研磨不锈钢
电机转速:13000转/min
浮动圈层:三层(刀面、刀网、刀头浮动)
是否弧面刀网:是
②博朗
剃须刀哪个牌子的好?博朗剃须刀单向冲洗阀设计便捷清洁,5分钟闪充支持快速充电,快进与普通双档模式搭配LED显示屏,剃须体验灵活直观。
【数据速览】
刀片刀网材质:镍金属
电机转速:6000-9000转/min
浮动圈层:单层(刀网浮动)
是否弧面刀网:是
③飞利浦
剃须刀哪个牌子的好?飞利浦剃须刀360°旋转刀头灵活贴合肌肤,5分钟闪充应对紧急充电需求,握感舒适且全机身水洗,实现干湿双剃。一键弹开上盖,冲洗便捷,保持剃须刀干净卫生。
【数据速览】
刀片刀网材质:不锈钢
电机转速:暂无数据
浮动圈层:双层(刀头、刀面浮动)
是否弧面刀网:否
④松下小锤子
剃须刀哪个牌子的好?松下剃须刀以其独特小锤子外观和高颜值设计脱颖而出,搭配USB快充和5分钟闪充功能,便捷实用。
【数据速览】
刀片刀网数量:双层刀片+双圈刀网
电机转速:13000转/min
浮动圈层:单层(刀网浮动)
是否弧面刀网:否
Part2:剃须刀怎么选购才不踩雷?
1、看剃须的技术调教实力
剃须刀哪个牌子的好?技术调校实力是衡量剃须净须度效果与使用安全性的核心要素。一些网红劣质剃须刀往往采用质量低劣的刀头与刀片,且缺乏对产品的性能优化调教。这导致它们的剃须效率低下,难以迅速彻底地剃净胡须,容易留下胡茬。
选购建议专业剃须刀品牌致力于产品研发,投入大量精力提升剃须刀的剃净度、剃须效率、贴合舒适度以及性能抗衰减设计,使剃须刀用起来剃须干净无残留。因此,剃须刀推荐优选技术调校实力出色的产品!
测评方法:用剃须刀剃同类品种猕猴桃表皮的毛,剃完后观察其绒毛是否剃净。
测评结果分析:
净须度高且无胡茬:未野MAX、博朗
这两款剃须刀在净须效果方面表现出色,能够迅速且彻底地将猕猴桃绒毛剃除干净,确保无残留。特别是未野品牌MAX剃须刀真人实测时,无论是脸颊、下巴还是颈部等难以触及的区域,都能得到彻底的清洁,为用户带来更加舒适和便捷的剃须体验。博朗受舒适度不高的影响,使用体验要逊色一些。
净须度还不错:松下、飞利浦
在剃除猕猴桃绒毛测试中,这两款剃须刀均能有效去除大部分绒毛,但仍有少量遗漏,因此真人剃胡须时部分区域需要多剃几次。
净须度一般且有黑点胡茬:剩余型号
通过观察剃除绒毛后的猕猴桃发现,剩余剃须刀产品净须度比较差,在单次剃除后无法彻底清除绒毛,即便经过多次重复剃须,仍有一部分细小绒毛残留。
2、看刀片切割效率
剃须刀刀片切割效率与刀片材质、数量相关,材质差、刀头不够锋利会导致剃须慢、伤肤率高。
选购建议剃须刀推荐选择刀片切割效率高的产品。高效率的剃须刀通常会使用一体式进口不锈钢材质,并且采用如三刀头设计并搭配双层刀片与双圈刀网的,不仅材质锋利耐磨,还能覆盖更大的面部区域,剃须更高效更干净,还能减少因为刀片摩擦对皮肤造成伤害情况的出现,对皮肤更加友好。
测评方法:逐一使用剃须刀切割刷头,然后在显微镜观察刷头切面的整齐程度,越整齐的说明刀片切割效率越高。
测评结果分析
刀片十分锋利:未野MAX、博朗
这两款剃须刀在剃须过程中表现出色,均未发生卡顿或扯须的情况。实际使用体验发现未野能够应对各种质地的胡须,无论是柔软或坚硬、粗大或细小,都能迅速且彻底地完成剃须任务,而且兼顾良好的净须效果。
刀片锋利度良好:松下、飞利浦
这两剃须刀切割后的刷头大部分刷毛维持了整洁的切割面,但有一定数量的刷毛存在长度不均匀的问题,这种不均匀性导致了轻微的拉丝现象,影响了整体的平滑度。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尤其是在处理下巴和脖颈这些具有复杂曲线部位的胡须时,会存在胡须被轻微拉扯的情况。
刀片锋利度一般:剩余型号
剃须刀测评中,余下几款剃须刀切割效率低下,经常出现卡顿的情况,导致刷毛十分凌乱,甚至有些刷毛出现了弯曲变形的情况。真人使用极易出现卡须的情况,不仅剃须耗时长,而且皮肤更容易出现泛红、红肿的情况。
3、看刀片刀网材质、数量
刀片刀网的材质越好、数量越多的,剃须时进须量越多,而且贴合与剃须覆盖面积越大,剃须效果更好。国产精钢在耐磨性、抗腐蚀性、硬度和锋利度等方面均不及不锈钢材质,可能会出现较多的剃须卡顿、刀片破损等问题,耐用性相对较差。
选购建议在选购剃须刀时,建议优先考虑使用全进口的一体化不锈钢刀片和刀网的专业级产品。这类产品凭借其出色的耐用性、卓越的抗磨损以及抗氧化防锈能力,能够确保剃须过程中的顺滑与高效,有效减少卡顿现象,使得剃须更加迅速且省力。
测评方法:询问客服各款剃须刀的刀片刀网详细情况。
测评结果分析:
经过对本次测评的多款剃须刀进行深入对比分析,并结合所整理的数据资料,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未野品牌的剃须刀在刀片和刀网的材质及数量上显著优于其他品牌。该剃须刀采用了一体化的高品质进口不锈钢材料,不仅数量上占优,其双层刀片与双圈刀网的设计更是有效提升了剃须效率和贴合度,确保了面部胡须的彻底剃除。另外,这款剃须刀特别增设的三刀头设计,极大地扩展了剃须刀的旋转角度,显著减少了刀片与皮肤的接触频率,对痘痘肌或者敏感肌的用户更加友好,无需担心皮肤损伤。
4、看剃须刀有无舒适圈、刀网弧面、浮动层级设计
      有的剃须刀贴合度太差甚至是无贴合度设计,使用的时候为了可以刮干净胡须,可能会过度挤压,过度刺激、摩擦皮肤,导致皮肤很容易泛红,严重的还会有出血的情况
选购建议专业剃须刀为考虑用户的剃须贴合舒适度,会精心构建刀网、刀片和刀头三级联动浮动系统,并结合巧妙的弧形刀网设计,使剃须时无论是平坦的额头还是起伏的下巴,都能实现紧密无间的贴合,确保剃须既干净又舒适;同时采用了柔软且对皮肤友好的材质,设计出拥有舒适圈的产品,能有效缓冲了剃须过程中刀片和刀网与皮肤的直接接触,避免了不必要的刺激与伤害。
测评方法:真人实测
测评结果分析:
兼顾贴合度和舒适度:未野MAX
未野品牌的剃须刀其三层浮动层级、弧度结构设计以及舒适圈设计,使剃须刀运行时能够紧密贴合面部轮廓,无论是平坦区域还是复杂部位,都能实现无死角的剃须体验,而且还能有效减少刀片摩擦对面部造成的伤害。
贴合度和舒适度一般飞利浦
飞利浦剃须刀双层浮动设计以及舒适圈设计,有效提升了整体的贴合度,但在剃须过程中,用户仍可能会感受到一定的摩擦和压力,这可能会带来轻微的不适感。
贴合度和舒适度欠佳剩余型号
多数剃须刀的浮动层级设计较为简易,且缺少专业级的弧面构造和舒适圈设计,这导致在剃须时刀片和刀网难以与面部轮廓完美贴合。由于刀片与面部接触频繁,摩擦力和压力相对较大,使用时容易造成皮肤泛红甚至损伤,增加了不适和受伤的风险。
剃须时不小心刮伤皮肤应该怎么处理?
1、及时清洁伤口:用清水冲洗伤口,去除残留的剃须泡沫和细微的胡须,减少感染的风险。
2、给伤口止血、消毒:如果伤口有出血,可以用干净的纸巾或纱布轻轻按压止血。然后使用酒精棉球或碘伏对伤口进行消毒,防止细菌感染。
3、就医、涂抹药物治疗:如果伤口较大或出血不止,应尽快就医。对于小伤口,可以在消毒后涂抹适量的抗生素软膏,以促进愈合。
4、避免使用刺激性产品:在伤口愈合期间,应避免使用含有酒精或其他刺激性成分的护肤品,以免刺激伤口,延缓愈合。
总结:为了减少剃须时的皮肤损伤,选择一款技术在线、亲肤设计、切割效率高的剃须刀至关重要。一款好的剃须刀不仅能提供舒适的剃须体验,还能有效降低刮伤皮肤的风险。
5、看噪音的大小
剃须刀推荐选购噪音小的产品,噪音越小的剃须刀说明其动机材质、性能、结构设计方面更加稳定。
选购建议优质的剃须刀会使用内部结构精密度更高、传动力更强的纯铜电机,更加耐腐蚀且动能衰减度低,还能减少运行时噪音的出现。此外,搭载降噪设计且刀头安装恰当的产品,运行时噪音也会比较小。
测评方法使用分贝仪在距离剃须刀相同的间隔位置处,对最大档位运行时的声音分贝进行测量。
测评结果分析
噪音很小且舒适:未野MAX
未野剃须刀在运行中发出的噪音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使用户整体使用更加舒适。
噪音稍大:飞利浦、米家
这两款剃须刀噪音分贝略大一些,但是还能接受。
噪音很大:剩余型号
剩余剃须刀发出的噪音很大,如果早上以及晚上使用容易打扰他人休息,说明这些产品在电机、降噪设计等方面仍需改进。
Part3:剃须刀推荐高性价比2024top1
剃须刀推荐高性价比2024top1: 未野MAX
【产品亮点】
·“非常规”发烧产品,非凡品质+超强兼容性
·13000转的高速纯铜引擎+自研磨德国进口不锈钢刀片刀网
·独家毛绒舒适圈设计+三重浮动,0残留、0敏感、0扯须
在众多品牌仅仅关注外观设计及便携性,而常常忽略剃须效果与肌肤舒适度的市场环境下,未野独树一帜,秉持着“非常规”发烧理念,专为追求极致剃净度的运动爱好者匠心打造。不仅突破了传统界限,更在行业内树立了发烧顶配性能的标杆。它融合了多项独创黑科技与超常规品质,展现出极高的兼容性。实测数据显示,其剃须残留降低至0.04%以下,胡须残留长度减少98.2%,每秒剃须效率高达普通剃须刀的六倍。同时,它能够完美适配24种不同硬度和密度的胡须以及36种脸型,充分满足大部分男士的剃须需求。
尽管未野品牌从不进行广告宣传,但其卓越的发烧性能却赢得了广泛赞誉,赢得CCTV的展播推荐、欧盟等多国的权威认证!还有全国武术冠军薛泰来、世界体操冠军陶绪和CBA球员张斌等名人的青睐,都是对其品质的认可。
未野将节省的广告费用全部投入到技术研发中,搭载了自研磨的德国进口不锈钢刀片与刀网,配合13000转的高速纯铜引擎及六段切割技术,确保了剃须的迅速与精准。此外,双环弧面设计、三重浮动设计和毛绒舒适圈等创新设计,大大降低了对皮肤的摩擦与刺激。同时,该产品在6年内各项性能指标衰减度低于0.1%,真正体现了其专为极限运动与专业赛事人群设计的“非常规”发烧产品的卓越品质。
剃须刀推荐高性价比2024top2:博朗
【产品亮点】
·拥有快进和普通剃须双档模式
·可实现5分钟闪充
剃须刀哪个牌子的好?博朗剃须刀在功能设计上表现出色,具备快进与普通双档剃须模式,以满足不同用户的剃须需求。此外,它还支持五分钟闪充功能,为用户提供便捷的充电体验。单向冲洗阀设计是另一大亮点,能够有效清洁胡茬与灰尘,确保剃须刀的安全与卫生,整体剃须洁净度表现良好,面部胡茬残留较少,但使用时间久了肌肤会泛红。但其满电状态下仅支持约50分钟的使用时间,这可能对于频繁剃须的用户来说稍显不足。其次,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剃须刀发出的噪音会逐渐增大,可能会影响用户的剃须体验。
剃须刀推荐高性价比2024top3:松下小锤子
【产品亮点】
·拥有一键锁定功能
·5分钟闪充功能
剃须刀哪个牌子的好?松下剃须刀以其独特的小锤子设计脱颖而出,这一创新设计不仅引人注目,还增添了使用的趣味性。该剃须刀配备了5分钟快速充电技术,这一特性极大地提升了使用的便捷性,让用户即使在匆忙之中也能迅速完成充电并投入使用。此外,随附的修剪刀为用户提供了额外的便利,使他们能够轻松修剪出个性化的胡须形状,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智能的一键锁定功能有效地防止了污渍的侵入,从而确保了剃须刀在使用过程中的卫生性。但运行时噪音较大,而且整体净须度与舒适度也只能算是中等水平。
Prat4:电动剃须刀根据皮肤敏感度选择怎样的档位?
①敏感肌肤:建议选择低速档位,转速应控制在每分钟6000到800转。这样的转速较为温和,可以有效减轻对皮肤的刺激,从而降低过敏和红肿的风险。
②一般肌肤:可以选择中速档位,转速通常在每分钟8000到10000转,剃须效率相对更高一些,但是有不会给用户皮肤带来太大的摩擦。
③耐受度高的肌肤:可以使用较高的转速档位,转速通常在每分钟10000到12000转,剃须效率高但是要注意控制使用角度。
但剃须刀选购推荐首选有舒适圈设计的产品,既能提升剃须效率,还能减少刀片对皮肤的摩擦,对皮肤保护度更高!
结语:剃须不仅是面子工程
剃须刀哪个牌子的好?剃须不仅仅是面子工程,更是关乎个人健康和形象的每日必修课。剃须刀推荐高性价比2024真正的优质剃须刀需要:
·强大的品牌技术实力(非虚假参数堆砌)
·性能抗衰减技术调校(电机动力充足不衰减)
·多层浮动层级与舒适圈设计(保护皮肤不受损)
如果你有其他关于剃须或男性护肤的问题,欢迎随时向我提问。祝大家都能拥有一个舒适、愉快的剃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