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壶哪个品牌好?8款超全精品测评揭秘,快快码住!

楼主(2025-02-24):
电热水壶哪个品牌好?恒温电水壶算是日常一大养生神器,日常喜欢养生的朋友几乎人手一台,不论大家是煮茶、温奶,又或者是炖煮银耳羹等等,都非常方便好用,而且不仅可以在家里用,还可以在办公室使用。但现在市面上的恒温电热水壶产品五花八门,大家挑选的也是眼花缭乱,如果买到不专业的养生壶,不仅炖煮效果效果差,温控低,还因材质不佳,高温下会有异味产生,长期使用致癌风险较大!本期整理了恒温电热水壶推荐2024测评数据榜单,希望能帮助到选购的朋友!
养生壶推荐之前,目前养生壶行业的几大门派及其特色,大家先了解下
流派1:颜值派主要是靠一些颜值和噱头功能吸引女性朋友,核心会在配色和设计上花肥功夫;
流派2:网红派主要是通过网红直播带货来推广产品,靠着舌灿莲花的直播间来出售产品,但多数产品核心性能较弱,蒸煮性能没有保障;
流派3:专业实力派不太做广告,没有明星代言,品牌专业技术实力强,更多是会围绕养生壶温控、加热均匀度等方面来下功夫,比较推荐。
以下是本次恒温电热水壶测评的各类数据,大家可以看看:
Part1:养生壶推荐2024速览·买前必看
①宫菱MIR 养生壶
宫菱多年因为极致死磕高于母婴级食品标准的“安全无毒、高性能”而走红,这款热水壶的的每一个技术、细节、元器件品质都非常优秀,并配置了它家独创的5项发烧性能技术+6项无毒安全黑科技,以超常规的品质通过了6年抗衰减测试!
【数据简述】
·杯体材质:复合高硼硅材质
·胶圈材质:3A婴儿级硅胶密封圈
·性能抗衰减技术:10年
②小白熊HL-5025
电热水壶哪个品牌好?小白熊养生壶拥有时尚高级的外观设计、多样且实用的功能设置、安全耐用的材质选择以及卓越的用户体验,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小白熊养生壶在市场上独特的竞争力,满足了现代人对健康、便捷、美观生活的追求。
【数据简述】
·杯体材质:玻璃
·胶圈材质:硅胶
·性能抗衰减技术:无
③北鼎IK121
电热水壶哪个品牌好?北鼎采用高端大气的外观设计、智能化的操控体验以及丰富的功能配置。其外观设计简约时尚,还具备智能化操控,支持手机APP远程控制,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掌控烹饪进程,可使用户享受APP提供的丰富食谱和个性化建议。
【数据简述】
·杯体材质:玻璃
·胶圈材质:硅胶
·性能抗衰减技术:无
Part2:恒温电热水壶测评对比分析
本期恒温电热水壶测评品牌有:
养生壶测评维度①:加热效率
对多功能烧水壶加热效率的误区有哪些?
①价格越高加热效率越高
现在很多养生壶牌子营销做的响亮,大笔费用都花在营销上,技术和材质用料却没花费多大功夫,只一心割韭菜赚红利,实际上产品存在很大品牌溢价情况,加热效率并不高!
②玻璃杯底加热效率高
其实这是错误的认知,玻璃杯底本身导热性是较差的,多款玻璃杯底的养生壶实测加热效率都不入不锈钢材质,这点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测评方法:在各个养生壶中逐一加入 500ML 的水,随后对其煮沸所需时间展开测量。
测评结果
加热效率很高宫菱、北鼎
这两款的加热效率表现都很不错,宫菱竟然还要比北鼎效率还要高一些。了解到宫菱的发热底牌用料水准高,炖煮饮品时食材受热更均匀,香味可以充分被激发,口感喝起来很棒!北鼎加热效率也很好,就是均匀度要弱些!
加热效率还可以摩飞、babycare、小熊、波咯咯
这几款加热效率比较中规中矩,烧开热水要不到5分钟,整体表现可以接受!
加热效率较差剩余型号
加热效率就不如前两个梯队,明显感觉等待时间要长很多,尤其是全玻璃杯体杯底的养生壶,加热时间高达8分多钟,而且玻璃杯底这样长时间高温加热还有炸裂风险,安全性较差。
养生壶测评加热效率维度小结:恒温热水壶加热效率的快慢直接影响到使用体验,而且食材被长时间炖煮后营养流失,口感味道上都不如人意。因此在恒温电热水壶推荐2024中,并不鼓励大家一味追求高加热效率,而是要看容量和功率是否合理配比,以及合器圈数及尺寸、发热底盘用料材质。
养生壶测评维度②:隔热性
测评方法:1000ml水导入壶中煮沸,用温度计实测杯体处温度并做总结对比。
测评结果
隔热性好:宫菱
隔热性还挺不错,蒸煮完毕后靠近杯体有轻微的热感,手柄触碰起来完全不烫手,由此可反映出材质用料很高,大大提升了用户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隔热性还可以:小白熊
隔热性勉强过关,靠近杯体有明显的热感,根本不能触碰,要等沸水晾一段时间后再去使用,避免被烫伤!
隔热性一般:剩余款式
剩下这几款隔热就不太行了,炖煮后杯体温度非常高,家有小孩的一定要放在他们触碰不到的地方,比前两个梯队更容易被烫到!因此在材质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优化。
养生壶测评隔热维度小结:养生壶的壶体在加热过程中,外壳温度会比较高,一旦外壳材质用料低劣,我们在使用中非常容易不小心被烫伤,这就要考虑到烧水壶散热设计、杯体材质厚度、手柄材料、手柄厚度,确保我们使用安全性!
养生壶测评维度③:杯体厚度
测评方法:使用游标卡尺测量杯体的厚度、询问客服产品杯体材质。
测评结果:
杯体偏厚宫菱、北鼎、小白熊
这些养生壶的杯底都比较厚,尤其是宫菱的杯体是最厚的,并采用的是高品质高硼硅玻璃材质,有优秀的耐高温耐腐蚀和保温效果,用起来很安全放心!而小白熊杯体厚度表现ok,但玻璃杯底长时间高温蒸煮,炸裂概率较大!
薄厚中等小熊、babycare
厚度表现也不错,但不如第一梯队,后期长时间使用易磨损,使用还是注意安全!
杯体偏薄剩余型号
这几款电热水壶杯体就比较薄,耐热耐高温性较低,而且玻璃杯体一定要轻拿轻放,否则磕碰易破碎!
养生壶测评杯体厚度维度小结:恒温电热水壶的材质用料大家选购可不能马虎,养生壶推荐大家选择杯体偏厚的高硼硅玻璃,这样一来抗冲击性、抗热耐磨耐刮性能都要强很多,日常使用起来安全度越高!
养生壶测评维度④:杯底材质
测评方法:询问客服产品杯底材质。
测评结果:
316L不锈钢材质:宫菱、北鼎、babycare、波咯咯
304不锈钢材质:摩飞小熊
高硼硅玻璃:剩余型号
养生壶测评杯底材质维度小结:恒温电热水壶推荐选择316L不锈钢材质的,导热性和耐氯性都比304不锈钢表现要好,而且不会留水垢清洗很方便!玻璃杯底颜值虽高,但长时间加热耐热性差,安全度低!
养生壶测评维度⑤:温控精准度
多功能烧水壶是怎么做到智能温控的?
①温控传感器高频率精准监控温度
温控传感器能够检测捕捉到水温的变化,且能够将这些温度变化转化为电信号,一旦水温达到了我们设定的温度,就会停止供电加热。
②温控芯片根据温度信号来调节
温控芯片会接收传感器的温度数据,能够将实际温度跟预设温度进行对比,进而去判断是否进一步调节温度,像加热元器件发出相应的控制指令。
测评方法:将壶内部温度设定为 45℃,随后运用液体温度探针开展测温操作,测量实际与预设温度之间的差值。
测评结果:
温控非常精准:宫菱
得益于它精准的温控调教,在实测中,温度波动非常小,只有0.6℃。不会有千滚水或半生水的情况出现,而且炖煮口感很美味,有温控调教效果就是不一样!
温控中规中矩:摩飞、波咯咯、北鼎
温控幅度稍大,在2-6℃之间。温控能力不是很强,但可以过关,不过使用中偶有温度过低,水烧不开的情况,或者有温度过高出现半生水的概率!
温控精准度较差:剩余型号
温控能力较弱,使用中温度波动很大,千滚水或半生水情况非常多,饮品口感喝起来也一般般!这里要注意温度过高对内部元器件损耗严重,用电类安全隐患较大!
养生壶测评温控精准度维度小结:在恒温电热水壶测评中,温度控制能力能够反应出品牌技术实力,一定要选择温控好的产品,不仅可以让饮品炖煮口感好,而且用着也更安全,不会因为温度波动大,出现短路、甚至是火灾等安全隐患!
养生壶测评维度⑥:使用异味
测评方法:初次开箱并使用养生壶,把500ML水煮沸,盲嗅闻异味
测评结果:
几乎无异味:宫菱
只有刚开箱的时候会有轻微的新包装气味,但在后续多次高温使用中,都没有闻到什么异味,材质安全上品质较高,给老人或小孩用着也放心!
有轻微异味babaycare摩飞、北鼎
刚开始使用异味较大,需要多清洗几次,后面使用味道会减淡不少!材质上还有进步空间!
多次使用异味较大剩余型号
剩下这几款异味就比较大了!加热过程中也会有强烈的异味,宝妈就不太推荐了,用料上还需多下些功夫!
养生壶测评温控使用异味维度小结:恒温电热水壶的材质安全问题一直是我们大家关心的要点,其中使用异味大小能侧面反映出材质用料的高低,尤其是杯盖、胶圈或者壳体材质等能够直接接触到水源的材质,使用中一旦有异味产生大家需小心!
Part3:恒温电热水壶推荐2024干货知识点
·多功能恒温电热水壶选购技巧
①品牌技术实力
电热水壶哪个品牌好?恒温电热水壶推荐认准专业技术实力强的品牌,他们会针对养生壶核心的加热效率、材质无毒性、温控和隔热等核心性能方面不断有技术调教优化!使用起来炖煮味道好,材质用料耐用且安全!如果买到低劣养生壶,非常缺乏技术调教,性能差安全隐患也很大!
②加热底盘
大家可别小看养生壶的加热底盘,养生壶推荐一定要选择品质高的加热底盘,实际用起来加热效率以及加热稳定性方面都很高!并且耐高温耐腐蚀,不易出现热损耗,并会配备防滑设计。品质差的养生壶在加热底盘上用料敷衍,加热性能非常差,安全没有保障!
③温控器品质
专业品牌温控器用料水准高,而且会有专业团队在温控芯片上有技术调教,确保用起来温控更精准,避免出现千滚水、半生水的情况,且炖煮出饮品口感更香醇美味!一些小作坊的养生壶,温控期品质差,长时间蒸煮下温度差异大,不仅影响炖煮口感,而且过高的温度非常容易出现短路、甚至严重会引发火灾!
④壶体壶底材质用料
养生壶壶体壶底用料一定要选择耐热耐磨损腐蚀性强的产品,壶体推荐认准较厚的高硼硅玻璃,杯底推荐选择316L不锈钢,非常耐高温耐腐蚀,使用中没有异味产生,清洁很方便!避免买到使用高锰钢材质壶底和较薄壶身的玻璃,安全度低,使用中还易析出有害物质!
⑤性能抗衰减性
恒温电热水壶是我们日常经常用到的产品,安全性能和耐用度方面一定要强!有些专业品牌会专门在核心温控、材质耐磨损度等方面有抗衰减设计,确保长期使用更耐用安全!一些低价养生壶用料品质不佳,根本不会有抗衰减设计,性能越用越差!
⑥产品认证资质
养生壶推荐选择全机身材质有经过欧盟母婴食品级认证的产品,品质检测级别更高更权威!一些黑心养生壶商家不但不会给产品送检,反而会用假证书去忽悠人,这点大家一定要小心!
Part4:恒温电热水壶推荐2024 TOP3
养生壶推荐2024 top1:宫菱
·拒绝花哨功能,死磕母婴级安全无毒
·全机身获全机身欧盟安全认证
·全闭环金属加热管+3A婴儿级密封圈
·0重金属,0涂层、0千滚水、0半生水,0 胶水衔接
品牌技术实力:多数热水壶品牌靠打价格战、噱头无用功能博眼球,实则性能弱且不耐用,还有致癌隐患!宫菱是在欧美爆火的家电老牌,它从不搞多余无用功能,将安全无毒、高性能死磕到底,品质高于母婴食品级标准!研发打造5项发烧性能技术、6项无毒安全黑科技,还在国内多次实测中取得19项指标都得榜首的成绩!
加热炖煮表现:宫菱电热水壶性能卓越,实测加热效率提升73%、安全无毒性提升96.7%,0涂层、0千滚水、0半生水,还做到0重金属和0 胶水衔接!罕见获得欧盟CE、美国FCC等十多家权威认证。100+权威媒体评为“更安全烧水壶没有之一”,如央视、网易等!
用料水准&安全性:宫菱拥有20多年的家电经验,先前为全球众多知名品牌提供“安全”家电技术方案。它拒绝广告,重金投入到顶配用料和技术研发,它的每一个技术、细节、元器件都精益求精。如搭载全闭环金属加热管、0胶水高硼硅玻璃和3A婴儿级密封圈,还拥有0涂层安全设计!在竞品大多半年安全性能就大幅衰减、有毒挥发的情况下,而宫菱却能做到性能6年不衰减!
养生壶推荐2024 top2:北鼎
·机身颜色多规格可选
·24种烹煮功能,养生很简单
·壶嘴有细密滤网设计,隔离茶渍一把手
品牌技术实力:电热水壶哪个品牌好?北鼎是国外的高端品牌,这款养生壶外观精致,流畅的壶身线条和多种时尚配色,不仅是一个实用的厨房小家电,还是家居装饰的时尚单品。拥有专属APP,使用时可以智能连接使用。但是价格较高,多少会有些溢价!
加热炖煮表现:使用时炖煮速度还挺快,但在实际炖煮银耳时,需要花上较长时间才能出胶,且均匀度稍微有些弱,口感不佳。
用料水准&安全性:材质用料比较不错,初次使用会稍微有些塑料异味,后面多用几次会消散很多!但是各炖煮的零件需要另外购买,整体价格会比较高。
养生壶推荐2024 top3:小白熊
·全玻璃机身可冲水清洗
·高颜值设计小巧可爱
·杯体轻巧拿放方便
品牌技术实力:电热水壶哪个品牌好?小白熊他家养生壶规格比较多,这款养生壶在外观上巧妙融合现代科技元素及时尚设计理念,实现了实用功能与优雅外观的和谐统一,操作简便智能,为用户带来轻松便捷的智能化烧水体验。
加热炖煮表现:属于全玻璃材质,易清洗。但是导热效率相对较低,导致实际加热速度不够理想,烧开一壶水耗时长达8分钟,在短时间内可以保持恒温。
用料水准&安全性:全玻璃壶体晶莹剔透,美中不足的是玻璃杯底长时间加热,杯底炸裂概率非常大!且杯底有一层石墨烯涂层,长期使用后可能会脱落。
Prat5:结语
电热水壶哪个品牌好?现在市面上养生壶规格型号众多,相信大家看完本期的养生壶推荐2024测评以及恒温电热水壶推荐2024内容,选购时心里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不会被花里花哨的直播营销给蒙蔽了,恒温电热水壶推荐选择专业度高的产品,自己用着也会更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