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也拆给12V5A电源

楼主(2025-02-24):
下面这货,感觉有点虚标,大家看看
12V5A,现在的状况是输出20V左右,不稳定。
四面看了,没发现有明显问题。后面是两颗16V电容。
现在正缺12V大电源,想弄看看,又不怎么懂,来请教大家。
有络铁,配件可以找。
大家说说,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
做工一般,换一个好的电容试试。

网友:
这用料能到5A?

网友A:
这电源做工还可以,应该足功率。输出电压偏高,查稳压反馈电路。

网友B:
换电容吧,输出16v的电容耐压小了

楼主:
我也觉得有点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做工还可以,应该足功率。输出电压偏高,查稳压反馈电路。

不会啊,怀疑芯片,没看出那有坏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容吧,输出16v的电容耐压小了

应该有换的,现在问题是后面输出20V上下不稳定

网友C:
  去买剪线的  回来自己焊根线   康舒  戴尔  ……

网友:
输出电容得换了,那天就爆了。

网友:
3A应该没问题,4A估计会拼了全力,5A确实有点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买剪线的  回来自己焊根线   康舒  戴尔  ……

+1,品牌机带的质量都相当不错的...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先测量中间小电容的电压

网友D:
简洁,,简洁,,简洁,,

应改简,结,,简,结,,简,结,,

应算是省到不能再省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洁,,简洁,,简洁,,

是不是想指的是山寨电源?

网友:
现在的频率高,效率都高,5A应该可以

网友:
看变压器5A应该有,只是12V电源能输出20V左右你又不懂电路建议你还是别弄它了,既然(拆给)它了就由它去吧

网友:
感觉像个换壳的,这种先确定一下电路,我之前买过一个12V的输出低,最后分析电路431稳压,结果发现原板子设计输出5V

网友:
杂牌

楼主还不如买个剪线电源

网友:
输出线焊在反面的都是换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