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用三元锂充电宝主板充铁锂电池

楼主(2025-02-24):
今天又到手4只国轩33140电芯,吸取买东磁26E的教训我还是自己检测下容量,因为我断续买了50多只这个电池,对比自己放电测试容量发现与卖家的标签容量不成正比,那么也是造假随便贴的,并没有实际放电分容,虽然这个电池看二维码是24年产的,但不排除这个电池里可能也有坏家伙。
由于没有铁锂充电器,实测手头上这个ti5000模块电流近1A约5瓦充够15Ah需要68瓦时耗时16小时,太慢了。以前我都是用18元那个同步整流降压模块调个3.7v电流10几安,但那个模块占用着的。于是想到用移动电源模块给它充电,模块是三元锂的电池一般保护芯片都是4.35v或更高保护,除非是十几年前古老的或非快充。电压太高会过充的问题,只要我及时取下那么就不存在,难点在于如何及时手动取下,这我也有想法了,配合上铁锂均衡模块,这个模块原理是电压达到3.7v上面场管就导通电阻放电,那么我在电阻两端焊上LED灯珠,电池充电电压达到3.7V后导通发光就能眼睛看见及时取下电池,又一想我总不能一只盯着万一在做什么没看见呢?于是又想到把led换成蜂鸣器,翻箱倒柜找出来焊接上。实测连接上充电的电池不会响,断开电池电压升高超过3.7蜂鸣器就响了,目的达到。

串接的USB表头是为了看到功率和累计电量,到了50瓦时后就应该差不多了取下来再用铁锂模块充电。但是看到实时功率10瓦都不到,还是太慢了,于是换成快充板子,快充充电头,19瓦左右。这功率估计不到3小时充满。开始时候用的那个3合一充电线也能18瓦左右,我摸了一下功率只有13瓦了,重插也不行,表头还重启,再插听到噗的一声伴随臭味,表头能亮说明充电头是好的,怀疑表头场管拆开表头量了也是好的,那么问题就是充电宝主板了,去拿的时候碰到充电线头子,怎么这么烫?都鼓包了,原来是苹果的头子协议芯片烧了,莫非不支持12V?

网友:
要是临时有事出去了,那岂不是“嘭”的一声?

楼主:
2个多小时后,响起了  “啾---啾---啾……”的声音,我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个蜂鸣器是连续声,声音应该是“滴……”或许是电压不够?一测电池电压3.6V,此时充电功率还有19瓦。充电板子效率挺高的电感不怎么烫手背都能摸,共充进50瓦时。(取下来换到3.2v的ti5000模块上,再充了1瓦时出头就转灯停充了)。以前用那个ti5000芯片模块效率低多了,充满耗了61瓦时。好了,取下来用EBC放电测试容量了。

为什么不用EBC直接充电测试容量?
因为我发现会消耗几倍的电量,这个设计原理我也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充个2A的电池适配器功率干到了40多瓦,以前1A充电输入用18瓦的小米路由器电源带不起我还以为是虚标的。

网友A:
都这么多电池了,怎么不配套可调恒流恒压电源呢?

网友B:
这个33140实际放电多少测试了?能放出多少安时?

网友:
33140实际放电多少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么多电池了,怎么不配套可调恒流恒压电源呢?

技术有限,研究几次几个电动车充电器没有改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3140实际放电多少测试了?能放出多少安时?

一般14~15吧,今天这一只不知什么问题只放出来14.2,是我买到的有史以来最低容量,以前最低14.4,最高超15

网友:
铁锂电压监测建议用SSP61CC3502,3毛一个,邮费5毛,自身耗电1uA,极性电位不合适就接个光耦

网友C:
国轩14-15安? 朋友你是咋测的? 标称容量好像才7A

网友:
这样弄需要盯着看,一个调压调流模块轻松解决。

网友:
还是备个调压调流电源比较方便

网友:
那么也是造假随便贴的,并没有实际放电分容,反正也没人知道到底有没有分容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楼主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轩14-15安? 朋友你是咋测的? 标称容量好像才7A

电池上激光标二维码,标称能量48Wh,我这次4只最差只有14出头,能量只有45瓦时

网友:
充电宝主板:这次接了个大活啊

网友D:
楼主其实没必要太纠结,只要确定电池是好的就行,差个1a问题不大。

另外楼主还是多买几片恒流恒压模块为好,看着你折腾都累。这些模块又不贵,我家里囤了一盒了,小的,大的,mini的,升压的,降压的

现在都没有买的动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其实没必要太纠结,只要确定电池是好的就行,差个1a问题不大。

没遇见又便宜好的,只有那18元的20A同步整流降压模块还行,但是输入电压又最高40V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遇见又便宜好的,只有那18元的20A同步整流降压模块还行,但是输入电压又最高40V ...

充个电池标称5a足够了,33140推荐充电电流也就三四安,放电电流推荐1c。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多小时后,响起了  “啾---啾---啾……”的声音,我也不知怎么回事,这个蜂鸣器是连续声,声音应该是“ ...

EBC是线性降压充电电路吧,输入多少电流输出就多少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