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品益电子定时器AL-6 维修随记+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5-02-24):
女儿家的一个定时器坏了,给我拿来修。机械式的定时器搞过,这电子定时器还没搞过,头一回,不知其原理,既然拿来了,就边学边修吧。定时器无显示,无法使用。

打开看看就一牛屎芯片,引脚还蛮多的,内有一锂电池,测量有1.2V电压。先理一下线路,交流电经阻容降压整流,测整流桥输出有电压,稳压二极管电压及低,怀疑稳压二极管击穿,拆下测量,果不其然已经击穿,正反向相同。不知其稳压管是多大的?看其他元件,继电器是24V的,就暂且认为是24V,该稳压管一时找不到,就用了两个12V的串联代用,上电测试有24V电压了,可发光二极管不亮。为了确认电路的具体走线,我把部分电路给描了下来。

测其后面的元件电压,Q3各脚电压基本正常,Q2集电极却无电压,先认为被击穿了,看拆下测量又是好的,这时没装Q2,上电测试,发光二极管亮了,继电器也吸合。但这不能算正常,不能控制继电器的开闭,就失去了定时器的意义,装上Q2,发光二极管又熄灭了,认真分析了一下电路,Q1,Q2的通断应该是芯片控制,稳压管限压是给芯片供电,并给锂电池充电,牛屎芯片管脚繁多,不知如何下手了。为了测试数据,我又专门去买了一个同款定时器,货到后拆开测试下了各点数据,原来稳压二极管只有2V多,我用2.5V稳压管换上,调好时间试机,竟然好了。

这张图的数据,是新买的定时器上所测获得的,定时器正常工作时的数据,因不方便测量,原理只好各自去分析了。

网友:
这样您就有两个定时器了。稳压管是串在继电器的线圈上就不应该有24v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好评是给老兄第二张销魂的图的

网友:
看到简化字了,撸主怕是奔70了吧...

网友:
手画图就厉害了

网友:
自己画图,楼主真是个狠人

网友:
以前也是工程师吧

网友:
第二张图画的太牛逼了,肯定是搞技术的……

网友:
楼主这手绘图纸可以啊

网友:
牛人啊,这图就像拓印出来的,请问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

网友:
画的确实很好!

网友:
这手绘印板线路走向图看着舒服,是珍品。加分!

网友A:
这个稳压管,是不是保证充电的时候?不会太高电压

网友:
跑电路图很费功夫,必须加分!

电路图你可以稍加变形,就容易理解了,请先参考这里3楼电路图---
制作一台简易车辆限行提醒器,让车主与罚单说拜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下边帮你分析电路原理,电路图变形之后,看图即明白。

电路中稳压管作用有二,1、给Q2Q3(以我图说明,你图是Q1Q2)提供稳定的偏置电压,使电路可以稳定可靠的工作。2、给1.2V镍氢电池提供一个较小的稳定的充电电流(也是牛屎芯片的工作电压,使该电压不超牛屎芯片的工作电压而损坏)

网友:
电路图绘制的真好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稳压管,是不是保证充电的时候?不会太高电压

看楼下,16楼

网友:
他这个数据是灯不亮的时候的。看16楼。

网友:
手绘图就算了,关键还是用直尺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