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马桶圈主板沒电拆俢求助

楼主(2025-02-24):
马桶圈沒电了,拆开后发现有个电容坏了換新电容后依然没有低压直流电,下一步该查哪?请教各位大师

补充内容 (2025-3-15 08:05):
感谢各位大师指点.电源管理芯片烧了配不到.嫁接了一个闲置的电源上去.现在能用了.给朋友修的这电源就是我报废马桶圈上柝下来的

网友:
基本上主开关芯片也挂了。

网友:
换主板最简单

网友A:
维修它时,有没有异味的?

网友:
肯定其他还有损坏的零件,需要逐个排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它时,有没有异味的?

您说的是马叉虫味吗?别问我咋知道的,我昨天也在折腾智能马桶坐垫不加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是马叉虫味吗?别问我咋知道的,我昨天也在折腾智能马桶坐垫不加热故障。 ...

那个缝隙死角实在太酸爽了

网友:
换主板吧,别折腾

网友:
电源问题或者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C:
灌胶的不好处理

网友:
灌胶防止水汽,坏了拆不开,里面还有一个象单片机的芯片,连外壳都换了省事。

网友:
直接整个更换算拉

网友:
坏一堆,保险也炸了,MOS管也炸了,保险电阻,还有电源芯片,整流桥都坏了,具体坏哪你查把,光问没用,整个板子换掉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灌胶的不好处理

这种 是软胶还好清理.

网友:
换主板是好方法。

网友:
估计是电源部分的故障,换主板最简单,如果有动手能力,可以尝试修理,重点检查开关电源,也可以尝试外挂单独电源供电。

网友:
换主板省事,也没多贵,用得起这种马桶的人家,估计也不缺这几块修理费。

网友:
换个新主板合适

楼主:
接上次帖

感谢各位大师指点.电源管理芯片烧了配不到.嫁接了一个闲置的电源上去.现在能用了.给朋友修的这电源就是我报废马桶圈上柝下来的

网友:
这应该是国产的马桶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