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我发现手上的早期4G手机已经有网络通话问题

楼主(2025-02-24):
早期的大部分可以换电池的小内存的手机安装sim卡是有手机信号的满格的但是接打电话都是提示无法接通的。问了中国移动沟通一百营业厅说手机太旧了需要换新手机。有时候手机又正常可以接到广告营销的垃圾电话。打10086也可以接通。你们有类似的经历吗?

网友:
volte,我的联通卡能上网不能接打电话

网友:
早期手机是2G,3G的网络制式。现在2G 3G的基站大部份都关了。。。所以不能用了呗

网友:
没开VOLTE???

我的V版LG GY就是不支持VOLTE被我换了,经常有信号打不通电话,不然还会坚持用...

网友:
被迫以旧换新……

网友:
VOLTE VONR是大趋势了。。。
移动2G网迟早要关的。。。

4G没有直接的通话功能,如果一直都是GSM通话。。。
可以充话费领新手机的。。。

网友:
平台升级了,终端没升级。出现不兼容现象

网友:
两个可能的原因:
一是手机没开通VoLTE高清通话(4G专用),导致在进行语音通话时,手机自动切回2/3G,而2/3G运营商又中止了服务,于是就无法通话了。
二是手机已开通VoLTE高清通话,但不支持某些4G频段(老手机推出时间较早,当时运营商尚未开通某些频段,手机也未予以支持),而你现在接通的基站恰好又在使用那些频段,那么也是没法通信的。

网友:
对于使用高通CPU的部分老手机,可自行使用高通三件套软件,来破解开通某些新频段。

网友:
VOLTE VONR是大趋势了

网友:
早期的就算支持volte,但他的频段不全,比如说B5、B8等,好像运营商把通话移到这些频段了。

网友:
volte原因吧,不是所有4g手机都支持volte

网友:
看看信号边有没有HD字样,没有就要开通VoLTE高清通话

网友:
早期可换电池……从这几个字,我2014年后就没买到可以更换电池的手机,手头现在几个2014生产日期的都已经是不可换电池,那时国内4G也才普及。用户使用的仅仅是4G数据网络。至于用4G通话,三大运营商2019年才实现商用,并且你手机支持并且打开volte才行。我2018年买的360N6都是不支持的,后来自己刷了固件,调试MBN了才可以。包括5G手机,比如2021年前的都是不支持5G通话的,因为运营商这个功能都还没搞,你通个毛线?后来升级手机固件才陆续支持。

网友:
我的红米7,去年开始接不到电话,拨打10000正常,但是打别人手机号都是自动挂断,摸索了半天设置里打开高清通话就正常了。

网友:
手机不支持高清volte通话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大致上了解了。

网友:
换手机吧,我有一个旧荣耀手机也是,从正常通话到时好时坏再到彻底不能接打电话,翻遍手机也没找到哪里开高清通话,不过可以正常使用流量

网友:
现在问题是4G网络打电话同时上不了网,5G倒是可以

网友:
我的一堆手机都是这个问题退役了,水果6,6P都不行,6s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