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转载】lymex/bg2vo----DIY标准电阻之温度系数补偿

楼主(2025-02-24):
DIY标准电阻之温度系数补偿

lymex 于2012-10-12发表于38HOT论坛

    DIY标准电阻,由于电阻芯来源有限,因此温度系数可能不理想。如何利用手里现有的电阻芯,通过补偿方法来取得较好的温度系数,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概述

    我们知道,电阻最重要的两个指标,一个是长期稳定性,另一个是温度系数。要想制作一个长期稳定性指标好的电阻,难度比较大,主要是选择好的电阻芯,相对来讲,要做一个温度系数小的电阻,就比较容易了,不说别的,测试起来就比较方便。

    由于温度系数有两个指标:α和β,那么补偿也要对这两个指标分别进行。

   从温度系数角度讲,最差的标准电阻当数采用锰铜材料的,α是几个ppm级别的,β大约为-0.6ppm/C2。好的标准电阻采用Evanohm或类似镍铬基电阻材料,α可以做到0.1ppm/C之内,而β大约为-0.03ppm/C2。

    本文试图说明,如果采用适当的补偿方法,就可以把锰铜的温度系数补偿到Evanohm级别,而把Evanohm电阻补偿到更好。本来Evanohm材料的电阻在18度到28度范围内还有1ppm左右的变化,而补偿好了这一变化可以达到0.1ppm之内,那样在常见的温度下就根本不需要恒温了。

    当然,不能脱离稳定性指标而一味追求温度系数,那样费了好大的力气,但时间一长,阻值变了,意义也不大了。尤其是时间一长,温度系数也要发生微小的变化,因此也没有必要进行完美补偿,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完美补偿。 因此,能够把原来未补偿的温度系数,降低到10%之内就算不错了,即补偿10倍。

    至于补偿的温度范围,这里选18度到28度,这是以西方常用的23度标准温度为基准,左右各自延伸5度而得到。
事实上,很多空气电阻,也都给出18度到28度各点的阻值,例如Fluke 742A:

ESI SR104,也给出了18度到28度的温度曲线

    个人认为,选23度要比国内的20度基准更合理,比较舒适,而且夏天不用使劲开空调。至于国内为什么选20度作为基准,那是因为历史原因,我国的基准早期都是演习苏联的,而苏联的首都是莫斯科,纬度很高,气温偏低,20度对他们来说比较合理。

二、补偿原理与补偿方法

    原理很简单,就是采用温度系数大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另外的电阻元素,通过串联或并联,达到总体零温度系数的目的。
按照补偿电阻和被补偿电阻的关系,可以分为等值补偿、小阻值补偿、大阻值补偿三种。具体看,做一个低温度系数的标准电阻,有如下几个方法:

   1、单电阻方法。
    即采用单个电阻,通过材料挑选、处理、成品筛选的办法,达到所需要的目的。这个可以认为不是补偿了,不在本文讨论之内,适合简单、对温度系数要求不很高的场合。

   2、多个电阻匹配
    一般采用阻值相等、温度系数相反的两个电阻,进行串联或并联,达到抵消的目的,即等值补偿。Fluke在早期的标准仪器里,大量采用此方法。例如Fluke5450A电阻校准仪,每一个单值电阻都是两个(甚至是4个)串并联得到的

    顶级的分压器Datron 4902S,也是采用这个方法,每个单元是两个相同阻值但温度系数相反的两个电阻并联

    更好的办法是采用4个电阻,甚至更多。例如Fluke 742A-10k标准电阻,内部用了4个并联

Fluke 752A参考分压器,一个盒子里用了10只电阻串联

3、补偿法
    补偿法,就是利用温度系数很大但阻值权重相应很小的反向温度特性的电阻,利用串联或并联方法,达到接近零温度系数的目的。
    由于阻值和温度系数不对称,因此少见有商品的基准采用此方法,但由于取材容易、成本低、效果还可以,尽管需要手工计算和操作,但很适合DIY。作为一个通用规则,我们有:
串联补偿:电阻温度系数×阻值+补偿温度系数×补偿阻值 = 0

并联补偿:电阻温度系数×补偿阻值+补偿温度系数×阻值 = 0

    另外,另外一个原则是:1个电阻没有补偿,2个电阻补偿一个参数,4个电阻补偿两个参数。
    第三个原则,补偿不会是很理想的,能把温度系数补偿到原来的1/10就很不错了,参见“匹配的10%法则”: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2586
    第四个原则,就是只补偿温度系数,不影响其它的指标,尤其是不影响长期稳定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补偿电阻占总阻值的权重尽量小。也就是说,补偿电阻变化了一个值,对总阻值变化的贡献尽可能小,这样才能在补偿电阻老化的时候,对整体影响小。同时,这也要求补偿电阻的温度系数尽可能的大。

    上面说了,补偿分串联补偿和并联补偿,当然,还有个混联补偿,下面会提到。当被补偿电阻比较大的时候,一般采用串联方式,这样电阻取值小、容易得到。但当被补偿电阻比较小的时候,此时再串联,那么势必需要小得多的补偿电阻,很难得到,而且由于引线、焊接、接触电阻等原因,也不利于串联,此时要采取并联的方式。

楼主:
DIY标准电阻之温度系数补偿(续1)

三、多电阻匹配法补偿
    这个比较简单,因此这里只给出一些结论和一些常规建议:
    1、所有匹配的电阻阻值相等。
    2、可以采用串联、并联、混联的方式,但权重一般是一样的。即任何电阻的微小变化,对总阻值变化的贡献相同,为1/N,N=电阻总数。
    3、所有N个电阻的α温度系数的代数和(设为S),零为理想,应尽量选择接近零。
    4、最终电阻的温度系数,为S/N。
    例如两个电阻串联,一个温度系数+4ppm/K,另一个是-5ppm/K,则S=-1ppm/K,总计温度系数=-0.5ppm/K。
    5、在N个电阻阻值不一样,或者串并联权重不一样的场合,设w1、w2、、wn为N个电阻的权重(权重总和为1),a1、a2、、an为N个电阻的温度系数,那么最终阻值=Σwiai,即Σ(wi)*(ai),也就是w1*a1+w2*a2+......+wn*an
    如何求出各电阻的权重,需要用到偏微分,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用简便的办法:在Excel里用串并联公式把电阻网络模型话,然后分别改变N个电阻(阻值+1欧),看总阻值变化多少欧,就是对应权重,最后都要乘上一个系数,让合计为1。

    多电阻匹配补偿,适合大规模应用。例如生产或购买到一批同阻值的电阻,然后分别测试温度系数,就可以选出所需要的很多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阻对来。

    至于在设计的时候,什么时候用串联、什么时候用并联,我比较赞成Fluke 5450A的做法,即小阻值的并联、大阻值的串联。

    从这个局部电路图可以看到,需要的阻值在1k以下,采用并联得到;需要的阻值在8k以上,用串联方法。原因很简单:电阻芯的制作,在几k的场合小最好。电阻小了,线比较粗,内应力大,因此温度系数难做好。类似,阻值太大了的话,线太细,外应力变得很大,温度系数也难于做好。
因此,不容易理解的是,Fluke 742A用了4个进40k的电阻并联得到10k,要是我会用4个2.5k的来取得,像720A那样:

    当然,Datron 4902S里用了两个20k并联而没用两个5k串联,主要是等电位屏蔽方便。我自己的一个偏离这个原则的例子:用12这120k电阻并联做10k标准电阻。这也是没办法,谁让Fluke 752A里面拆下来的电阻那么多、那么优秀呢。

    5440B里面也大量采用这种匹配方法,例如低压分压下电阻采用了4个18k并联,另外还有两个99k并联、两个1k并联,4个1.6M串联

4个18k、2个99k、2个1k

楼主:
DIY标准电阻之温度系数补偿(续2)

四、α补偿方法
    在要求不是极端的场合,采用Evanohm这类材料做电阻芯,β温度系数已经是非常小了,可以不考虑补偿,因此,只考虑补偿α温度系数也足够了。要知道,顶级的标准电阻例如SR104,其β温度系数都没有进行任何补偿,都在-0.028ppm/C2附近。

    下面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考察一下常见的串联补偿方法。一个500欧的电阻芯,具有-4ppm/K的温度系数,也就是说,温度每增加一度,电阻变小500*4ppm=0.002欧。我们知道,铜的电阻温度系数为正,而且温度系数比较大达到4200ppm/K,是这个被补偿电阻的1000倍,因此,选择一段电阻为0.48欧(=0.002/4200ppm)的漆包线,就可以达到温度增高一度,电阻变大0.002欧的目的,与原来的500欧串联起来,就达到了完全补偿,整体电阻温度系数为零。串联后电阻变成了500.48欧,就不是原来要求的500欧了。这也没关系,再并联一个526k的电阻就可以了。

    注1:这个串联的漆包线,不会影响整体稳定性吗?一般不会。一方面,漆包线的电阻很稳定,因为本身的线比较粗(与线绕电阻的线比较),更主要的是,电阻权重非常小,例如上述的补偿,漆包线的权重只有1/1000,也就是说任何相对变化都被弱化了1000倍。

    注2:后并联的电阻不会影响整体的温度系数吗?一般不会,选择稍微好一些的金属膜电阻,温度系数不超过50ppm/K,这样对整体的影响就在0.1ppm/K之内,因为这500k电阻的权重小(1/1000)。 同样原因,这电阻的老化对整体的影响也是1/1000,变化了100ppm对整体的影响也就是0.1ppm。

    注3:这个526k的电阻如何去找呢?很简单,499k的再串联一个27k的就可以了,或者510k的再串联15k,而且可以通过调节这个小串联电阻(27k或15k)来对阻值进行微调。

    以上计算,可以用Excel进行,方便而直观。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1、负温度系数的电阻。可以用正温度系数的漆包线来补偿。另外,计算的过程要看权重,只要权重小,影响就相应减少。由于漆包线的温度系数是要补偿电阻的温度系数的1000倍,因此其阻值权重就为1/1000,影响也成为1/1000。
    2、漆包线的选择。不应该太细,否则稳定性可能受一定影响,线也太短不容易确定阻值,也不好焊接。当然,也不要选择过粗,这样体积会比较大。一般,选择直径0.15mm到0.3mm的为最佳。
    3、电阻结构。最好是三个电阻串联:一个主电阻、一个α补偿电阻、一个阻值不足电阻。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对500欧电阻的并联修正,都需要比较大阻值的电阻了,如果对于更高阻值的标准,势必采用更大阻值的,而阻值大于1M,就很难找到好电阻,因此,阻值补偿应该以串联为主,而不是并联
    4、电阻芯阻值的选择。应该取比标准值小的。例如需要10k的电阻,预定9k998甚至9k997的比较合适,留出2欧到3欧做串联补偿用。
计算公式:
         电阻串联R=R1+R2
         电阻并联R=1/(1/R1+1/R2)
         串联电阻温度系数α=(R1*α1+R2*α2)/(R1+R2)
         并联电阻温度系数α=(R1*α2+R2*α1)/(R1+R2)

那么,对于温度系数为正的电阻,又如何补偿呢?
    金属的温度系数都是正的,因此不能用金属来补偿了。也不能用PN结来补偿,那是电压不是电阻。
    温度系数为负的常见电阻,那就是负温度系数电阻了,也叫NTC电阻(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进行补偿了。可是,NTC具有指数特性,低温时温度电阻随温度变化很大,而高温下就小很多,非线性很厉害,不适合直接做补偿。但假若在NTC上并联一个电阻,这样在低温下尽管阻值增大快,但此时起主要作用的是并联电阻,这样就大大抑制了低稳端的非线性。同样,高温下NTC阻值变小,并联的电阻影响小,也提高了线性。

    如图,深蓝色细线为指数型的NTC曲线,非线性很明显。粉色线就是并联了一个200欧以后的合成电阻,特性好多了,在15度到35度的常用温度范围下,已经看起来很线性了。绿色为对比直线。事实上,如果能把温度限制在几度之内,线性程度会大大提高。由于温度系数补偿本身也不会是很理想,这点非线性就可以被忽略了。此时,在23度时,相当于一个100欧、每度-1.84%温度系数的电阻,也就是每度变化-1.84欧。
    假如把NTC的23度阻值从200欧降低到2欧,那么可以同样得到类似结果:在23度时,相当于一个1欧、每度-1.84%温度系数的电阻,也就是每度变化-0.0184欧。

    因此,我们就可以根据该数据作出计算,例如某电阻需要每度-1欧的补偿,就需要108.7欧的电阻并联上一个23度阻值也为108.7欧的补偿电阻。
热敏电阻阻值=并联电阻阻值=被补偿电阻×被补偿电阻温度系数×108.7
    但是,这样计算下来,往往需要的RTC非常小,现实中很难买到那么小阻值的。那也没关系,可以采取在RTC已经线性化好的电阻对上,先串联一个9倍阻值的电阻,然后在并联一个1.11倍的电阻,就可以把RTC的权重改为1/100。而串联的9倍电阻足够大、并联的电阻又足够小,不影响线性。

    以上看到了NTC串联在主电阻上的电路,对于小阻值标准电阻DIY,例如1欧或者是<1欧(甚至10欧),补偿就应该考虑并联了。假设有个1欧的电阻,温度系数为+3ppm/K需要补偿,那么由于权重最好选1/1000以下,因此并联补偿电阻必须>=1kΩ。假设就选1kΩ,那么就需要-1000*3=-300ppm/K的补偿电阻。由于线性NTC可以取得-18400ppm/K的温度系数,因此线性NTC=1000*3000/18400=163Ω,串联电阻=1000-163=837欧,NTC=163*2=326欧。
    当然,这是一个大体计算,实际上全部用公式在Excel中模拟后,当NTC=100欧、并联165欧、最后串联844欧效果最好,可以在16度到28度的范围内把温度系数补偿到<0.05ppm/K,补偿效果有60倍了。

    最后,试验了一种更接近实际的场合,即把β=-0.03ppm/K的典型Evanohm的二次温度系数也加了进来,NTC和并联电阻采用不等值的并联办法,即加大并联电阻到NTC的大约10倍,然后再调节串联的电阻。由于正好在高温区域主电阻的二次曲线与NTC的曲线有相反的趋势,因此这样一来曲线更为平坦,在10度到32度下得到了更好的补偿效果,理论上α<0.02ppm/K、β<0.003ppm/K2,补偿效果α达到100倍、β超过10倍。这一方法的具体应用,见下一节β补偿。

楼主:
DIY标准电阻之温度系数补偿(续3)

五、β补偿方法
    方法一:简单补偿
首先,β补偿根本就没见有人提及,更少见有人去实际做(我自己DIY的一个10k做了β补偿,见下面补偿实例)。
其次,β补偿比较难,因为材料决定了β,大多数锰铜的β=-0.6ppm/K2,而Evanohm的β=-0.03ppm/K2,已经很小,值为负,难于补偿了。更主要的是,很难找到正大β的材料。因此,常规的β补偿办法,是找到两个β相反的电阻材料,做并联或串联处理,达到β抵消的目的。补偿的顺序是:
1、先补偿β,
2、然后再重新测试α,补偿α
3、最后再补偿阻值。
从测试过的大多数标准电阻来看,β都是负值,即曲线是山峰状的

少数一些金属箔的曲线很平,β很小,甚至为正。从Vishay 202Z的理想温度曲线可以看出,α=0,β>0,即曲线是;两头上翘的。这个只能说,是202Z的补偿工艺决定了的。
Vishay的经典金属膜S102,后缀常见的有C,不常见的有K,就是正β的,材料不同
(备注,S102J是老型号相当于S102C,而S102L是K的老型号)

另外,日本的采用金属箔内芯的USR标准电阻,也取得了β<0.01ppm/K2的优秀指标,这也必然是β补偿的结果。

      方法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补偿
       常见的电阻材料的β都是负的,即电阻温度曲线是凸起形状的,而负温度系数电阻(NTC)的形状是凹陷的,因此可以认为β为正,而且β比较大,其非线性已经有办法补偿,因此,通过一定的设计和计算,可以同时补偿一定范围内的α和β。通过实验,仍然采取了下面的补偿网络,通过选取不同的NTC和两个附加电阻,达到了同时补偿α和β的目的:
       这尽管是一个例子,但这种补偿方式可以适用范围很宽。热敏电阻首先并联一个电阻,控制在低温时电阻增大过快。然后串联一个较大的电阻,达到控制补偿量的目的,最后并联在被补偿电阻上。未补偿电阻的曲线是典型的抛物线,α23=+4ppm,β=-0.1ppm/C2

复合补偿电阻(含有NTC和并联、串联电阻)则形状相反

这样,并联后不仅补偿了α,而且补偿了β,在18度到28度的范围内,曲线几乎平直:

       从下表可以看出(黄色行),补偿前窗口42ppm(即温度从18度到28度变化时,电阻最大变化42ppm),而补偿后窗口只有0.08ppm了!这好于绝大多说商品电阻,甚至好于SR104,一般SR104温度从18度变到28度,要改变1ppm左右。当然,这是理论计算值,表明NTC有很好的补偿能力。

       同样是对100欧电阻进行补偿,但可以选择不同的NTC,阻值从100欧到10k都可以。
可以补偿不同的温度系数,当然有个限度,要求最大β不超过-0.24ppm/C2,而能够补偿的α23与β有关,不能补偿β较大但α23较小的,即不能有曲线下降段,那样温度系数为负了,而NTC只能补偿温度系数为正的。

       这个补偿对附加电阻的依赖性如何?即补偿电阻的老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稳定性的?还是以上述黄色行为例,影响最大的是那个38.3k的电阻,变动400ppm将对结果有1ppm的误差。其实这已经是很宽松了,找到几十ppm/a的电阻还是容易,这样就可以把影响限制在0.1ppm/a左右。其它的电阻就影响更小了,例如热敏电阻的影响倍弱化了16000倍。

楼主:
DIY标准电阻之温度系数补偿(续4)

六、整体电路
    根据测试,把NTC能够补偿的范围,连同几种类型标准电阻的温度系数分布,做成下图:

    可以看出,BZ3这种锰铜的温度系数比较大,粗略看是其他Evanohm的10倍。同时,绝大多数锰铜电阻也不能通过NTC来补偿。Evanohm的电阻大多集中在0附近,放大后可以看得更清楚。其中VHP101表现还是不错的,但SR104和Fluke742这样的商品电阻,采用了多个元素进行匹配,因此温度系数要小不少。
    不过,β仍然比较大,这是因为只匹配但没有补偿的原因,造成在18度到28度的温度改变后,仍然有1ppm到2ppm的电阻变化。如果用NTC进行补偿,那么理论上就可以同时把α和β同时补偿到非常小,如下图红色所示:

    由于NTC补偿范围有限,原因是NTC是负温度系数的,不能补偿接近零温度系数点,更不能补偿有下降段的电阻,也就是要求在18度到28度的范围内,任意一点的温度系数都是>0的。因此,对于不符合这种要求的电阻,必须先串联一个正温度系数的铜电阻Rp,让整体变为正温度系数,才能补偿,这就是扩展补偿了。

    最后,一般来讲,由于并联了电阻,整体阻值要变小,不符合阻值偏差的要求,因此,还需要串联一个电阻进行最后阻值调整,这一小电阻必须应具备温度系数小、老化小、热电动势小的特点,但由于阻值比较小,弱化倍数大,容易满足,通常用一段电阻丝绕制即可。顶级的10k标准电阻SR104,也是这样做的。

楼主:
DIY标准电阻之温度系数补偿(续5)

七、补偿实例
    用4只VHP101-9k999,混联方法做10k标准电阻。
    VHP101是在202Z出现以前最好的箔电阻,3458A里面的标准电阻用的就是这个。即便202Z出来后,从老化指标上看,也都是6ppm/10年,而温度系数也差不多。
    1、对50只VHP101批量测试温度系数,测试了好几天,每个电阻测试4个恒温点,最后求得每一只电阻的α和β

    2、选择4只α和β合计值都很小的电阻,用橙色标记出来。实际上,还可以选出一组(绿色背景)。

    3、继续制作,成桥形

    4、装壳(右上角)

    5、最后测试温度系数,α不到0.03ppm/K,更主要的是β,不到0.001ppm/K2。这指标已经是SR104的1/50。

    当然,曲线用二次曲线拟合的并不太好,曲线形状比较怪,实际在温度从18度改变到28度,电阻窗口变化接近1ppm。

待用NTC

网友:
费时费力费钱,怪不得贵

网友:
太专业了,一般人看不懂,我就是看不懂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