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 ltsc 原版系统cpu异常占用

楼主(2025-02-24):
本来想着电脑配置低,装的ltsc系统,解决啥也没装cpu直接占用30%,还一直处于睿频状态,想着精简系统减少系统资源占用,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百度说这是
Ltsc版本娘胎里带来的bug,什么还注册表,禁用服务貌似不好使,ltsc版本就这么拉?

网友:
老电脑,不是软件必须用win10的话,还是用win7或者win8.1比较好。

网友:
同为LTSC版我用的没这问题,你可以更新版本试试。

网友:
一直用着ltsc版win10,没发现有这个问题呀

网友A:
大家都说你装的那种版本基本可称官方精简版,我也特意试过,个人实际感觉远不如2015W10官方正式版

945、E4600、3.4G内存
是双系统 W10和W7 一起使用。
W10看同样的在线、离线时频占CPU要高W7
点开文件或网页差距看不出,与W7一样爽快
但这么老的配置装其它的都卡

待机1%---3%而W7基本是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221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500-1-1.html

我也特意装过楼主的版本,没有占CPU30% 的事
就是感觉没2015爽快
难道楼主的配置比我的还差?

网友:
啥配置,菜羊D???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看配置,可以优化后台

网友:
换个版本试一试,看看

网友B:
换版本啊,有很多原因的,没必要较劲

网友:
杀了它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说你装的那种版本基本可称官方精简版,我也特意试过,个人实际感觉远不如2015W10官方正式版

945、E4 ...

I5 5200U+ 8G内存,128SSD,配置虽然低,但不至于一个WIN10都卡,而且这个明显是进程吃资源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版本啊,有很多原因的,没必要较劲

安个系统还是要花半个多小时,先试试能解决不

网友:
配置低就用配置低的系统。

网友C:
这个是windows应用商店相关的进程,
原生的LTSC是没有应用商店的,,so。。。

网友:
用加料的PE装的吧?

网友:
这进程是微软的应用商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windows应用商店相关的进程,
原生的LTSC是没有应用商店的,,so。。。 ...

那怎么解,装个商店?

网友:
我的i3-2100CPU,安装的win11 LTSC,开着系统自带的浏览器edge,还有火绒,cpu2%,你这个情况像上面网友说的,是不是系统安装的有问题?

网友:
wsappx 是微软商店服务,LTSC是不带微软商店的,你的系统肯定不是原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5 5200U+ 8G内存,128SSD,配置虽然低,但不至于一个WIN10都卡,而且这个明显是进程吃资源导致的 ...

比我的强多

是原厂版本吗?

如是刚装好?系统自动更新也会这样的。

要等多天让它忙完就清静了

我是用了第三小软件,才彻底停了自动更新 ,

停了系统杀毒和实时保护
不停掉这三个?

W10 就是待机占CPU不会保持3% 以下,尤其是新装好几天,常占30% 算好的( 配置高的不留意没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