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用了一下最新泰克示波器感受

楼主(2025-02-24):
基本上公司得示波器我都过了一遍。乍看确实比我那些老古董复杂多了。存储深度刚刚的,任意缩放波形。

新鲜劲过后发现 老古董也能胜任的,根本没必要。这么长得波形是不需要的。

那拉开示波器档次的只有带宽和采样率,存储深度不同,带宽和采样率一样的示波器本质上是同一个档次。存储深度高固然方便,但是并不是深度少了就没办法。

这几款带宽和采样率没有超过我的古董泰克,所以哟宁可用自己的示波器。

网友:
现在新的未必就是最好的,基本都是工业化大生产,根本不考虑让你用长久,有些还降本增效后的产物,换句话说把产品的冗余不留,过了保修期就行了,巴不得早点让你报废,所以没有好东西了基本

网友A:
我认为100M到200M能满足大部分应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100M到200M能满足大部分应用了

取决于待测信号,如果测量的是正弦波信号,模拟带宽大概5倍信号频率就可以了,如果测量方波信号,至少需要10倍信号频率。高带宽示波器测量窄脉冲更准确,如果带宽不够,可能测得的幅值偏低,甚至看不到。
如果是公家的,参数是越高越好,如果是自己掏钱买,愿意掏多少就买多少的。

网友:
我还没有这玩意儿,得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