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有热成像了!众仪ZT-R01热成像万用表开箱拆解简评

楼主(2025-02-24):
好久没有表拆了,原来表厂最近忙活热成像呢而且依旧是没丢弃万用表这个功能。

ZT-R01 热成像万用表。官图

官方参数。估计是在试水吧。。。
红外分辨率32*32

万用表参数。

万年不变的包装方案。。。

附件也是万年不变。。。

这个外形,简直跟之前的ZT-X一模一样。

到手第一步,把原来的屏膜撕掉,立马贴上TPU膜。不然一擦就有划痕

双摄像头+灯。。。
话说头几年的手机,从最开始的单摄像头变成双摄像头,然后又三摄,四摄,甚至六个摄像头!
如今又变成三摄,双摄了。。。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TYPE-C充电,数据口。

开机默认热成像界面。好感人的像素。。。感觉还不如几十年前的三星T108
好吧。。。这是热成像。。。不是相机。。。

热成像设置菜单。都是图形的,基本都能看懂。看不懂的话,按两下也能懂是啥意思了。

反射率也可以设置。

这个是通过自带的截图功能保存的图片。

五级红外融合可调,还有四种色卡可选。

32*32的分辨率确实有点不够看。。。

万用表功能和之前的几款万用表基本是一样的。
同屏显示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频率这个还是超方便的!

万用表部分功能还是很全的,电流,电容功能都有,就是没有电感和温度档。
(都有热成像了,你还要啥温度档

万用表部分简单测试:

0.05%精度电阻测试。

除了电容档反应略慢,其他档位切换量程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万用表功能所有档位都支持图表功能。

楼下开拆!

楼主:
开始拆机:

四角四颗螺丝,拆起来还是很容易的。

就猜到,前后壳子之间肯定有线连着,还好没有大力出奇迹

电池,摄像头都固定在后壳上。

YANNAI 804050 3.7V 2000mAh聚合物电池。

红外,可见光摄像头。

主板。

无标主控。估计还是DTM1106。

华邦 SDRAM,W9825G6KH-6

ICL8069电压基准。

4056充电管理。

VPT85BB-02A 1500V隔离推挽变压器。

欧姆龙2.4V微型继电器 G6KU-2F-Y

电路板正面。

拆掉液晶屏还有个磨标的芯片。估计是AT32F403?

24C02和 π122U31数字隔离器。

网友:
表妹首测

网友A:
前排占位观看,说说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排占位观看,说说价格

好让你死心?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坐凳吃西瓜,嗑瓜子中....

网友:
这个多少钱?咸鱼上 有台湾代工的FLIR的四位半万用表和80x60分辨率热成像二合一的手持表,DM166,卖8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占位观看,说说价格

不到500块。

网友:
大表妹又来了。

网友:
功能都能用得到不错

网友:
一般应用还行

网友:
不错,虽然分辨率比较低,但这是好的开端。

网友:
高大上的仪表啊,这玩意修一些暗病方便多了

网友:
这年头,买个万用表 还送热成像仪啊,不错不错 搜了下价格 小500,价格还是挺友好的,至于效果嘛,好歹也是热成像仪,从无到有的质变。

网友:
入门级的热成像

网友:
看这个屏幕就勾不起购买的欲望。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带热成像的万用表还是带万用表的热成像?

网友:
32x32的分辨率低了点。

网友:
做为支持热成像,500的价格还是可以的,要是把摄像头的清晰度加高到200W,屏再换个好一点的LCD,估计价格在800以内应该非常有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