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州JSG12-6;平衡式强排热水器不点火了,换水膜这还挺危险~

楼主(2025-02-24):
不点火,换了水膜,水气联动阀居然不回到位触发微动开关!不灭火。。。

网友:
这是在说啥?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网友:
主体还是铜的看着还挺厚

网友:
螺丝拧太紧了,皮圈压太扁,就卡住了。

网友:
没有安装好!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

网友:
胶圈孔小了导致主轴回位阻力大吗?抹点黄油呢?

网友A:
换水膜有啥危险的?危言耸听?

不回位要么是你维修有问题,要么产品有问题,和换膜又有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水膜有啥危险的?危言耸听?

不回位要么是你维修有问题,要么产品有问题,和换膜又有何关系? ...

想象一下,关水了热水器不灭火继续烧的样子。。。。。

网友:
自己家用的话,还是水气联动阀整个换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象一下,关水了热水器不灭火继续烧的样子。。。。。

热水器上至少还有一个温度保险,直接就断。不过这个水气联动是不是那根顶针有啥问题了?

网友:
这是什么地方卡住了么

网友:
4楼是这样么

网友:
热水器这么复杂 卖的却没有油烟机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象一下,关水了热水器不灭火继续烧的样子。。。。。

那电源没修好,插电还可能爆炸

产品有问题,无非是你没修好,或者产品本身有问题

你没修好那是你水平问题,产品本身有问题就换新

都不是事儿。

网友:
放在醋里面泡一泡,把内部的水垢清理掉再试试

网友:
科技如此简单。

网友:
感觉馍片是易损件。

网友:
很久没有看到强排热水器了

网友:
关水不停火,一般是水膜那个小耳朵没对准阀体上的孔,关水压力无法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