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购买6mm转8mm螺杆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2-24):
目的:8mm段插入某物品中,6mm段插入单反相机或天文望远镜固定孔。我的问题,买到的螺杆插入相机部分只能插进去很少一段。跟三脚架上边云台上边的螺丝对比,似乎购买的这个螺距窄一点点。可是网上购买,不知怎样才是合适的。有知道的朋友给点建议,如何描述螺距或者别的?没有精密仪器也没法测

网友A:
显然螺距不对,买个螺距规测一下在买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螺距不对,买个螺距规测一下在买螺栓。

只需要一个两个显然不靠谱,手头有正合适的6mm、8mm螺丝,都是平头的,螺距正合适,用哥俩好粘起来凑合一下还行。可是哥俩好毕竟强度不够。打算粘好后再焊一下。手头没有焊铁的东西,记得有朋友说过用普通烙铁焊接的方法只是需要加什么药品。不知有没有窍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要一个两个显然不靠谱,手头有正合适的6mm、8mm螺丝,都是平头的,螺距正合适,用哥俩好粘起来凑合一 ...

拿去做门窗的地方叫人家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需要一个两个显然不靠谱,手头有正合适的6mm、8mm螺丝,都是平头的,螺距正合适,用哥俩好粘起来凑合一 ...

必须使用电焊,粘接和锡焊都不够强度。

网友B:
在8mm螺杆上钻孔攻丝,再把6mm螺杆拧进去

楼主:
1/4英寸和3/8英寸
‌相机固定螺丝的常见规格主要有1/4英寸和3/8英寸。‌‌
1
2

‌1/4英寸螺丝‌:这是最常见的相机固定螺丝规格,适用于大多数相机、云台和三脚架等摄影设备。1/4英寸螺丝的螺距为20齿/英寸,型号为1/4-20UNC,属于美标。

‌3/8英寸螺丝‌:这种规格的螺丝一般用于较大或较重的摄影设备,如大型相机、重型三脚架和云台等。3/8英寸螺丝的螺距为16齿/英寸,型号为3/8-16UNC,同样属于美标。

不同规格螺丝的使用场景和优缺点
‌1/4英寸螺丝‌:适用于轻便的摄影设备和小型三脚架。优点是常见、易购买,缺点是承载能力有限。
‌3/8英寸螺丝‌:适用于重型设备和大型三脚架。优点是承载能力强,缺点是相对较少见,购买和安装可能不如1/4英寸螺丝方便。
不同设备对螺丝规格的要求
‌相机自带云台螺丝‌:大部分单反相机自带的云台螺丝是1/4英寸的,虽然有些相机使用3/8英寸的螺丝,但通常会配备1/4转3/8的套筒以便兼容。
‌镜头固定螺丝‌:通常较轻便的镜头使用1/4英寸螺丝,而较重的镜头(如300mm以上)则使用3/8英寸螺丝。

楼主:
我买过几个支架。都是别人用于直播的。手机架底下就是这个螺丝,看来很通用。是不是就是这个1/4?

网友:
量一下十道牙的总长度,也能算出螺距

网友:
这不简单找粗点的铁丝梆住螺栓头绞死外面再铸工胶哥俩好热熔胶美观点套段热缩管

网友:
可以使用千分尺测量数据以后与客服直接联系确认

网友C:
除了7楼靠谱,其它都是胡说加八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8mm螺杆上钻孔攻丝,再把6mm螺杆拧进去

剩下的壁太薄了,把六的搞细到四毫米多点再把粗的上面钻四毫米的孔孔砸进去。

网友D:
6mm和1/4螺纹搞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除了7楼靠谱,其它都是胡说加八道。

怎么就是胡说八道了?用一次的情况下谁去买牙规?应急的时候不是量一下多道螺距总长再除以螺纹数求得螺距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怎么就是胡说八道了?用一次的情况下谁去买牙规?应急的时候不是量一下多道螺距总长再除以螺纹数求得螺距 ...

7楼说得很清楚了,还量什么?你要是看不明白那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mm和1/4螺纹搞混了

是开始不懂导致的。

网友:
常见的相机固定螺孔为1/4英寸,螺距为20牙/英寸的粗牙螺纹,楼主买到的应是大径6mm,螺距为1的公制螺纹,当然配不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7楼说得很清楚了,还量什么?你要是看不明白那就算了。

你哪只眼睛看明白了?楼主没有工具测量,大家凭经验各抒己见,论坛不就是大家交流的吗?你一上来就说别人都是胡说八道,你才真正是胡说八道,你做人都没做明白,却还一付自作聪明的样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哪只眼睛看明白了?楼主没有工具测量,大家凭经验各抒己见,论坛不就是大家交流的吗?你一上来就说别人 ...

还凭经验各抒己见呐?你见过照相机吗?那个三脚架螺纹孔那么小,你拿什么量具伸进去量10道牙的总长度啊?再说一共也没10道牙啊,我实在找不到适当的词来评价你了,只好说你胡说八道,你要实在不服气我也没办法,好吧,你给自己找点好词,给自己脸上贴点金皮、铁皮啥的都行,我不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