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电脑一体机会识别电源适配器,开机提示Alert!,其他电源不能用

楼主(2025-02-24):
炸弹堂拍机堂发来的,没电源适配器,找了个惠普的还不行,还好上门取件退货运费平台承担

电脑提示:Alert! A 0 W AC power adapter has been detected, which is less than the recommended 65 W adapter originally shipped.
The system will adjust the performance to match the power available. Please connect a Dell 65 W AC adapter or greater fir the best system performance.

网友:
戴尔的电源插头好像一直带识别针吧!!

网友A:
一体机带电池?

网友B:
家里有当时有两台小主机,t520,配65w电源,t620p,配90w电源,接口一样,有一次拿t520的电源插t620t,电源灯狂闪,还以为坏了,接显示器显示电源不适配这类的意思,按理说65w足够用了,但就是不开机,当时也想不通,看来是有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当时有两台小主机,t520,配65w电源,t620p,配90w电源,接口一样,有一次拿t520的电源插t620t,电源 ...

哎,赶上苹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带电池?

没啊

网友C:
HP和DELL都是带识别的电源,中间的细针就是通信接口,常用的是DS2501这个1-Wire存储器,用于存放适配器的功率信息,这两家的电源能否互换没验证过
我自己改过HP台式机主板,用个10k电阻将通信线上拉到19V,可以开机,当然也可以不用识别电阻直接短接输入线上的MOS管,短接后随便接个19V电源都能开机,当然后续的机型可能将通信线连接到了EC,这种就不好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和DELL都是带识别的电源,中间的细针就是通信接口,常用的是DS2501这个1-Wire存储器,用于存放适配器的功 ...

不知道管用不

网友:
产品内卷到这种地步了吗

网友:
网上买dell专用适配器,一抓一大把,即使山寨的,也能将就用,就是用不长久

网友:
这是不想给副厂留一点点汤水啊

网友C:
不确定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就算这种转接头能骗过主机,如果是主机本身的问题,或者插座的识别针损坏,用这个是不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确定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就算这种转接头能骗过主机,如果是主机本身的问题,或者插座的识别针损坏,用 ...

买了一个,等过几天回复

网友D:
联想戴尔惠普后面比较新的都是加检测针的,只能用自家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想戴尔惠普后面比较新的都是加检测针的,只能用自家的电源

哎,学啥苹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戴尔惠普后面比较新的都是加检测针的,只能用自家的电源

以前常用DC5525的A牌本子,新款很多改成了更小的DC口,中间也加了检测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联想戴尔惠普后面比较新的都是加检测针的,只能用自家的电源

这个带芯片,电阻,能行吗?

网友E:
我的戴尔使用的不是原装,也发现这种情况,显示可以关闭电源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戴尔使用的不是原装,也发现这种情况,显示可以关闭电源检测。

这个一体机,开机就那个画面,显示只有  关机  ,不让跳过

网友:
接口有识别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