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老头乐电机

楼主(2025-02-24):
卖家说有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两种,不是控制器转换成uvw三项驱动交流无刷电机吗,直流电机是什么原理!

网友:
老头很快乐。

网友:
应该是有控制器吧

网友:
大号电驴的电机....

网友:
有刷直流电机给直流电直接可转。

网友:
功率4千瓦,劲蛮大的

网友A:
交流异步电动机就是普通的三相电机,只是这个电机的电压低而已,使用时要加变频器,直流电是不能驱动这个电机的。
交流异步电动机是没有速度反馈的,给定转速和实际转速有误差,误差大小也跟变频器有关,好点的变频器能做到误差很小;直流无刷电机也可以叫三相同步电机,是用电子换向器替代了电刷和换向器这些,寿命更长,效率也更高。
对电动车来说用无刷电机是比较好的选择,毕竟电池的电量有限,能省就省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其实也不太合算,毕竟无刷市场已经很多年了,电机和控制器都有现成的,低压变频器的市场保有量可不如无刷控制器,从以后的维护维修来说还是无刷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异步电动机就是普通的三相电机,只是这个电机的电压低而已,使用时要加变频器,直流电是不能驱动这个电 ...

一般的电驴子用的直流无刷同步电机,用的永磁体,虽然也是用的UVW三相交流电。
我认为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的区别在于,磁极是感应的还是永磁的,前者交流电机,后者直流电机。理论上直流电机效率比感应电机高(直流电机没励磁损耗)

网友:
加大号的玩具车

网友:
这个玩意的三防性能应该不错吧

网友:
垃圾佬说里面有强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