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成功的朋友,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25-02-24):
有没有用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成功的朋友,微波炉变压器原初级线圈是铝线,做点焊机能行吗?我想应该是可以的,有没有哪位朋友做过,来说说效果

网友:
效果非常不好,还是换电容比较好。

网友:
你要问可不可以,那肯定可以。你要问效果,那就看人看需求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

网友:
电容比较好

网友:
用没问题, 追求完美的话还要改进

网友:
铝的话点0.15的镀镍钢带比较好,再厚不好点

网友:
不管是铝线还是铜线,人家达到了额定输出功率就够了,同样推动800或者900瓦的磁控管,就说明功率足,铁芯做大点,铝线用粗点,怎么就不如你铜线的了?虽然也不喜欢铝线,但功率不是喜不喜欢决定的。

网友:
感觉太笨重了,去年买了一套用汽车启动继电器做的点焊机,效果蛮好

网友:
捣鼓了一个800W铝的,穿5*6平方的编织铜带4圈,配arduino简易控制,1.5~2个半波,点0.12~0.15镀镍没问题

网友:
原初不管是铜还是铝都没什么效果,只有改初级才是王道

网友:
看你的需求,如果不是很厚,仅仅组装锂电池,不是经常用,应该没问题。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027-1-1.html。仅供参考,注意用电安全。

网友:
去找老点的微波炉变压器吧,我拆的自用的很老的格兰仕微波炉变压器,好用得很,全铜的。

网友:
铜铝无所谓!区别只是暂载率!就是连续工作时间!

网友:
单纯点几个18650轻度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完全没问题,我做的4圈半,开1/3就能点了。
一年点几次,这个是最好的,没有耗材,不担心炸管。
我觉得关键就是,不要有接头,我是变压器次级直接包住住点焊针,套空调10mm铜管固定。

网友:
我能不能用比亚迪47.7AH电池4并2串当电容用。。

网友:
初级铜线的次级绕3圈就够了,铝线的你就多绕一圈4圈就够了,4圈电压高点电流小点,点0.1~0.15的镍带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