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气净化器推荐哪个牌子好?要如何选?小白也能看懂!

楼主(2025-02-24):
空气净化器推荐哪个牌子好?空气净化器能提高室内空气质量,使居住环境更加舒适。但市面上的空气净化器种类繁多,品质良莠不齐,且很多低质的空气净化器甚至采用的是劣质滤网材料,未经过除醛技术调教,无法有效地去除污染物,还可能导致还会造成二次污染,长期使用非常影响我们的健康。
为了帮助您解答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做出明智的选择,我们特别推出了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和空气净化器测评环节,并编制了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数据,希望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购买参考。
下面是本期空气净化器测评机型数据:
在进行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之前,给大家科普下空气净化器在哪些环境下使用效果最佳?
①有害气体或颗粒物浓度较高的房间
空气净化器通过高效过滤系统,能有效清除甲醛、TVOCs、灰尘、花粉等污染物,可以迅速提升室内空气质量,为居住者营造一个更为清新、健康的呼吸环境。
②家人活动频繁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
空气净化器经过不断净化后,能够有效地净化空气中残留的病毒、细菌等,净化效果较好,且能更好的保护家人、宠物等的安全。
③空气流通不畅的位置
由于气流的限制,使得污染物极易在局部积聚,而空气净化器能够在指定的区域内高效地清除污染物,从而提高室内的空气品质。
Part1: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 TOP3
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 ①:宫菱
新房除醛向来是难题,而许多净化器甲醛CADR检测结果偏高,但实际新房中,因甲醛顽固复杂、持续排放,除醛效果往往大打折扣,并因滤芯内甲醛堆积而导致二次泄漏。
所以推荐在欧美爆火出圈的宫菱MARS净化器,这款专门为新屋复杂顽固甲醛难题而生,且5K价位中唯一获国家卫健委消字号“空气消毒机”认证,以及欧盟CE美国FCC权威认证,央视CCTV推荐的产品。
此外,宫菱在净化领域深耕已有20年,面对新屋除醛的五大挑战,它们创新地提出了5A医护级8重全链路、无盲区的去醛策略结合三大溶醛黑科技+6层甲醛吸附与分解滤芯,展现出了10年抗衰减能力,以及DPP的高效黏附和DOS封装技术,成功地做到长效除醛,无甲醛泄露且无任何甲醛二次挥发。
宫菱这款净化器不仅拥有实验室级别的甲醛CADR净化数据,更在实际应用中展现了其卓越性能。宫菱为超过5000+户新屋、别墅、商业中心和医院提供了除醛服务,实测甲醛CADR净化值稳定在716m³/h至787m³/h之间除了强大的除醛能力,宫菱还能净化68种以上的病毒细菌、过敏原和异味颗粒物CADR值高达1007m³/h,且保证十年抗衰减,实现了0甲醛泄露,真正做到了无任何甲醛二次挥发在行业内没有对手。
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宫菱从不做广告,把全部资源都花在了除醛技术以及用料的研究上面,比如专属纳米凝胶甲醛分解技术、加厚光触媒除醛分离技术、蛋白酶甲醛分解技术,每一种技术都有严丝合缝作保证。面对新屋内连续无规律甲醛释放问题,宫菱采用金属四核双动力引擎360°立体新风循环系统以及1700m/h超大风量,做到每天无死角连续3000次持续、无间断全屋除醛,净化效果极佳。
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 ②:352
空气净化器推荐哪个牌子好?352这款空气净化器设计简约大气,能很好的融入不同装修风格,配备的万向轮设计,便于移动,而且操作简单智能化。但实测发现,这款产品的CADR值偏低,覆盖面积有限,难以满足大面积房间的净化需求。且新机没有滤芯,需要另外购买,性价比不高,使用时产生的噪音大,影响睡眠质量。
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 ③:美的
空气净化器推荐哪个牌子好?美的这款空气净化器外形高端大气,而且还拥有夜间静音模式,操作简单易懂,且风力与灯光均可调节,非常使用便捷。然而,实测发现,这款产品的净化效果不尽人意,吹出的风不够清新,净化效果还有提升空间,CADR值相对较低。且没有配备没有紫外线杀菌功能,消杀表现一般般。
Part2:空气净化器知识要点分享
①选择专业技术实力强悍的
空气净化器推荐哪个牌子好?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推荐选用知名品牌的专业空气净化器,这些设备将对细菌病毒、甲醛等有害物质进行大量的优化和调整,能够有效地过滤掉污染物、过敏原和细菌病毒,同时还能吸附和分解甲醛、甲苯等有害气体,从而显著提升空气质量,避免产生二次污染。而缺乏专业技术调校的空气净化器,不仅净化效果差,且性能抗衰减性也一般。
②选CADR值、CCM值高的
空气净化器要如何选?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CADR值与过滤器的级别、风速和风量密切相关。CADR值越高,则说明净化速度快,可有效去除细菌、病毒及甲醛等有害物质,缩短了净化盲区,若CADR值越低,则表明除醛不彻底,容易有有害物质的残留
CCM值反应了过滤器的使用年限及清洗效果,数值越大,其使用寿命越长,更换次数越少。 CCM较低时,需要经常更换滤芯,不但费用高,而且还会造成二次污染,对人体造成极大的危害。
③注意滤网的面积、层数、级别
目前市场上的高级空气净化器一般都是由活性炭、高效过滤器、负离子发生器等组成,其净化效率可达到99.95%。而低价的空气净化器则常常缺少复合滤网设计,长期使用不仅不能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还会给使用者带来潜在的健康风险。所以,在选购空气净化器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有多层过滤系统、负离子技术的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净化效果的同时,保证其使用安全。
Tips:那滤网级别过低会带来哪些影响?
1. 健康风险增加
空气净化器要如何选?若空气净化器的滤网级别过低会导致其过滤效率低下,无法有效捕捉空气中的微小颗粒物、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可能会引发我们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等。
2. 净化效果不佳
较低等级的过滤器很难有效地捕获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细菌、病毒和有害气体,这大大削弱了空气净化器在清除室内污染物方面的效能。
3. 滤网易堵塞
若空气净化器的滤网过滤等级太低,则很难对空气中的微粒进行有效地截留。这样,空气中的灰尘、头发等杂质就会堵塞滤网,影响净化效果。
④防止二次污染
大多低劣产品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内部结构松散,使其对污染物的吸附能力不强,易造成二次污染。而高质量专用材料则通过多层腔体的防尘、防霉设计,达到高效吸附污染物的目的,可有效避免污染物泄漏及二次污染。
⑤电机、风轮
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空气净化器的主要作用是吸附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及致敏源,并将其排放。其中,电机、风扇对风扇风量等重要参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品质产品一般采用大型风扇及金属双轴承电机,使其具有更佳的净化效果。反之,若采用质量差的风扇或风机,则会降低气流速度,降低净化效率,降低覆盖范围,造成二次污染。
⑥长效除醛技术
高端空气净化器采用先进材料和精制技术,并集高效过滤技术、光催化滤膜和甲醛分解酶膜于一体,有效分解甲醛等有害物质,防止二次挥发。而低档次的空气净化器大多依靠的是单一的活性炭滤料,不能有效地清除各种有害物质,长期使用会引起头晕、头疼等症状,严重时还会引发白血病。
⑦uv杀菌优选双侧灯管
目前,许多空气净化器采用紫外线灯珠和灯管进行消毒。然而,现有的低功耗UV灯珠在消毒范围和效果上存在局限性,容易导致死角和盲区,使细菌、病毒等污染物残留,引发大气污染。相比之下,大面积双面灯管能显著提高杀菌效果。因此,建议优先选择双面灯管产品,其性能远超同类产品,能有效扩大消毒范围,确保更好的灭菌效果。
Part3:空气净化器测评分析
品牌
宫菱
美的
IAM
霍尼韦尔
小米
352
树新风
型号
PRO
KT650G-RX600 PRO
M8 PRO
KJ820F-P21D
AC-M23-SC
X88C
T2
空气净化器测评①:滤网结构+配置
空气净化器要如何选?滤网等级可分为H11、H12、H13等,H13级HEPA滤网可捕捉病毒,细菌,甲醛和其它0.1-0.3纳米的微粒,且过滤效果可达99.95%。同时,高端专业的空气净化器则使用了H13级滤芯,不仅可以大大提高了滤芯的净化效果,还可以全方位地提高室内的空气品质。而级别较低的滤网,不仅过滤效果差,且净化不全面,对于一些鼻炎患者或老人、小孩,则很容易导致他们患病。
测评方法:拆卸产品的滤网观察滤网的厚度和片数,询问客服产品滤网等级。
测评结果:
在对多款空气净化器测评后发现,宫菱、IAM、霍尼韦尔都采用了两片式复合型过滤器,且净化效果显著。其中宫菱滤网面积更大净化效率更高,结构精细度以及CCM方面表现尤为出色,能满足更大空间的净化需求,CCM值高,滤网使用寿命长,不需要频繁更换滤网。而IAM、霍尼韦尔受电机的滤网影响,净化效果、净化效率都略逊一些。
然而,美的和小米虽然采用了柱状复合滤芯,但这种滤芯的吸附效果没有片状好,过滤体积小,所以整体过滤效果和使用寿命相对较短。
树新风采用的滤芯是片式滤网,更换频率较高,操作会比较麻烦,成本大,而且活性炭滤网结构净化效果没有那么彻底。
352这款净化器的过滤器采用的是塔式结构,拥有三层滤网,能够提升CCM强度,但同时也增加了厚度,可能会对气流形成一定的阻力,进而影响过滤效率,导致净化时间长、净化效果不佳。
空气净化器测评②:实测净化测试
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高效能的空气净化器会搭载大功率高性能电机,并会配备精密滤网,能有效去除各种有害气体,实测净化效果非常好。虽然一些产品会提供净化数据给我们,但很难保证这类数据是否存在虚标的情况,因此还需要进行相应的测评验证。
Tips:那空气净化器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1. 滤网更换维护
定期对空气净化器的过滤器进行检测与更换,可保证其对空气中的污染物进行连续、高效地过滤,可以很好地防止因滤芯堵塞而造成的净化效果。
2. 摆放位置与遮挡问题
使用空气净化器应避免将其放置在角落或靠近墙壁的位置,这样才能保证室内的空气循环,达到净化的目的。同时,要保证空气净化器的四周没有障碍物,以免堵塞进、出风口,从而导致净化效果下降。
3. 特殊人群保护
对小孩、老人、有呼吸道疾病的人,要选用性能合适且经过安全认证的空气净化器,而且要放在孩子们够不到的地方,以免发生事故。
测评方法: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内,点燃艾条熏房间十分钟,然后打开产品开始最高档净化功能,看产品三分钟以及五分钟将空气净化了多少。
测评结果:
实测净化效果好:宫菱与352的表现非常好,能在十分钟内降低室内烟雾含量。特别是宫菱,净化速度快,其利用优质滤网金属四核双动力引擎和超大尺寸风轮,还搭载自吸式双涡轮增压技术等黑科技,且不会残留异味,开启后能感觉到空气明显清新了很多。尽管352的净化效果同样出色,但在净化速度方面略逊一些。
实测净化效果还可以:IAM的表现还可以,虽然能在短期内能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物含量,但使用仍有异味残留,只有使用时间长了才能勉强净化完室内空气,还需要继续优化。
实测净化效果一般:剩余产品的表现一般,实测时能发现很难输出强悍净化效果,且使用十分钟后异味还是特别严重,加长净化时间也不一定能彻底去除异味,难以保持空气清新。
空气净化器测评③:空气质量传感器感应测试
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高性能传感器能迅速且精准地检测室内有害气体,并立即作出反应,从而显著提升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效能。但如果空气净化器中的传感器感应速度慢,则很容易影响机器的监测效果,进而影响净化效果。
测评方法:在一个封闭小房间内,打开产品并且点燃多根艾条,记录产品感应空气颗粒物含量高所需时间
测评结果:
感应速度快:宫菱和352空气净化器表现出色,能迅速感应室内空气污染并高效净化。尤其是宫菱,仅需8秒即可检测到污染并自动启动净化,有效去除PM2.5和甲醛,且无异味残留,使用体验好。352这款虽然响应速度也较快,但受到粗厚滤网影响,净化效率相比宫菱稍微低一点。
感应速度还可以:IAM、树新风、美的实测表现还行,尽管能较快感应室内污染,但其净化效果并不突出,无法做到实时且灵敏地监测室内空气质量,特别是面对大环境,感应速度还会大打折扣。
感应速度一般:剩余产品实测表现一般,不仅传感器感应速度慢,且净化效果也一般,使用一段时间后,室内还是会出现较大的异味,特别是对于一些鼻炎患者来说,长期使用很容易诱发鼻炎、呼吸道等疾病。
空气净化器测评④:风量大小
空气净化器的风量越大,越能在短时间内降低室内空气质量。而风量较小的空气净化器不仅不能快速净化室内空气质量,且长期使用还可能会诱发头痛、咳嗽、呼吸道感染等问题。而空气净化器的风量会受到电机、风轮设计、电机品质质量等影响。
测评方法:启动产品后将风速风量测量仪放置在进风口处,观察数值大小并且将艾条点燃靠近空气净化器的进风口,观察产品吸进去的烟量大小的吸入速度。
测评结果:
风量大:宫菱与352均拥有强劲的风量,可快速吸收及净化房间内的污染物。此外,宫菱采用了双扇式叶结构及41台 PPE超强风机,以及金属四核双动力引擎,还具备自吸式双涡轮增压技术等,且是双侧进风,使空气清洁程度大幅提升。而352则因其自身的过滤特性及风扇特性,导致其净化效果不佳。
风量还可以:霍尼韦尔和树新风的表现都还可以,虽然可以提供更大的风速,并且可以迅速地吸收烟尘。但是,相对宫菱、352来说,这两款产品的净化效率偏低一些而且在同样的空间里,净化的时间也要长一些。
风量一般般:剩余产品实测表现一般,风量输出不如其余产品,且室内的烟雾含量还是很多,特别是开启一段时间后,也只能将室内污染源减低,不能完全消灭,需要注意。
空气净化器测评⑤:甲醛、颗粒物的净化效率(CADR)适用面积
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CADR值代表的是空气净化器在单位时间内净化的干净空气体积。CADR值的空气净化器能大幅提升净化效率,有效减少净化盲区,从而能很好的确保室内空气质量保持在良好的水平。而低CADR值则无法净化掉空气中的细菌、杂质、甲醛等有害物质,影响我们的健康。
测评方法:参考详情页、询问客服产品的数值
测评结果:
在空气净化器测评中,宫菱CADR值最高,以其过滤系统,纳米防水技术,四核芯电机和双涡轮风扇的强力结合,能快速净化空气中的细菌、杂质等。另外,宫菱还加入了负离子、紫外线消毒等科技,使室内空气品质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而其它几种产品的 CADR值都偏低,适用于小面积、大气污染小的室内环境,如果长期使用不仅会降低净化效率,且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Part4:总结
到底除甲醛空气净化器哪款好?相信大家在看完我们的空气净化器测评和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后已经有了答案,不过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在选购空气净化器时,建议大家能参考自己的实际使用需求和我们的空气净化器测评、空气净化器推荐2024选购指南,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