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又双叒叕翻车了 - 给小爱触屏音箱加装DC插座

楼主(2025-02-24):
又是一台小爱触屏音箱,原来的MicroUSB接口有点松动,懒得拆原接口,索性再加一个DC插座。

找个地方固定DC插座,再开孔

插座有高度,后盖对应位置得挖掉点

装上DC座

坏了,挖得有点深,漏了!

装起来看看,还凑合!

插上试试,合适!

就这样吧!

网友A:
某天,不小心插入了个天猫精灵12v电源--------------全剧终

网友B:
DC接口进来不整个5V降压模块么,哪天插个12V或者20V的电源就喜闻乐见了

网友C:
鲍师傅为啥不装个TYPE C的母座或者小板,那样才是稳妥

网友D:
还是改个C口好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鲍师傅为啥不装个TYPE C的母座或者小板,那样才是稳妥

个人觉得可能是:DC接口焊接点位比较大,比TYPE C接口焊接容易很多。

网友:
装个TYPE C的母座或者小板

网友:
改c口呀,方便

网友F:
还有一种带罗母锁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天,不小心插入了个天猫精灵12v电源--------------全剧终

尺寸不一样,插不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接口进来不整个5V降压模块么,哪天插个12V或者20V的电源就喜闻乐见了 ...

那样成本太高了,简单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鲍师傅为啥不装个TYPE C的母座或者小板,那样才是稳妥

如果上TYPEC就要拆MicroUSB,拆这个得上热风枪,还得拆板,最少需要30分钟,这样几分钟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改个C口好点吧

不不不,其实DC口挺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可能是:DC接口焊接点位比较大,比TYPE C接口焊接容易很多。

你说得对,DC座比较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带罗母锁定的

这个开孔在缝隙处,而且带有弧形,螺母不好锁紧

网友:
我一般是用插口带台阶的DC插座,这样打孔了靠台阶固定

网友:
我觉得楼主失策,加装个c座,明显比dc座实用。

网友:
为换机打下伏笔

网友:
还行,插上插头就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