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博世 五线水平仪GLL 5-50 拆解

楼主(2025-02-24):
过年在家闲的没事干,就把一个打黑来的水平仪拆了看看,尝试了一下能不能修复。
先来看一下拿到手的外观。型号是GLL5-50 X。
正面破碎的玻璃
正面玻璃碎了

后面是铭牌,中国制造,玻璃也是碎的
右侧电池仓,没有盖子
右侧电池仓
左侧 有两条线。玻璃也是碎的。
左侧两条线
顶部按钮
顶部的按钮,带电池指示

底部的卡口接架子。
底部也有一个玻璃
开拆吧~~~~
先把这三个六角螺丝卸了。
底部的三个螺丝
然后就是这四个深孔里面的六角螺丝,特别难拆。我动用了三套工具才把螺丝刀伸到里面去把螺丝卸了。孔很深,衔接头也不能太粗,不然伸不进去。
拆螺丝的螺丝刀,接了好多节。
动用三套工具拆那几个螺丝
螺丝卸掉以后可以把上面的盖子部分拆开了。
可以拆开顶部盖子了。
彩色线束要先先卸掉,连接的是顶部的几个按钮。

拆掉顶部盖子
就能看到顶部的一块小电路板。
顶部的电路板,我没看懂是做啥的。

然后是三个外壳的固定螺丝。有一个单边螺丝的是带强磁的,无论是安装还是拆卸都要小心。
单个螺丝的这边是带有强磁。拆的时候要注意

剩下一边的两个外壳固定螺丝
拆掉另外一边的两个外壳固定螺丝

这时候整个电路就可能和壳体分离了,拆之前先把电池的接口拆除了。然后就能看到两个开关,对应的就是外壳上的三档。
可以看到像鼠标面的微动开关。

这是另外一边。

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了。

再来一张清楚一点的。

这个就是有强磁的一侧下面白色的是磁铁,吸力很强。
电路部分带强磁的一侧
拆开以后检测了电器的部分,有电压,开关也正常,网上查了一下,类似的设备很大一部分的故障都是主电路板出问题。这个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虽然说电气部分也都还完整,但是如果维修的费用大于或者接近二手设备的话,就没必要了。

网友:
如果是绿线 还是可以折腾一下的

网友:
做工不错,只是焊接排线不打胶差评,连接器座子没打胶差评~~

网友:
这个很贵吧、吧、吧

网友:
水平仪螺丝种类不少,拆机用的工具挺齐全

网友A:
比头发细的导线断裂难修,不小心又碰断。要是能像手机无线充电,做成一侧转轴无线供电,修理能简单很多。

网友:
竟然打黑失败

网友:
内部结构很紧凑啊

网友:
做工不错,羡慕了

网友B:
看着是正货,博世居然还产这个

网友:
水平仪,过去一根透明水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头发细的导线断裂难修,不小心又碰断。要是能像手机无线充电,做成一侧转轴无线供电,修理能简单很多。 ...

想过改成锂电池供电的,但是既然搞不定,也就看个乐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正货,博世居然还产这个

一直有啊,就是全套价格不菲,这个是5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