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玩具计数篮球框并改锂电池

楼主(2025-02-25):
这个玩具挺费电,玩了两个下午就没电了,拆开一看,居然漏液了,哈哈改锂电池吧

红外感应,计分系统

数码管显示进球数量

后面

打开电池仓

草,漏液了

直接改锂电池,拆开

想在玩具估计都是定制方案,芯片厂家定制各种玩具芯片

这次又做了10个小板,娃娃玩具越来越多,都需要改锂电池

测试ok

网友:
这锂电池好。充电玩

网友:
改改更健康~

网友:
锂电池改的不错!

网友:
小锂电库存充足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
玩具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
我也想把所有的都改锂电池

网友A:
正好改3节14500锂电池并联,开孔加充电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好改3节14500锂电池并联,开孔加充电板。

3节锂电已经超电压了,用一节就可以,但是看他这个200mah的容量有点小了,还不如一节14500电池也有700mah的电量

网友:
电池熔量偏小啊,换块电池,,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节锂电已经超电压了,用一节就可以,但是看他这个200mah的容量有点小了,还不如一节14500电池也有700mah ...

3节当然是并联了,加大容量。

网友:
                        改锂电是大趋势

网友:
这小板通用性还挺强

网友:
空间足够的话换14500锂电池最好了

网友:
改锂电经济实惠

网友:
孩子的玩具还是使用充电电池就好,小孩子不知道能玩几次

网友:
前阶段也帮人改了一些玩具,主要他那都是电池漏液,电池仓都锈完了的,直接改比修电池仓方便

网友:
玩具本身也不费电,孩子玩一次也玩不久,电池应该够用了

网友:
单节锂电电压有点低,两串铁锂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