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七彩虹B85主板电池掉电BIOS参数无法保存

楼主(2025-02-25):
七彩虹的一款主板,型号为:战斧C.B85M-PT 魔音版 V20,具体故障表现为设置好的日期时间参数,断电拔出电源插头后无法保存,通电显示日期时间为出厂日期,所有BIOS或CMOS参数全部清零恢复为默认值。如果一直插着插头不拔出来,主板参数可以一直存在,日期时间都很准确。

以为是CMOS电池没电了,经测量电池电压正常,更换一块全新电池后,故障依旧存在。我初步判断可能是主板上的电池供电电路有问题,导致主板CMOS数据无法得电保持。

在此求助有主板维修经历的朋友们,给个维修思路,特别是B85主板的,如果能提供电池供电相关电路图资料的更好。给个别人电路板级别的维修资料链接也行。

网友:
首先,你量一下电池座子对地阻值多少,你先来看一下这个图,首先,你要量一下电池3v到二级管是不是通的

这个3v到电阻这里是直通的

电阻阻值是1k

按这个图来量一下

这个图中,红剪头标的位置,都应该有3v,来自电池电压

由于你没有给我高清图,我只能拿一个七彩虹b75来作演示,这个rtc电路是一样的,我网上找了一张,看不清楚,图中标的位置,找一下相关元件测量。

看完上面的原理图,断开电源供电,裸板,装好电池,跟我一起看实物测量图,如果你能提供一下电池旁边的高清图,我直接给你画出来更好

往下量

这䗰地方都是有3v的,到哪里没有,就量哪里
重点排查以下几个位置
1、电池3v到电阻及电池3v对地滤波电容
2、电阻两端电压
3、三脚管的输出极
4、3脚管输出极滤波电容

网友A:
检查CMOS_CLR跳针是不是接到CLEAR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CMOS_CLR跳针是不是接到CLEAR上了

一般不会有这个失误,可能是cmos电池出来的线路上有电容短路了

网友:
好好看看是不是电池座或者触片有氧化或虚连

网友:
查一查闪存的输入电压

网友:
来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
赶脚主板电池没输出到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有这个失误,可能是cmos电池出来的线路上有电容短路了

主要是这低级错误我也犯过哈哈

网友:
排除电池,那就是板子线路了。这个一般的店铺还不一定能修,要么返厂(这个最彻底),要么找个真正的售后修。当然不出意外的话它给你返厂

网友:
换了电池不行就是,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故障是主板RTC振荡电路的问题,它需要主板在没有任何外界电源的情况下能继续工作,为下一次开机、以及内部时钟事先做好准备,而电池正好是为这小部分电路供电,以满足其正常工作。决定RTC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所涉及的分立元件较多,具体的维修方法请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1334-1-1.html希望能帮助到您。

网友:
厉害了~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看换上去的电池还有没有电

网友:
RTC电池附近的那个双二极管坏了吧,或者是后面的电容失效导致的漏电,你可以用开关电源供电,一个个拆下来排除掉是哪个元器件坏了

网友:
我有一块七彩虹B75也是这个故障。一毛一样。没解决。对七彩虹从此不喜欢。

网友:
换个存储芯片吧

网友:
更换电池后出的问题?,,,,电池与主板电池盒的接触不良的锅比较大。。。

电池的厚度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