碟刹灵敏度太差,按到底了,还是能滑行很远,怎么办?

楼主(2025-02-25):
万一需要急刹车,比如在3米内刹停,

但是要滑行20米才停,
怎么办

网友:
换新的      大哥你这是在玩命      你不怕死没事    不要危害社会

网友:
换刹车油刹车片刹车盘刹车线

网友:
你这就是想干什么,是小车还是摩托车,还是自行车?你还想3米就停,哪有这种东西,肯定会滑行的,至于人吗,就去拜访上帝去吧。

网友:
你这是没排气或者没刹车油了吧,如果轮子抱死了你还能滑行20米不倒,你技术得多牛才能办到!
如果真抱死了轮子不转滑行20米,要么上ABS,要么换半热熔胎,前者1000多一次性投资,后者3-500之间,3000公里换一次!

网友:
闸调的太差了,调车闸需要一定的技术

网友A:
你这是找到流量密码了吗?

天天跟刹车杠上了!换个话题吧。

你自己打开你自己的主题看看,好意思吗?

网友:
用脚刹,就是有点费鞋

网友:
高速行使因为惯性刹不死这是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是低速行使刹不死就用检查、调节刹车装置

网友:
电动自行车?调一下吧

网友:
用“脚”刹、“股”刹、“胸”刹……总有一适合你的翻车方式。

网友:
先用盅,后用杯,用完小碗对瓶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找到流量密码了吗?

天天跟刹车杠上了!换个话题吧。

他改名叫暗影刹车水贴之神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找到流量密码了吗?

天天跟刹车杠上了!换个话题吧。

从他的描述来看,像是自行车,能滑行20米,这速度得多快,和脚刹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他的描述来看,像是自行车,能滑行20米,这速度得多快,和脚刹有啥区别 ...

他这只是一种发帖内容而已,要是自行车能在刹到底的情况下,需要多么快的速度或者刹车调的多么软。

网友:
刹车盘上可能有油污

网友:
是不是不小心,将润滑油整到碟片上了,那样的话,就刹不住车了。

网友:
赶快去修,人命关天,安全是最重要的

网友:
有人发现你的秘密了啊

网友:
天天跟刹车杠上了!换个话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