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七彩虹H610M-D M.2 V20主板,无法开机

楼主(2025-02-25):
22年在京东上买的主机(京天配的机器)
配置:
i5-12400 CPU
七彩虹H610M-D M.2 V20主板,
七彩虹DDR4内存16G
海康的HS-SSD-E2000LITE硬盘

之前一直使用正常,偶尔出现开机卡BIOS界面。重启就解决了。
但是上周六,正常使用的时候,死机了。重启卡bios界面,无法进系统,多次重启还是没办法。
然后升级了BIOS的版本(原来是1004版本,升级奥1007版本),还是不行。
抠电池,重新拔插内存,硬盘,还是不行。进不去系统。
PE能进去,但是看不到SSD硬盘(在BIOS下可以看到硬盘)。换了一个SATA接口的硬盘,可以看到。
跟客服联系,判断是硬盘故障,就把硬盘寄出去了。然后在sata硬盘上安装系统。
周末安装好了,昨天(周一)晚上第一次开机正常,第二次开机又不行了。还是进不来系统。
重新拔插内存,还是一样进不去。
昨天太晚,没时间弄。
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究竟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忠告:远离七彩虹才是王道, 给别人装机,就七彩虹的主板莫名奇妙的故障,都是怎么都不启动,换下来过2天又莫名的好了,返修又说没有问题。装机也不敢用。太TM恶心了,除了显卡偶尔用下,七彩虹家的其它东西(主板,SSD特别这2个)再便宜也不碰了。

网友:
某个元器件质量不过关?这也太恶心了

网友B:
更换SSD,,,运气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忠告:远离七彩虹才是王道, 给别人装机,就七彩虹的主板莫名奇妙的故障,都是怎么都不启动,换下来过2天又 ...

这下麻烦了。只能换一个主板了吗?2年多一点。请教下,有哪个平替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SSD,,,运气不好

我现在有点觉得SSD没问题了。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先要排除是否因总线故障导致,往往能通过主板自检,也能进PE,不代表南北桥能正常工作。

网友:
感觉还是主板问题,有虚连,

网友:
个人觉得
先换电源看看,再就拆出主板,最少系统试验

网友C:
系统安装是用GPT格式,并有ESP分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安装是用GPT格式,并有ESP分区么?

分区格式,没注意。这个需要怎么分区?

网友:
关键词“卡BIOS”,我觉得应该有提示...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网友:
我用华擎主板很少出问题

网友:
卡bios的界面上有什么错误提示吗

网友:
开局几个字,后面全靠猜。。。。

网友:
主板不稳定问题,遇到过几次类似问题,换主板就解决了

网友:
七彩虹这么不靠谱么?我觉得不是,这种是几率问题

网友:
拍个卡屏图片上来大家比较好帮忙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