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解比亚迪 胎压 换电池

楼主(2025-02-25):
1、拆下轮胎, 用T10 六角可以拆下胎压监测模块,

2、用撬棍撬开模块,漏出电池。

3.更换购买的带针脚的电池

5、用704胶水粘上(感觉也不用密封,盖子防尘用的),过半小时胶水干点,慢慢开走,3分钟左右,仪表胎压都显示出来了,回家停一晚上

6、1个月后补胎,观察胶水没问题。

网友:
要是不需要扒胎就能更换可太方便了。

网友:
换电池不难,拔胎这步比较难

网友A:
我的就是因为没电了自己又不会拔胎,在坛友这边低价卖了气嘴上拧的胎压监测,一样使用。

网友:
这胎压设计有问题吗,,不可以用转圈的动能转成机械能之类转。。。。。。这种电池早晚得坏

网友:
确实是个低频大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因为没电了自己又不会拔胎,在坛友这边低价卖了气嘴上拧的胎压监测,一样使用。 ...

我用外置式的,2到3年就换电池

网友:
我直接在4S店换了4个。。

网友:
现在集成度这么高啦。就一个芯片全搞定了。

网友C:
我的8年了,估计也快没电了。迪友新电池买的那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8年了,估计也快没电了。迪友新电池买的那种啊

8年了还有电吗, 我的 大约5年就陆续没电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能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外置式的,2到3年就换电池

是的,外置的电池不耐用一点,我的3年多点点刚换了一个电池,还有三个是正常的。内置的差不多用了8-9年。

网友:
换电池要扒胎换电池,然后再装回去,就怕轮胎店等不了。

网友:
这种内置的电池是个短板

网友:
装上去不用做动平衡吗?

楼主:
做了动平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8年了还有电吗, 我的 大约5年就陆续没电了。

可能是你开的比较多

网友:
就是扒胎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