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ymex/bg2vo - 用Vishay 金封金属箔DIY 10k标准电阻(转载)

楼主(2025-02-25):
用Vishay 金封金属箔DIY 10k标准电阻
lymex 于2012-10-09发表于38HOT论坛

一、为什么要用金封金属箔做核心元素?

    传统的标准电阻都是用线绕的,具有温度系数好、稳定性佳、负载能力强、几乎没有电压系数的特点。
    但是,线绕标准电阻也存在选好材不易、制作工艺复杂等弱点,传统的锰铜标准电阻温度系数太大只能恒温使用,而好的空气标准电阻价格又非常昂贵。
    随着技术的进步,出现了性能更好的金属箔电阻,尤其是金封金属箔,在主要性能指标上均超过相应的线绕电阻,成为制作标准电阻的热选材料。金封金属箔从温度系数上,不亚于最好的线绕,而且温度曲线平直,即beta系数很小,比Evanohm还小,因此可以通过补偿得到很低温度系数的标准电阻。
    金封金属箔从长期稳定性上看,目前有几款都能达到6年2ppm之内,比现有的线绕标准电阻好很多,这是标准电阻最重要的参数。另外,金封金属箔也是金属导电,因此同样具有几乎没有电压系数的优势。金属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电感非常小,做成的标准电阻可以用在交流上。

目前对金属箔的弱项评价或批评有如下几个:
    1、耐受过载能力差。金封金属箔的体积小,有效导体质量就更小,造成负载能力差。例如晶振封装的那种金封额定功率只有0.3W。不过,对于10k的标电阻,0.3W意味着55V的电压,这在一般精密测试中很难超过的。10k标准电阻的标准测试电压是10V。另外,也可以通过串联并联来提高功率,当然要增加成本。

    2、同样也是有效导体小的原因,加上胶粘,会让人怀疑长期稳定性,例如过了100年、10000年,那么小的导电体能否仍然保持不变?况且,Vishay自己的测试也表明,这种电阻随时间的推移,其老化速度有加速的趋势(线绕电阻正好相反,时间越久则老化越慢)。同样,小体积的电阻体耐受粒子辐射能力就比粗壮的线绕电阻差得多。当然,微观上看金属箔电阻已经不小了,现代的集成电路和微电子器件,哪一个不具有更微小的体积?

    3、阻值范围不是很宽。金属箔的生产外非一般是10欧到100k,而且两边的阻值效果不太好,最好的阻值在1k到10之间。当然,1欧的可以通过并联方式取得,1M也可以串联得到。也许做10k最好的方法是类似720A里面那样,用4个2.5k的串联。但单个的2.5k就不好用了。

    4、来源受限。金封金属箔也就是那么几个厂家生产,高技术的东西,价格不便宜,不如线绕电阻那样来源广、大众化、容易取材。

    从历史上看,很多厂家的10标准电阻都是以金封线绕为主力,例如Fluke 742A、Advantest、IET SR-X。但这种金封线绕生产成本高,而且由于需求变得越来越小,生产设备的利用率非常低,形成恶性循环。

    新型的商品标准电阻,已经采用金封金属箔了,例如:
    1、AE的ASR和USR,具有非常好的性能

    2、英国的Transmille的3000RS标准电阻,用了Vishay的VHP100,温度系数0.1pm
    以下图片/文字,来自Transmille自己的网站

    总之,用金封金属箔制作10k标准电阻,具有取材容易、制作方便、性能超群的特点,成为未来的趋势。

二、选择何种金封金属箔最好?

    从品牌上看,选择Vishay的为好。其它的例如AE的,其实也在Vishay旗下,TDK的也没见有新的产品,法国的几个品牌逐渐消亡,美国另有1、2家也产品很少。

    Vishay的金封金属箔,从温度系数上看,以前分常规的和VHP100两类,前者<5ppm/C,后者更小一些。
    新型号的分成常规的和Z后缀的,分别具有<5ppm/C和<2ppm/C的温度系数。要注意的是,Z后缀的(零温度系数)典型指标0.05ppm/C或者0.2ppm/C,是极难达到的,绝大部分的温度系数在0.6ppm/C附近。

    Vishay的金封金属箔,从长期稳定性上看,最早是5ppm每年,后来出了高稳的,达到2ppm/6年,相当于每年0.5ppm,这是做标准电阻比较理想的。事实上,即便是常规的5ppm/a,实际表现也非常好。

    零温度系数和高稳结合起来,可以选择的型号,目前是VHP202Z、VHP203,还有VHA412Z等。这些电阻都没有二手可循,也没有现货,只能向厂家定做。一般来讲,定做9998欧、0.1%的比较合适,差2欧到10k是因为方便串联补偿,而0.1%的要比.01%的便宜不少,温度和老化性能是完全一样的。

    以前定过0.1%的,实际测试绝大多数都在0.01%之内。以前也定过9999.5欧的,结果发现阻值太接近10k了,没有留出足够的串联补偿电阻的空间。

    类似,如果想做100欧、1k、100k,可以直接采用订做偏小一些的阻值的,以利于补偿。但要做10欧的还是要偏大一些,做并联补偿为好。1欧和1M的没有现成的,只能定10个高并联、串联。

楼主:
用Vishay 金封金属箔DIY 10k标准电阻(续)

三、具体结构和方法?

    1、采用4只9k998电阻进行混联,有统计效果,可以良好配合,同时取得较大的耐压和功率储备余量。10k附近基本上是金属箔的最佳阻值。也可以选4个2.5k附近的串联,但那样的话单个2.5k就不太好用了。
    2、多次定做的经验表明,Vishay的高稳电阻均具备-0.6ppm/C附近的温度系数,这样可以用铜电阻(温度系数4200ppm/C)来补偿,2欧可以补偿-0.84ppm/C,因此主电阻是9998欧的,串联电阻仅占0.02%,其稳定性的影响可以忽略。如果定9999欧的,那么1欧铜阻只能补偿-0.42ppm/C。
    3、对于以前定做的阻值正好为10k的,经过串联补偿后,总阻值就大于10k了,因此需要采用较高的电阻(RH1、RH2)进行并联。并联在单个电阻上(而不是并联在整体上)的原因,就是在相同功效下所需要的阻值要低一些。对于9998欧的,这两个电阻需要去掉。
    4、1.2欧铜阻,具体阻值需要测试确定,留有补偿余量,即要过补偿一些。
    5、10欧电阻,其实就是调整补偿量的,具体阻值要经过测试确定。不建议通过减少1.2欧铜阻的长度来进行,那样破坏了铜阻的整体完整性。
    6、1欧就是串联阻值补偿,具体阻值要经过测试确定,让电阻正好达到10k。

四、如何调节温度系数?
    主电阻的温度系数是负的,理论上可以串联一段小阻值的铜阻(漆包线),实现完全补偿。计算公式:
主电阻×a + 铜电阻×4200 = 0
    其中a为主电阻的温度系数,ppm/C。

    1、实际补偿之前,要先对主电阻的温度系数进行精确测试,最好是装到板上后进行。
    2、然后用上述公式计算,看到底需要多大阻值的铜阻。一般需要1欧附近。
    3、制作补偿电阻,我是采用0.11mm的漆包线,每米电阻实测2.4欧。截取比计算值长一些的漆包线做成铜阻(我喜欢用大红袍电阻,阻值>1k欧即可,无需弄断)。
    4、串联后,再次测试温度系数,此时再次测试温度系数,应该是过补偿了,温度系数为正。
    5、再次计算需要并联的电阻值,寻找相近的电阻并联上去,再次测试。
    6、如果不满意,则继续调整这个并联电阻,直到满意。

    以前我曾经通过改变铜阻漆包线的长度来达到调节的目的,但这样就涉及铜阻内部反复焊接,不好。因此才改用改变并联电阻的方式。

    那么,这个补偿电阻的引入,是否会影响长期稳定性呢?一般不会。这电阻的阻值只有不到2欧,占200ppm,即便改变了0.5%,整体影响也只有1ppm。实际上,漆包线的电阻随时间的变化是很小的,不会大于0.1%,可以放心使用。同样,铜阻并联的电阻权重不到30ppm,影响更小,只要采用优质金属膜电阻即可。

五、如何补偿阻值?

    补偿阻值的目的:就是让最后的成品阻值尽量接近10k。如果没有条件,有一些偏差也问题不大,毕竟标准电阻注重的是老化特性还有温度系数,偏差是次要的。

    补偿阻值:一定要在补偿温度系数后进行,否则在补偿温度系数的时候会改变阻值。同样,补偿阻值的时候也不应改变整体的温度系数。

    补偿的原则:串联小阻值,并联大阻值。串联电阻假如为主电阻的1/1000,那么弱化就达到1000倍。同样,并联1000倍以上的电阻也会让弱化系数大于1000,就对主电阻的影响很小了。

    补偿的办法:首先要精确测试未补偿电阻,看缺多少(一般阻值大约1欧左右)。然后找出一段合适的电阻丝(可以从老的10欧线绕电阻上拆出,看总长有多少),裁出少有余量的部分,按照类似铜阻的方式做好电阻,串联上即可。如果测试后稍有偏高,可以缩短电阻丝,也可以在这个电阻上继续并联电阻。同样,由于串联电阻不大,权重很小,同时采用线绕,因此其温度系数的影响、老化的影响,都可以忽略。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调节很麻烦,为什么不采用可调电阻?的确,有的标准电阻内部采用了可调电阻,但可调电阻具有温度系数大、老化大,尤其是电刷的接触电阻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高标准的地方还是应该避免使用。下图是IET SRX-10k标准电阻的内部调整部分,用了可调电阻:

    这个SR-X是10ppm的,用了可调还情有可原。更好的电阻就不应该用可调的了,例如Fluke 742A尽管最好的为4ppm/年,但说明书里明确说明,里面没有任何可调器件。

六、考核

    10k电阻DIY完毕后,必须进行考核,才能确定温度系数。而只有进行产期考核,才能确定长期稳定性。

    只有根据考核结果,才能决定电阻的好坏,才能分级。而有了考核结果,即便不太理想,也可以利用得到的温度系数,在不同的温度下进行修正,而达到手工补偿温度系数的目的,取得不错的结果。同样,长期考核后能够得到老化规律,这样就可以利用外推法进行预测,得知未来该电阻的阻值。

    考核的方法,一般要有一个高位表、一个更好的标准电阻、一个4×2的开关和一个采集卡。采集卡一般带有温度传感器,把这个传感器引出,放到电阻的内芯附近,通过认为或自然改变温度,与标准电阻(假设不随温度变化,或者已知温度系数可以排除)对比测试,就可以得到被考核电阻的温度系数。

    当然,要考核电阻的长期稳定性绝非仪事,需要持续(或断续)测试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越好的电阻,老化越小,就越需要长期的测试,才能有所分辨。

楼主:
用Vishay金封金属箔DIY 10k标准电阻(续1)

七、制作实例(一)

         这个DIY是近4年前做的,主料用了4只VHP101,双壳,桥结构,F4板。

    当时制作时,还没有利用铜阻补偿,而是通过挑选电阻进行温度系数抵消:

      经过最近的测试,Alpha温度系数不大于0.1ppm/C,Beta系数更是小于0.01ppm/C2

而从阻值上也可以看出,3年多改变不超过1ppm,是比较成功的DIY-10k。

楼主:
用Vishay金封金属箔DIY 10k标准电阻(续2)

八、制作实例(二)

        利用4只VHP202Z 9k9995制作10k。

        首先,这批电阻定的是0.01%的,有点浪费。另一方面,由于到手后才发现温度系数一律为负,大约-0.6pm/C,比声称的+-0.05ppm/C典型值大了很多,因此需要较大的补偿铜阻,而只比标称值小0.5欧的余量就不够了,所以必须采用高阻并联发进行阻值补偿。

        主要材料:铝壳(内壳,暂无外壳)、F4板、202Z×4、0.11mm漆包线0.5米,18k红袍电阻(做骨架用),另有3只CMF55-20M电阻未在照片上。

        初步测试温度系数

        然后计算所需补偿电阻:

补偿铜阻制作:

安装完毕

冷热箱测试温度系数,结果,仍然有-0.42ppm/K,显然补偿不足,这大概是4个202Z的先前的分别测试有偏差。

再次去掉补偿电阻,直接测试4个202Z的表现,发现补偿前温度系数达到了-0.79ppm/K

因此,重新制作补偿电阻,加大到2.4欧,此时好多了,而且温度系数为正,达到了过补偿的目的。

再次计算一下,在2.4欧补偿电阻上并联一个25欧,减少了补偿量,重新测试,温度系数非常小了,不到0.01ppm/K

至此,温度补偿完成。0.01ppm/K已经优于最好的标准电阻,SR104的指标是<0.1ppm/K

楼主:
用Vishay金封金属箔DIY 10k标准电阻(续3)

目前的板子的状况:

        温度系数用24.9欧微调,阻值微调用2M,均采用焊接方法,但不加热主电阻,是在两个高阻之间进行。目前与我的SR104对比是+1.2ppm,算上SR104的+2.3ppm,应该下调3.3ppm,需要在2M电阻上再并联一个电阻。

        装入内壳准备测试。上面空间较大,下面空间小一些,加了另一片F4板。

        再次进行较大变温范围的测试(17度到36度)

        结果,α温度系数为-0.05ppm/K,比较小了,尤其是β温度系数达到0.0025pm/K,小于最好的SR104的1/10,曲线很平,便于精确补偿。
        同时,阻值为9999.99欧,也非常接近标称值。至此,此10k标准电阻DIY告一段落。

九、总结与参考资料

        A、核心电阻要选得好,这是做好标准电阻的关键。Vishay金封尽管温度系数不算理想,但beta系数小,曲线直,给补偿提供了方便。另外,长期稳定性如果如数据表所说的那样,那就远比目前的Fluke 742A之类的标准电阻要好。

        B、补偿元件,不能影响整体。经过弱化系数计算,补偿铜阻只有1/5000的权重,这样才能只补偿温度系数,而不改变长期稳定性。同时,并联电阻要大于15M,并且只能并联在单个电阻上,这样权重才会小于1/10000,即便1%的变化也才引起1ppm的整体变化。

        C、其它辅助手段也不可缺少,例如F4基板可以保证漏电可以忽略,内壳则保证均温和屏蔽效果。

网友: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网友:
感谢分享,正在拿小本本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