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荣耀 flypods 3 更换电池

楼主(2025-02-25):
咸鱼 25包邮收的全新 荣耀 flypods 3 带主动降噪, 耳机库存时间长,电池仓可以用,耳机开机只几分钟,需要更换电池。
1.吹风机加热1分钟,用力掰开耳机。

2.翘下电池

3.焊下原来的电池

4.更换带线的1054电池 ,焊接完成

5. 7000胶水粘牢,放置一晚上,看胶水的缝隙还能接受

6.更换后的效果,使用3小时以上。

网友:
耳机内的电池都不行了,充电仓的也差不多要换了

网友A:
要放大镜操作么

网友B:
技术好,现在好点的耳机都是钢壳电池了

网友:
这么小的玩意,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毕竟焊点太小了,我眼睛老花,是无法焊接的,必须买个显微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放大镜操作么

不需要, 还看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好,现在好点的耳机都是钢壳电池了

是钢壳电池。

网友:
这小玩意还真不好操作

网友:
合适的电池也不便谊吧

网友:
换得很成功

网友:
蓝牙耳机里面多一半都是使用胶固定,拆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这小玩意儿是真不好操作,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C:
三小时对于我来说太短了,我直接挂耳式48小时续航。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谢谢分享,,

网友:
让我焊接,眼睛得瞅瞎了

网友:
现在蓝牙耳机都比较难拆,电池到寿命基本上就完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小时对于我来说太短了,我直接挂耳式48小时续航。

什么牌子的?
最常见类似Air Pods耳塞式(半开放或者入耳式)的一般2-4小时之间,我用过续航较长的大概可以单边6-8小时,
挂脖式上次的edifier(漫步者)那个可以中等音量连续二十多小时。。。
自己DIY的头戴式就不说了,纯属BT级别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牌子的?
最常见类似Air Pods耳塞式(半开放或者入耳式)的一般2-4小时之间,我用过续航较长的大概可 ...

就像这种的,就是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