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轻轻一掰,盖子就打开了,COMPAQ PP2061A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5-02-25):
绝大多数笔记本电池,都使用超声波熔接技术,把电池盒上下盖一次性熔接在一起,用户不好拆解。
COMPAQ 此款电池,上下盖是用扣接方式,轻轻一掰,就打开了。

网友:
好多  电池啊

网友A:
compqa  这电池 估计 20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qa  这电池 估计 20年了吧。

20 多年了,出厂默认 Win98 系统。

网友:
那时候电脑耗电多而且快,电池组得足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20 多年了,出厂默认 Win98 系统。

串号110207开头,有没有2011年的可能啊。

可见的标签都是110207 但是后面不一样,应该是生产序列。

0649
0830
0847
1035
1042

网友:
这笔记本电池有年代了。

网友:
康柏电脑好多年都没见到了

网友:
compaq的轻薄笔记本很有设计感。

网友:
我的电池十几年了,早就扔垃圾桶了,这样还能减重!

网友:
是老古董电池了,没什么容量了,内阻也几欧姆了,确实该扔垃圾箱;其实,如果可以的话,8个电池并联,安装一个照明led,可以做成小夜灯,反正废物利用,还是很好的想法。

网友B:
运气比较好,遇到简单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气比较好,遇到简单的了。

这种确实少见,绝大多数都是一次性熔接。

网友C:
那么久了,还有多少容量?

网友:
曾经我还眼巴巴地盯着同事淘汰的笔记本电池,就因为觉得能捡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久了,还有多少容量?

关键是更换方便,现在电池很容易买到尺寸接近的。

网友(2025-04-09):
好多小朋友都没见过这个牌子的电脑,2000年这机器上万。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更换方便,现在电池很容易买到尺寸接近的。

【更换方便】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