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牙音箱主板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5-02-25):
充电没反应,无电流,经查图三有输入没输出(红圈输出脚),镊子把入和出连通跳过这个ic直接供电给图四升压ic就有电流能充电了,这个3605查不到是啥是IC,稳压?还是开关?

网友A:
买个小充电板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小充电板算了

那不如直接去掉这个IC得了,问题不知道这个3650起稳压还是开关的作用

网友B:
充电不超压就行,如果有担心,外接一个短接开关,不充电时候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不超压就行,如果有担心,外接一个短接开关,不充电时候断开,

直接跳过稳压IC供电到升压IC,简单粗暴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