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天洋锂电钻问题

楼主(2025-02-25):
天洋18V,4锂电钻,电机损坏,拆机后上面的铭牌标志看不清了,好像是16.8V的电机,但是怕换上新电机烧坏,请问各位师傅,18V电池配16.8V的电机合适吗,谢谢名位达人师傅了。

网友:
电池不是4节的吗?   直接换就是

网友:
18V是型号,实际上是16.8v的电芯

网友:
没有问题,使用中稍微注意一下就行,就这种电机,一般来说,正常过压2倍短时间使用,不堵转,基本都不会烧。电动工具虽然是大功率,毕竟还没有到上冷却设备的地步,也没有做到极致的散热和冷却,所以稍微过压没有问题。
你这情况,基本上是能正常使用。电动工具所有的电机,尽量避免堵转使用,

楼主:
万分感谢亲们的热情回答,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超过16V,谢谢你,论坛有各位高手,更精彩。

网友:
你那电池就是16V的,国产垃圾厂家就喜欢搞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搞外观标识擦边骗消费者的事。比如电池标的是10000MA,但其实就只有1000MAH,10000MA是型号

网友:
哈哈,坛友又被这个18V给欺骗了,四节18650电池,充满正好是16.8伏,不可能是18V的;如果上面写88V,估计你更不会搞了;前几天刚买的大艺2106电池,那型号简直无语,谁看了谁晕;A3系列,48VF;88VF;84D;66V;那是写的电池型号,不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