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虾牌锂电钻换电池

楼主(2025-02-25):
年前老爸就说锂电钻没劲了。下班就换。不小心照片删了,就借用三张网上视频截图。

电池是二年前某鱼购入的拆机松下电池,选一三节当时标的电压3.8V,一量电压目前还有3.78 3.77左右,掉得不多,压差不大。换了就是了。
电池有卡扣固定的,也有三螺丝固定(标签下),这个是卡扣的。

拆开后拍照保护板,接线图备用。

由于没有镍片、青裸纸等备件,全部借用原电池和拆机电池上的,包括支架。
也没有点銲机,就焊锡,拆东墙补西墙,比较麻烦。过程不一一赘述。
提醒一下:为保安全,我是拆机按B+、B2、B1、B-顺序,安装时逆序安装的。

试机正常,钻头用手握不住了,扭矩相当不错。

网友A:
你这虾牌真能用,我买的早就丢了,电机坏了

网友B:
没留意接电顺序,直接就接了。。。谢谢分享

网友:
家里还有一把虾牌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虾牌真能用,我买的早就丢了,电机坏了

真是虾牌,黄色的机壳。老爸修电动喷雾器,还有一个潭祖。

网友C:
我的虾牌原来换过一颗电池,年前直接拆了电池,然后电池组触点接两根线出来,鳄鱼夹夹三串的笔记本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虾牌原来换过一颗电池,年前直接拆了电池,然后电池组触点接两根线出来,鳄鱼夹夹三串的笔记本电池。 ...

好主意,笔记本电池应该是19.4V的吧,是拆了三串使用的吧。移动变带线,低强度,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留意接电顺序,直接就接了。。。谢谢分享

应该问题不大吧,没坏都行

网友D:
虾牌电钻,适合家庭使用,因为用的少,所以用个几年是没问题的;如果有钱,可以考虑买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虾牌电钻,适合家庭使用,因为用的少,所以用个几年是没问题的;如果有钱,可以考虑买无刷的。 ...

低强度商用不过还有个潭祖轮换,快8年了。

网友E:
我也还有个虾牌,电池不行了,用的少

网友:
好几把虾牌从没用过

网友:
大家都抓虾!

网友:
也有一把虾牌,一年用也不上几次

网友:
使用内阻仪检测一下,内阻太大的直接换新

网友:
我的电池也不行了,不想折腾,现在都用无刷了。

网友F:
这电钻的厂家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还有个虾牌,电池不行了,用的少

19块一把,电池没本来就是凑合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钻的厂家还好吧

公版一大把,生存的确困难,说不定换品牌了

网友:
之前一个也是三节电池的,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