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ct3cy电信定制版摄像头拆解和折腾

楼主(2025-02-25):
48元淘了一个tplink定制版摄像头,型号CT3CY。DC供电,水平360度旋转,垂直163度旋转,支持有线和2.4G无线连接,支持插TF卡全天录像,通过小翼管家绑定,可实时查看。
但最坑的就是,除了实时看画面,TF卡看回放,控制云台转动外,其他的高级功能全部要开套餐,,,移动侦测报警可以打开,可以收到报警通知,但无法查看报警录像,,
当然,什么rtsp,onvif啥都全都没有。。。

直接开拆,首先开颅,全卡扣,见缝插针,撬。贴纸变红了,看来是进过水或是受潮了

主控是来自SigmaStar星宸科技的SSC335,2.4G无线芯片是瑞昱的RTL8818FTV

NOR Flash是来自武汉新芯的25QH64AHIG,容量8MB

主板背面是CMOS,从启动日志中得知型号是来自思特威的sc3335。(和主控型号十分相似,易混淆

主板预留TTL焊盘,接上线可以进入串口。在上电之后迅速多次键入"slp"即可打断第一阶段uboot,命令被大量精简,具体可参考这篇博客:https://akbwe.com/posts/tp-link-tl-ipc44-re/

拆下flash备份了编程器固件后,尝试过刷入疑似对应的公版型号TL-IPC43AN-4的固件。通过uboot中内置的一个升级页面刷,无法通过硬件ID校验,失败;按照网上的说法,将编程器固件的头部保留,拼接公版固件,直接写入flash,无法通过uboot校验,启动失败直接进入网页升级模式。

后来了解到OpenIPC,看了下刚好支持SSC335,通过uboot刷入官网生成的固件,正常启动,启动后发现摄像头sensor驱动不了,,,没画面还折腾个蛋

计划尝试编译OpenIPC看看能否驱动这个sensor。折腾啊,痛并快乐着!

网友A:
想问问楼主360小水滴有弄过吗?能刷OpenIPC不?

网友:
我去 openipc?
俺也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楼主360小水滴有弄过吗?能刷OpenIPC不?

没搞过。先确定主控型号,直接去openipc官网看对应的主控支持情况,如果是三格绿可以试试

网友:
  小米的云台版2  很好  ,黄鱼大把 ……

网友:
OpenIPC是一款专为网络摄像机设计的第三方开源固件。
OpenIPC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针对一些使用ARM和MIPS处理器的网络摄像机,以替代供应商预装的那种封闭的、不透明的、不安全的、不再更新的、不支持的固件。

OpenIPC固件以二进制预编译文件的形式发布,便于终端用户的安装。此外,我们提供了对源文件的完全访问权,以便任何愿意为该项目做出贡献的有能力的程序员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和改进。OpenIPC的源代码是在MIT开源许可协议下发布的,给用户一个明确的许可,允许用户任意的使用、复制、修改源代码,甚至作为专利软件的一部分。我们只是礼貌地要求你将你的改进贡献给我们。我们将感谢您的反馈和建议。

网友:
网络摄像头  和  控制软件

网友B:
有没有不是定制版的同硬件型号摄像头,然后把它的存储器芯片移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不是定制版的同硬件型号摄像头,然后把它的存储器芯片移植过来

有个同规格的公版型号,但分硬件版本。版本不同,方案可能完全不一样

网友:
我2年前买的是移动版花了80多,是1.0系统,只可以一只录像,2.0的才可以运动触发录像

网友(2025-04-11):
大神搞定了吗有没有教程

网友:
我这个是V1.1版本的T31芯片。不会找GND和TX、RX点

网友:
定制版几乎都没法接录像机,要是能刷通用固件就好了

网友C:
同款摄像头,我刷了公版的失败了又刷回备份的固件,结果还是启动不了,楼主的搞定了没,跪求分享

楼主:
我手里还有个v6.0也是君正T31,和你这个一样。猜测ttl是左下角那个端子,观察有走线通向cpu,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摄像头,我刷了公版的失败了又刷回备份的固件,结果还是启动不了,楼主的搞定了没,跪求分享 ...

编程器刷的吗?可以接上ttl看看启动日志

网友(2025-05-26):
我也有个360的想刷机,因为被别人绑过,不解用不了

网友:
原版和定制版采用的不同硬件,固件不通用

网友(2025-07-08):
摄像头会远程连接
36.103.186.251:5000 tcp 视频直播 宁夏
36.103.186.116:10000 tcp 未知协议 宁夏

203.195.95.251:443 tcp ssl贵州
128.138.140.44:123 udp ntp美国
36.103.186.222:443 tcp ssl宁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