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转载】lymex/bg2vo----100欧标准电阻测试平台

楼主(2025-02-25):
100欧标准电阻测试平台

lymex 发表于38HOT论坛

一、为什么叫100欧测试平台?
    叫“100欧测试系统”太大了,也俗。
    被测试的标准电阻都是100欧附近,偏离很小,大家放在一起,高度类似,也很平。
    另外,这个100欧因此也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清高的,所以就叫平台吧。

二、有啥用呢?

    无可非议,1Ω和10kΩ是在电阻计量中两个最重要的标准电阻点。

    其中,1Ω最稳定、最传统,也是各国实物标准电阻的阻值。
    但是,1Ω阻值比较小,不便于直接测试,尤其是不便于在业余条件下高精度的测试和传递。
    因此,后来发展了10kΩ的另一个阻值。
    10kΩ属于不大不小“正合适”的范畴,对于引线电阻、接触电阻、热电动势来讲阻值足够大,但对于漏阻、干扰等,又足够小。
    因此10k的标准电阻比较容易制作,比较容易出高精度,也比较容易被测试。
    10k的标准电阻,温度系数可以做得很小,因此可以少受环境变化的影响,适合做传递。
    当然,10k电阻由于电阻材料比1欧的细、薄、长,因此老化特性不如1欧。

    这样一来,就有了两大阵营:
    1欧和10k,阻值相差1万倍,之间难于往来。幸好我们有1:100的过渡标准,可以过渡两次,实现桥接。
    而1欧和10k之间的桥接点,就是100欧平台。

    具体说来,用传统的办法,先在三次平衡电桥上利用替代法对比1欧基准和10欧过渡基准(接成1欧),然后在第2个电桥上对比10欧过渡基准(接成100欧)和1k过渡基准(接成100欧),最后,在第三个电桥上对比1k过渡基准(接成10k)和10k标准电阻,这样就实现了从1欧副基准到10k工作基准的传递。至于10k的1等标准,可以从10k工作基准做同值传递,也可以从1欧工作基准过渡传递过来。

    但是,这是个老办法了,国家规程一贯远远落后,实际做的是另一套。尤其是有了霍尔量子基准(2006年正式启动)和自动化的DCC电桥后,大大提高了电阻基准的精度和自动化程度,而下面这张图是2008年国家直流电阻副基准测量装置的照片:

    看不清是啥东西?没关系,放大一下,逐个设备进行说明。
    这是一套一MI公司的设备为主的电阻计量标准系统,最左边的是9302JW标准电阻恒温油槽,容量157升,温度稳定性达到0.0007度,温度不均匀性达到0.0003度,重量为150kg。
    柜子里最上面的是6010B,是一个自动DCC桥,用来测试0.01欧到10k,不确定度优于0.1ppm。
    然后是4220A,20路低热电扫描器,热电动势不大于50nV。
    中间的是6000B,是一个自动二进制分压高阻测量仪(BVD),最高可以100V测试电压,1k到10M的测试误差不大于0.1ppm,线性达到0.01ppm,最大可以测试到1T。
    再下面就是Agilent 3458A了,在这里作为6000B的配件探测差值电压的,正像使用Warshawsky电桥也需要3458A做差值探测一样。
    最下面一个就是1000A了,是一个可分档调压的电压基准,输出1V、2V、5V、10V、20V、50V、100V 七档可调,8小时稳定度1ppm,噪音<1uV,是上述6000B的测试电源。

    那么这套东西是如何工作的呢?其实说起来也容易,直接接上基准电阻和被测试电阻群,测试结果就通过计算机自动出来了

    当然,是使用6010还是6001,要看被对比的电阻。一般来讲,基准电阻和被对比电阻的阻值可以相差10倍还多。即采用100欧做基准,可以测量10欧到1k之间的任意阻值。这样就可以方便的实现传递了。

三、那么传递链是什么情况呢?
    最早当QHRS刚出来的时候,有一种手工办法,即采用8只800欧的传递标准,串联后与QHRS的6.45k对比,然后并联再与100欧做对比。此时就可以看出100欧的重要性了,是量子基准传递下来的第一个实物基准。
    后来有了自动的DCC电桥,而且量子化电阻的推荐值也改为i=2即12.9k,这样就直接对比了,例如香港这个:

    可以看出,香港这个用的是CCC而不是DCC。CCC是低温电流比较仪的意思,是利用超导体的完全抗磁性解决了DCC的漏磁问题,用SQUID器件解决了平衡检测问题。国内也有CCC,而且水平很高/更高。但香港用在了计量传递上,国内好像只用在研究。

    还有这个,来自TN1488,可以看出,100欧仍然是第一个被QHR传递的。上面还有个1M,那属于高阻。

    无论如何,100欧都是QHRS向实物标准转换的第一个阻值,因此也就很重要。
    可以看到,在电阻的测试中,最基础的脊梁是1欧、100欧、10k,其次包括各种10进的例如0.1欧、10欧、1k。100k等。再后面才是任意电阻。只有骨架好,才能带动大家。而100欧是骨架上的关键一个支撑点。

楼主:
100欧标准电阻测试平台(续)

四、100欧平台都有哪些要素构成的?

    测试的不确定度要求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后,测试就是对比。结果就是被测电阻Rx和标准电阻Rs之间的比值。最后的不确定度就是标准Rs的不确定度和对比的不确定度的合成。因此,为了取得良好的效果,一方面要尽量降低标准Rs的不确定度,另一方面要降低整个对比系统的不确定度。

    现在专业的电阻对比,最常见的是用电流比较仪(DCC)。上面已经提到MI 的6010B,同样用的比较多的是高联的6622A:

    可以看到,前面板有Rx的4个接线柱和Rs的4个接线柱,测试的结果将可以是Rx/Rs之比。

    业余条件下我们很难搞到这样的DCC,而是一般用电桥的方法把Rx和Rs的作为两臂实现对比。但由于电桥很难做被比较两臂的真正平衡(即得到Rs=Rx实际可能不等)。
    因此更好的是替代法:在一个位置上分时的接上Rx和Rs,这样就可以抵消掉绝大部分不平衡因素。而高境界的替代,是用扫描器多重替代,实现1对多(其实也是多对多)的替代对比。以下就是一种在业余条件下可以比较方便的多重替代对比方案。

    1、100欧主基准,要用你最稳定的100欧,可以实现尽量长期的100欧参考值。这里打算用Tinsley的5685A,也就是上面香港直流电阻传递图的最好的实物电阻。
    2、1k过渡电阻,接成100欧。然后可以另外接成10k完成与10k的对比。
    3、10欧过渡电阻,接成100欧。然后可以另外接成1欧完成与1欧的对比。
    4、100欧其它标准电阻,作为被测试电阻,包括DIY的100欧电阻。
    5、4线电阻扫描器,输入路数可变最大16路,输出1路,就是轮换地把16路的其中之一接到输出上,这样就实现全部替代。
    6、100欧Warshawsky桥,替换对比用。输入一个4线100欧电阻(就是上述扫描器的输出),输出一个0.5uV/ppm灵敏度的电压偏差。
    7、测试、采集、记录、处理。偏差电压的测试可以用3458A或者34420A进行,采集用GPIB卡,记录用PC,处理用自编软件加上Excel。

五、有哪些100欧好的商品电阻?

    纵观标准电阻的厂家和产品,还真就是屈指可数。所有在产标准电阻的厂家都能在其网站上找到参数,因此干脆罗列一下,看看到这些厂家都生产了什么电阻、年老化到底是多少,如下图。横轴是阻值,单位是幂次。例如0即为10的0次方即1欧,而4即为10的4次方为10k。纵轴为年老化的ppm值。
    从这个图表上看,最好的商品100欧是esi SR102,年稳0.5ppm。其次是日本AE USR-100,年稳1ppm之内,再就是Tinsley的5685A,年稳2ppm之内。

    SR102是SR104的姊妹,非常少见,只听说过,照片都没见过。外形与SR104一样,重量1.8kg。国内国家计量院有,用于与低温量子电阻做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描述中出现两次“空气恒温”的字样,并非说这两个电阻本身带有恒温的,而是如果想恒温,应该用空气而不是油浸。事实上,Tinsley的5685A -1欧是设计成油浸的而不是空气恒温的。

    由于SR104的良好表现,SR102电阻丝线会更粗,因此至少是与SR104同级的。
SR102原产于esi,后来卖给了Tegam,现在归IET所有。

估计这9个电阻里,应该有少量的SR102,但多数是SR104

    AE USR-100是日本Alpha Electroncs(现属Vishay)用金封金属箔为电阻芯制作的标准电阻。具有稳定性好、温度系数低、温度曲线平直的特点。自带盒子,有盖子,体积不大(155*122*96带盒)但重量很重,约2.5kg。这个价格也是不菲,见有低一个档次的ASR-10k都要395万日元!
http://www20.tok2.com/home/daisuken/asr103.html

    Tinsley是老牌英国厂家,其5685A是其顶级标准电阻,具备交直流两用的特点,年稳定性也达到2ppm,成为很多国家标准实验室的主力电阻。该电阻为圆柱性,内部灌油,指标重量0.7kg但实际测试1kg都多了。
http://www.tinsley.co.uk/products/standard-resistors/5685.htm

    也许有人会问,怎么没有提一下Fluke的标准电阻?
    Fluke 742A电阻系列很一般,最好的年稳4ppm,其中的1欧年稳才8ppm,在正规的计量上是排不上号的。看到这里如果感到惊奇,那只能说明Fluke市场宣传做的比别的厂家好。

六、100欧电阻,能DIY吗?

    可以。但为了做出好电阻,还是很难的。
    一种方法,是自己找好的线材,处理后,绕制,退火,焊接,密封。为了做出好电阻,每一步都是极具挑战的。514所用这种从头做起的办法DIY的34只电阻,结果也很一般。α系数(绝对值)平均为0.27ppm/C其实很大了,β系数平均为0.043ppm/C2也不算小,老化平均为1.43ppm/a也超过大多数标准电阻的实际值了。

    另一种比较省事的办法,就是利用现成的电阻器,进行筛选、匹配、混联而成为最终阻值,外边加上外壳和接线柱,而且不用环境密封。电阻芯可以选择金封金属箔例如Vishay 202Z。不建议采用金封线绕,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阻值和合适的数量,而且金封线绕的表现也很一般,距离金封金属箔相差比较大。
    100欧电阻如果选用4串联方式,每只要25欧,这样的电阻显得有些小。可以选择并联的方式,例如4个400欧的并联,甚至10个1k的并联。
    当然,也可以采取混联的方式,例如用4只100欧的两串两并,甚至用9只100欧的混联。
    下图是一包没有开封的202Z和三只零散的,均为100欧0.01%,可以作为100欧标准电阻的要素。

七、过渡电阻是怎么一回事?

    过渡电阻就是Resistance Transfer Standards,因此也叫做传递电阻或转移电阻,一般是一组12只阻值一样、永久串联的电阻,串联的节点为Hamon节点,任一节点均引出2个接线柱,使得任何一个电阻均可以进行4线测量。
    最常见的过渡电阻是SR1010,最初为esi生产但现属于IET,过渡精度是1ppm。

    过渡电阻有个非常奇妙的特性,例如10个1k的,串联的10k如果相对偏差为e,那么交叉并联接成100欧后,相对偏差也是e,因此可以实现1:100的高精度过渡、传递。这一特性也表明,只要电阻的短期稳定性好,就可以取得很好的转移特性,而根本不用看其长期稳定性。当然,长期稳定性会让阻值与标称值之间有偏差,偏差太大的话反过来要影响这种转移特性。

又来了一个Warshawsky桥?

    是的。以前做过一个10k的Warshawsky桥,用于10k标准电阻的对比,效果非常好。
    这次由于要测试100欧,因此也打算类似做一个100欧的。
    但是,Warshawsky的特点,最适合中阻(1k到10k,扩展范围是100欧到100k)。高阻值的用不到跨线分压了,而低阻值的损失太大,也不适合。100欧处于适合的边缘,此时电阻的标准测试电压为1V(此时功率为10mW),因此电桥灵敏度将降低到0.5uV/ppm,而不是10k桥的3uV/ppm,下降了6倍。不过由于内阻变小,因此可以有更低的噪音,综合分辨仍然可以期望达到0.05ppm。

    至于电源,由于电桥为4V,因此用2节锂电(最低6V)稳压供给很合适。用电电流是20mA,对于2000mAh的电池来讲可以连续使用100小时。测试下来结果如何?
    桥还没做好,不能让100欧的5685A与10k的SR104对比。另外,为了实现100欧与1欧的对比,必须在1欧水平上形成一个可靠、稳定的对比方案出来。现在看,比较可行的方法,一个是用现成的DCC。另一个是采用电流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