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FLEX 2-28 电锤拆了装不上了,求助大佬

楼主(2025-02-25):
已解决,但是少了个螺丝

FLex 2-28,应该同大有1107-26dre,问题震动很大,去电动工具店,对方不愿意拆解,我自己拆开上油,现在功能旋钮装不上了。我觉得可能是相关的组件装的不正确。请大佬帮忙!

机子如图

现在是这样 怎么也装不上,感觉不大对

我是这样装的,但是感觉不对,也就是上图的,旋钮装不上

这样装,旋钮能装上扭不动

1107-26DRE的爆炸图

旋钮图

还有碳刷怎么拆,我都是在背面永螺丝刀别这把转子装进去

网友:
无聊去做保养的后果。

网友:
拆后面的后盖啊。

网友A:
单锤和钻转换是那个旋钮用拨杆前后拨动那个带斜槽的实现,所以你得把旋钮的那个杆子转到对应部位插入然后转动再装上,

碳刷应该是要拆了再装转子,如果不是则会相应的孔可以插入一根铁丝挡住碳刷

网友:
我还有个电扳手,拆装后,外壳4个螺丝不敢上紧,否则不转

网友B:
估计是换档拨杆的位置或者方向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换档拨杆的位置或者方向装错了

就是拨片不对,现在装上去平钻,电锤能用,但是电镐又扭不过去了

网友:
抖音 找个相同型号的拆装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换档拨杆的位置或者方向装错了

照着爆炸图装的 应该是没反啊

网友:
没事多摸索摸索,说不定第二天就装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锤和钻转换是那个旋钮用拨杆前后拨动那个带斜槽的实现,所以你得把旋钮的那个杆子转到对应部位插入然后转 ...

先转旋钮我就装不上去了 感觉太难了

楼主:
先装旋钮那一套我外壳套不进去啊,太难了

楼主:
装上了,能旋钮能动了,但是钻头不转了,只有电镐好使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把不过没怎么用
找大有同款维修

楼主:
两个齿轮没有结合,结果钻头不转我换衣是少零件了

网友:
这个还是得找专业的拆装,要不然容易适得其反,将机器齿轮打坏,

楼主:
感谢诸位,已经解决了,还好贴吧有1107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诸位,已经解决了,还好贴吧有1107的图

恭喜,省下80家元。

网友:
看了你那个爆炸图(部件图),我都看蒙了,真是太复杂了,一个工具搞得那么复杂,有点高科技的感觉,太精细了,少一个零件都不行;所以不懂的话,千万别拆,除非你想买个新工具;最后恭喜楼主自己装配好了,看来又学了一门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