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简单拆个欧姆龙CJ1G-CPU43H

楼主(2025-02-25):
近二十年的设备升级改造,拆下来一个CJ1G   PLC CPU模块。简单拆了看看!

最后看下电池,简单拆了下没拨电池怕程序跑了!

网友A:
欧姆龙的PLC质量也是可以的,我们这边都是西门子的PLC,国产的每有,毕竟工业用的,还是买质量好的,可靠性高的,编写程序简单的。否则,一般人都学不会的。

网友:
人家卖那个价格是有一定原因的

网友:
把程序备下来,包括内存,就不怕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PLC质量也是可以的,我们这边都是西门子的PLC,国产的每有,毕竟工业用的,还是买质量好的,可靠性 ...

正常情况使用的目前还没遇到过坏PLC的,超负荷使用,遇到过烧输出点的
触摸屏坏的多

网友:
以前的好像都不是网络的,要一大堆线接到电脑上,后来的都是一根网线就行了...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网友:
原来用过C2000H,编程没有西门子的友好,质量没有西门子的好,I/O卡件容易个别通道坏。

网友:
PLC是个好东西啊
好玩儿

网友:
欧姆龙的PLC质量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