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YYming 400V22uF电容;大肚子的电容热的原因?容量还有,水多~

楼主(2025-02-25):
60瓦的驱动电源,板子没胡,没太高温长时间点亮。
外圈有点黑,气味刺鼻苦涩,水多,容量还有,没见其他异常

网友:
和软包锂电池一样都是鼓起来了

网友A:
电解电容也是会坏的,光检测容量不行,我那存了几十年的电容,有容量也不敢用,内部电解液早干涸了,通电会发热,严重发热会砰砰响,屁股会开花。

网友B:
又是一个拿万用表电容档测量电容的主

网友:
嘿嘿按平了继续用

网友:
发现隐患电容,结果多年的功臣被分尸了。。。

网友C:
是不是缺电容器油或者变质了

网友:
耐压不足一样爆

网友:
电桥、电桥

网友:
禽兽,把人家肚子搞大了...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拿万用表电容档测量电容的主

有什么问题吗?普通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缺电容器油或者变质了

下次拆个正常的。目测这个不像长时间点亮高温导致的。

网友:
这种一般被称为发财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吗?普通够用了

测不准,容易误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也是会坏的,光检测容量不行,我那存了几十年的电容,有容量也不敢用,内部电解液早干涸了,通电会 ...

长时间的不用的电容,可以先通电老化一段时间,让电容的极板的绝缘恢复,也是可以用的。用之前可以用电桥测一下

网友:
维修佬最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吗?普通够用了

普通万用表测电容不可靠,很多时候万用表测还有容量但是ESR已经很高了,最科学的办法就是用数字电桥在一定的频率下测量

网友:
电容已经鼓包了

网友:
鼓包就得换掉,要不换哪天就给你来个响动,板上给你拉一滩。

网友:
鼓了就换呗,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