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节温器感温芯拆解

楼主(2025-02-25):
节温器内部是石蜡,常温会固化,在高温液化后体积会膨胀,同时会把橡胶隔离套和里面金属推杆推向外部,最终由金属推杆推开阀瓣,接通发动机的大循环管路。在温度降低后石蜡体积缩小阀瓣上的弹簧会把节温器阀瓣以及金属推杆压回原位。
使用8年了,虽然这个节温器密封完好,但会膨胀导致节温器管路常开,导致天气冷时水温越开越低。可能是石蜡失效也可能是橡胶隔离套老化或膨胀,橡胶隔离套上部摸着柔软但圆柱形部分非常硬。

越是接近成功越容易犯错,节温器在平口钳上锯开,最后一下锯空手指撞在平口钳锋利的尖角上,带下一块……还是手贱啊

网友:
石蜡在底部吗?

网友:
锯这玩意干啥?
没事闲着?

楼主:
银色那一圈都是,会整体包裹着黑色橡胶隔离套

网友:
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坏了之后有不开或者不闭两种情况,可以开水煮测试

网友:
  只想看看 掉那一块 ……

网友A:
都是小铜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银色那一圈都是,会整体包裹着黑色橡胶隔离套

请问节温器正常打开缝隙有多大?

网友C:
第一次见利用石蜡做的感温头,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小铜铜啊。。。。。。

是啊,节温器总成有两个感温芯,感觉铜都能换瓶饮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利用石蜡做的感温头,谢谢分享

拆机的意义就是促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节温器正常打开缝隙有多大?

空载顶升的话大概20mm左右,阀瓣弹簧压紧的情况,我用风枪加热大概打开8-10mm的样子

网友:
铜节温器,没有偷工减料换成铁的

网友D:
还好,是把铜面带掉一块,要是手上的肉被带掉一块就疼了

网友:
还以为手指上带下来一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是把铜面带掉一块,要是手上的肉被带掉一块就疼了

还是你会聊天

网友:
以前修水冷摩托车就是把节温器拆出来放在开水里面,检测节温器开闭。

网友:
之前都是看的结构图,第一次看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