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个正泰80A空开拆了:CHNT NBP-100NZS

楼主(2025-02-25):
下班回家看到楼梯间电表箱地上躺着一个空开,一看就是别人请供电工作人员换了不要了,估计被收了两百大洋,因宝上这种80A要100元。一看没人就捡起来,算我这好事者是给人家捡垃圾丢,先拆开看看再扔,这种空开没拆过。先是合不上,把电路板那堆破坏了就能正常关断,把玩一会扔垃圾桶了,上图片。

网友A:
里面这么复杂的吗?一直以为就是一个电磁脱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这么复杂的吗?一直以为就是一个电磁脱扣

我也第一次见,还有反馈控制接口,不交费就远程断电。

网友B:
你这哪是拆了?明明就是砸了,哈哈。
我还以为真的可以无损拆解,我去年换下来的,看了半天,
也不知道怎么下手,看来真得砸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哪是拆了?明明就是砸了,哈哈。
我还以为真的可以无损拆解,我去年换下来的,看了半天,
也不知道怎么 ...

要想无损可能只有用小钻头钻边上那几个空心铜轴吧。

网友C:
我去
空开里面竟然还有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
空开里面竟然还有个电机

可能它是远程驱动停远电。

网友:
这玩意居然还带个小电机,长见识了

网友:
可惜了,看着做工不错,应该能修好啊

网友:
这种空开少见,有电路板,电机,齿轮。就是不好拆解,铆钉固定

网友:
拆解不难,钻头钻铆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这么复杂的吗?一直以为就是一个电磁脱扣

一样,没见过这种齿轮的。

网友:
这都给砸坏了啊

网友:
挺不错的空开,可惜给砸开了,没结恢复了,带电机的空开还没见过呢。

网友:
挺新就这样破坏

网友:
把电动机拆了 就可以合上了吧

网友:
竟然这么贵,里面有电机,电源

网友:
这个价格可不便宜,网价与店价没得比了,还有上门和检测和换费得;但这一般个人用不上,是垄断的,个人也不让换

网友:
比常规的复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