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DR3 1600和DDR4 2133 内存性能测试几乎没有区别?

楼主(2025-02-25):
ddr4 ↓

ddr3 ↓

手上两台电脑的读写数据上来看,DDR3 1600和DDR4  2133 几乎没有区别,其中DDR4的电脑插了4根内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有影响,还是说ddr4也就跑这么多

网友A:
DDR4频率再高点才能拉出差距。
DDR4的时序比DDR3的要大一些,所以同频状态下反而DDR3性能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4频率再高点才能拉出差距。
DDR4的时序比DDR3的要大一些,所以同频状态下反而DDR3性能更好一点。 ...

嗯啊,下午查了很多ddr3内存条的评测,看了下过去英睿达、金士顿等主流厂商ddr3 1600内存条的战绩都不尽人意,基本都是2万左右的速度,下面截图这是跑到3w是超频到2200Mhz才实现的,推测应该是科技进步了吧,2021年买的这个D3内存条(台电的,三星颗粒)所以性能比老的DDR3好这样

网友B:
这样比较不够科学,应该用I5 6500分别放在DDR3主板和DDR4主板进行比较,排除CPU的影响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比较不够科学,应该用I5 6500分别放在DDR3主板和DDR4主板进行比较,排除CPU的影响才有意义。 ...

那没办法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