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15pro手机详细开箱评测

楼主(2025-02-25):
本来想买三爽s25pro的但是整赶上手机类国补,限额只6000元以下,s25pro已经超了不少于是想着500元补贴没用到又点儿亏,只能硬着头皮又买了粗粮(bug ui 伤不起啊)。

厂家的基本参数和介绍:

京东下单补贴后5299到手,隔天快递到了。很简单的一个盒子

打开 首先是原厂的手机套 卡针什么什么

打开,手机套我是从来没用过,打开看看就收起来。

然后就是手机了,先放一边

手机底下是充电器和数据线

90w的原装充电头

和小米11u的67w原装充电头对比,功率提高了50%,体积却小了很多,技术也是一直在进步的。

做工略好,结构外形都差不多,大体上就是个缩小版

67w的参数

90w的参数,主要就是20v电流增大到了4.5a

拿在手里很小巧

下面是数据线对比,和11u的数据线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线略细,反向升级吗

a口对比,还是魔改接口

魔改加粗针脚

另一头c口也基本一样

都不是满针

下面测试充电头协议,由于u表至少10多个版本没有升级了,先升级到最新固件,避免不能正确检测。看维简官网更新日志大多数都是针对小米的魔改协议做的调整。

升级好了,来到协议检测界面

新固件协议界面增加了竖屏显示

选择检测协议

可以看到支持pd和qc主流快充协议,还有自家的魔改pps协议。

进入诱骗界面,就连小米自家的魔改协议都不完全通用,弄出4,5个版本,试了下210w这个不能正确诱骗

换到自动,可以正常发起诱骗,pps电压可调范围3.6--20v

最大输出电流也是可以设定的

下面主角登场,外观倒不难看, 2k 屏 直角边微曲面,拿在手里用惯了弧边手机的可能会感到微微不适应或咯手,铝合金包边,ip68防水。不过看着包边很薄,掉地上磕到很难善终,阳极氧化工艺也容易磨损掉色。总之质感一般

底部也很像水果,mic底部其实有两个,左侧外放孔还藏一个

右侧边,按键比较靠下,调个音量啥的还算方便,触感一般,键程凑合,感觉不如弧面按键。

另一侧面,厚薄感觉已经到了极限,再厚一点点儿就偏厚了

顶部局部特写,这个帖子里才有外面所谓评测看不到的干货,光线传感器和距离传感器都在屏下(摄像头下方附近),具体位置看标注。 早前小米引以为豪但是及其难用的超声距离传感器终于在这款上换成了屏下光学传感器

顶部听筒仍旧藏于屏幕面板之下,通过顶部缝隙发声,听筒孔里其实也藏一个mic,整机一共4个mic

反面,这次采用的玻璃纤维后盖,质感上和陶瓷差很多,摸着像塑料(高度怀疑就是树脂混合物,放塑料导航支架上一次旅途就有磨痕,后盖很烂),而且还是磨砂的,这样虽然不爱粘指纹,但是触感很差,且和手指几乎没啥摩擦力,拿到手里飘忽不定,很容易滑落,躺着把玩过程中砸好几次脸

超大的陶瓷摄像头外框也有点和手指食指范冲突,老是顶到手指。乍一看以为四个摄像头,其实只有3个,具体看标注。超广角下面的小孔是降噪mic, 另一个是激光对焦传感器收发组件和红外遥控发射 ,外框比摄像头镜片稍高,可以保护镜片不被轻易划伤。

红圈里是激光对焦红外发射

有人问怎么找不到红外发射在哪里,其实在这里了,遥控要背对着电视啥的灵敏度才高一些,平握手机会对地面发射,灵敏度可能变差

充电测试

逐步提升到70w左右(35%开始充电时)

换11u的67w功率也差不多

充一会儿手机发热后降低功率到50w左右,基本能维持这个功率充电

9%电量充电时最大功率能到75w左右,但是随着温度和电量的提升逐渐降低,从0到100%目前固件大概50分钟充满。

文件传输速度测试,虽然支持usb3.1文件传输,但是原装数据线仍旧2.0标准,因此需要更换c to c 3.2数据线

win11 笔记本 c口测试,随便找了个电影,2.87GB电脑到手机耗时8秒,换算一下大概367MB/s , 手机到电脑稍慢,13/左右, 总体速度还是很高的。

15pro搭载超声波屏下指纹,下面是解锁速度,相比光学要快很多,效果接近或达到电容指纹解锁,但是手指比较干燥时会出现多次才能识别的现象,湿手反倒灵敏度和速度最高最快。

下面是系统界面,以前叫bug ui  现在改个名叫bug os 各国产厂商为了突出一个“”自主“”都把人家安卓魔改一下称之为自主系统,小米自称澎湃os
桌面 和状态栏和之前miui没啥区别,状态栏还是模仿的水果,用磁贴加大图标展示快捷按钮,默认按钮还不带字儿(设置里能改成带字),其实原本小图标左右滑动就很好用,非点儿整这么大的图标,看似个儿大好按,实际上拇指根本够不到这么大的范围,不得不移动手机握持位置,一不留神手机掉地上了。

手机系统详情,配置参数,我买的16+512版本

更详细的硬件信息,cpu 6小核+2超大核架构,大核最高4.3ghz

电池信息,容量6100mah ,高压锂电压又提升了充电截止电压4.53v(3.85/4.53v),应该还硅氧负极 能支持大电流充放电

gpu用的Adreno830 目前最强性能,屏幕2k

特意看了一下这款机是支持6gwifi的(注意不是wifi6),6gwifi加wifi7能提供万兆体验,然而在国内由于频段冲突无法使用

到手把玩2几个小时发现3个bug,于是想着升级一下固件看能不能解决(我的现有系统版本和最新中间间隔n个版本),结果升级后bug依旧(后面会说),所以我称之为bug ui 现在叫bug os ,因为每次升级的原则都是确保老bug不变新bug加上,只顾疯狂的加一些没用的功能,bug从来是修正不了的。不是不愿意修而是实在没能力,毕竟是魔改人家的原生系统,瞎jb改能凑合用就已经不错了。

状态栏或设置里面的性能模式决定手机最高性能,但是并没明确二者差距到底多大

所以单独拿出测试了一下,方便坛友参考,下面开启性能模式时cpu满载可以达到最高主频(实际上,两个超大核仍旧轻微被限制频率)

关闭性能模式时(默认)大小核都在降频,尤其6个小核,做求和运算后总计cpu性能降低20%左右,也就是说买到手机出厂设置只能用到80%性能。
所以到手直接打开性能模式,免得花了旗舰机的价格用了个中端机的性能 ,当然开启后手机会更容易发热也更费电,不过骁龙8至尊版用的台积电最新3nm工艺,发热比888和之后几个迭代要好很多,有当年835神u的风范,最高性能发热也只是到温热。

应用里的一个小细节还是不错的,当检测到手机横屏会显示一个悬浮按钮,点按可以快捷锁定到横屏,比手动下拉转态栏再取消屏幕锁定再横屏后再锁定 要省几个步骤。

系统设置界面,ui布局和之前miui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wifi这块儿可以移动数据加wifi并行和双wifi并行,然而网速并多大提升。

又一个八百年也用不到一回的功能,互联互通,就是同一局域网内小米设备共享桌面应用和数据

这年头AI这么火,小米怎么也得凑个热闹,单独弄个页面介绍

原来的小爱同学,现在改个名叫超级小爱

原来的图片编辑 ,翻译 ,扫一扫 ,改名ai图片编辑 ,ai同声传译,ai扫描,反正前面加个ai 再弄个联网意思一下就是ai了,听着高大上多了。后面会介绍一下这些ai到底a不ai

通知图标只能最多3个,默认1个,有不少人再骂

这里屏幕亮度里有个坑,号称多少尼特的阳光屏 如果默认设置只能是个口·号

如果默认自动亮度,那个阳光模式的选项是隐藏看不到的,而且默认关闭,这个状态下屏幕最大亮度只能到85%左右(实测),所以到手要先关闭屏幕自动亮度,勾选阳光模式,再打开自动亮度。

接下来是刷新率和分辨率的坑,默认不是120hz高刷,屏幕也不是2k分辨率,为了让你的手机达到购买时宣传的参数都必须逐个手动开启,小米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省电,等再有人测试续航时,可以多坚持几个小时。给人一种续航很行的感觉,但是牺牲的是性能,包括前面的性能模式默认关闭,那有人说了跑分不也吃亏了?怎么可能吃亏呢,跑分时自动给你解除锁频。

设置里隐私与安全一定要把这两项关闭(默认开启),否则会阻止安装非小米应用商店里的应用和禁止安装风险应用(所谓风险应用就是 你懂得 不想让大家安装的应用)

小米手机管家里也要把安装监控关闭,不然随便安装个应用它都提示你不安全让你安装小米应用商店里的应用,不关你要装个坡解板什么的就会一直干扰你阻止安装,还有安装时最好不要联网,联网后安装所有应用还会记录并上报给xxx,到时你有可能收到短信叫你去喝'茶。

健康使用手机,开了就真不健康了,随时记录里的一切,包括拉'屎放'屁 都会联网上报

指纹与密码,智能填充这里最好关闭,开了自动帮你填各种你用过的密码,密码放我自己手里都觉得不安全,还要你替我保管在你的服务器上吗?打着保护隐私的借口侵犯隐私到底

省电与电池,要想真正最大功率充电,有线充电模式里要开启极速(默认为标准不开启),不开启手机降温策略激进,大功率充电稍发热就降低充电功率,当然这个根据需要选择,不喜欢快充的可以默认标准,对电池有好处。

更多设置

自由窗口里开了测边工具栏后,右划有个悬浮快捷条,可以在任意界面弹出各种应用的快捷方式,点击就是悬浮小窗,这个比较好,有时算个账,几个电话啥的挺方便。悬浮窗早在miui早期版本就有,比这个功能还强,这个阉'割了小窗大小调节,只能全屏和固定大小。

内存扩展,用rom空间开一个指定大小的虚拟内存,几年内不用开,内存不够时可以选择性开启。

主动视觉,就是定时开启前置摄像头来看你是不是还在看手机,如果是则保持屏幕点亮,如果你想让雷总看你一边抠鼻子一边看手机就开启吧,不过关了也挡不住它们继续看,只是把这个功能给你关了。

极速扫码,还是定时开摄像头,这回是后置摄像头调用(类似于某遥遥领先牌儿),摄像头提前摆好姿势,等发现二维码就进入支付界面省的你在开扫码了,如果你愿意你的手机每隔一段时间就上传一张你的靓照或你看到的东西或者你马桶是什么样子的就开启吧

账号与同步,自动同步本地相册等等到小米云服务器,下面的谷歌基础服务,实际上就是Google服务框架,现在的小孩儿估计都不知道是啥,开了以后会加载Google服务套件,然后才可以使用Google商店和油'管之类的应用,然而在厉害国,开了也用不了,当然高手除外。

侧边工具,侧边应用栏就是前面的左侧悬浮工具条,游戏工具就是一些gpu加速之类的优化,视频工具箱可以在播放视频时调出视频增强工具 通话工具箱有同声传译之类的功能

极清播放,低分辨率视频增强功能

可以选择画面风格

运动补偿打开后,运动画面更清晰

可以调出实时字幕翻译,下图只是演示非实测图,实测效果能让你理解英文30%的意思,其他都是鸟语。

轮廓增强有点儿像锐化的效果,和画质提升一起比较好

音效增强 有杜比等音效

然而使用第三方播放器时,里面的视频增强选项部分已经被自动屏蔽,不知是故意为之还是又一个bug早前的miui可没这个限制,好在系统设置菜单里也可以独立调节。

通话工具箱 降噪和同声传译 说是可以 边听边翻译,实测效果很差,完全没达到实用效果,这个功能需要拾音技术 降噪技术 语音技术 文字识别技术 翻译技术 网路带宽 音色辨别等等多项技术 都很强才能做好,目前这些除了网络剩下都是初级阶段。因此效果很差,不一会儿它自己就乱七八糟了,更别提翻译的同时再识别我的语音再翻译传达给电话另一头儿

超级小爱,多了识图和化词翻译功能,早就有的技术,算不上什么智能

图库有个nc的地方,删除图片都先进回收站(现在叫最近删除),你不得不再去删一次,以前可以换第三方看图软件,现在不行了,第三方删的图片照样进回收站,并且小米图库还弹通知告诉你有应用在删照片,我删个照片你都监视着我啊,监视就监视吧,还帮我强制留个备份,要是有些拍照爱好者,拍一些隐私照片,看似删除了,结果你给人强制留一备份,到时让人看到算谁责任?
照片编辑功能相较早前没啥太大变化,就是把有些功能前面加了个ai俩字,显的高大上一些。

笔记功能多了一个ai帮写,可以让它帮生成一些行程 演讲稿之类的文案,和当前各种主流ai写小作文差不多,不再赘述。

此机搭载三个摄像头,参数和性能详情让雷总ai帮说一下,总结就是都是5000w像素,主摄是光影猎人(国产) 广角三星 长焦索尼

所谓光影猎人其实就是ov的产品,和小米合作搞的,ov50h是其中的旗舰型号

下面是拍照主界面,右上角有个绿点是在提示正在调用摄像头,然而只对第三方和系统拍照app有效,对小米系统自己的后台tou拍行为是不会给你显示的。

拍照可以有几个固定的焦段供选择,也可以按住出现半圆的变倍滑动条,实现组合变焦,会三个摄像头配合无缝切换,这次的切换较11u是强很多的,不仔细看是不易察觉的,三个摄像头配合比较默契,切换时对比度 饱和度 色温等等变化不大。
0.6到120x变焦,0.6--1倍是超广角,1--20倍是主摄,20倍---120倍是长焦,主摄效果清晰画面干净,10x 20x放大效果也是不错的,没有出现涂抹感。 60x 120x长焦放大时取景时画面是模糊的,但是经过算法增强保存后还是能看到很多细节的,毕竟拍摄距离高达50米以上,放大120倍还能看到细节已经表现不错的,超过大多数望低端远镜了

夜景 伸手不见手指拍的(自动长曝光),已经比眼睛厉害了

拍张界面选项,挑一些特殊功能说明,ai相机就是拍照时自动识别被摄物体采取针对性的优化,这里的超级微距其实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微距,这个微距调用的是长焦镜头,说白了你得离物体30cm以上拍摄,实际效果有2x放大的效果,像个2x的望远镜。拍照方式有点触拍照和语音,帮拍就是和别的手机连接后遥控拍照。
顶部的运动啊 动态啊比较常见 动态其实就是连拍几秒的摄像,右上角有hdr和莱卡模式,有标准和鲜明供选择,类似单反的同类风格设置

所谓万物追踪其实就类似单反的多交点自动对焦,给你预制一些焦点供选择,但是不怎么好用。

人像模式  可以调焦距 焦距是几个固定焦距,还可以调虚拟光圈,模拟不同的景深效果,说白了就是个算法背景虚化

人像的背景虚化基于算法,有时仍旧有穿帮的地方

街拍模式,实际上就是焦距和景深范围可调,可以指定焦距拍照,实现前景虚化等超焦距拍摄

专业模式 多了很多“”专业“”选项,例如手动对焦 iso 色调 饱和度 等等,还可以强制切换摄像头 多了几种单反才有的对焦方式,对焦 曝光分离等等

文档模式识别到文本后拍照后会自动将文字水平扶正,消除畸变。还可以切换到身·份证模式

更多设置界面 有慢动作 夜景 长曝光等模式

摄像最高支持8k 30帧 ,防抖有光学防抖和超级防抖(就是光学加电子)

慢动作最高720p 1920帧,1080p减半

摄像支持语音字幕,边拍边自动加字幕,准不准确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相机设置

所谓智能推荐就是识别到有文本之类的会提示提取文本等等

有祛痣功能

有降噪功能

自适应镜头可以自动切换摄像头,注意在专业模式无效

系统主要和特殊功能基本都介绍了,下面说说前面提到的bug,首先自带的百度小米输入法按键振动存在bug,设置里关闭按键振动仍然会振动,随说用的百度输入法但是属于小米定制和百度深度合作,已经深度植入系统联动其他一些功能(例如所谓隐私功能),所以这个bug还是要算在小米头上,更新最新版本无效,换输入法解决

桌面多任务界面在使用虚拟按键时 点开一个应用再多任务键切换任务,马上去点或者拖动刚才的应用没有反应,必须延迟1s后才行,升级最新版本无效,解决办法虚拟按键换手势操作,具体看视频演示

第三个bug ,有些应用例如微信咸鱼之类的,即时通讯软件,系统消息无提醒或者无提示音和振动,应用已经开启允许通知 并且勾选所有通知项 咸鱼内部设置也都开启各种通知,自启开启 后台无限制开启,都没有任何作用。
解决办法,将在线通道开启悬浮通知或锁屏通知就可以对冲这个bug,使正常收到通知且有声音振动提醒(正常手机不开启悬浮和锁屏通知也应该有通知栏提醒且有声音振动,只不过没有悬浮提醒出现),这个bug小米论坛有很多人反映,长达半年之久仍旧不被官方理睬解决(当然我都怀疑他们有解决的能力)。我也是用了各种办法才找到方法,并且和咸鱼版本没一点儿关系(方法只在105版本测试通过)

实际上只有在单独开启在线提醒时才要求应用常驻后台

如果下面的通知打开 就算应用不在后台被彻底关闭也能收到即时消息提醒,原因是几乎现在所有购物类通讯类单独app都内置小米推送服务框架,可以依靠小米服务器在应用无后台的情况下统一推送消息提醒。并不一定要自启权限和后'台保活

总结:手机大小适中外观养眼,材质做工都算不错,重量200g出头已经是极限忍受范围,系统功能丰富但是bug很多,性能目前应用环境下丝滑,对隐私的侵·犯比较厉害,虽然打着保护隐私的旗号。续航亮屏(12小时),普通应用下基本不发热,高负荷下温热(最高40度出头),拍照功能强大,效果比以往旗舰也是有提升的(物理可调光圈被阉割),拍照暂没发现明显bug,微距和长焦高倍拍摄表现出色。总之价位和性能算是保持对等,要求不高的可以入,对细节bug无法忍受的还是要慎重(毕竟指望官方给你修复bug的希望不大,要体谅他们工程师的能力)

楼主:
使用后续报告:发现玻纤后盖如前期猜测的一样就是树脂和玻纤混合物(说塑料也无大错),其硬度实在是堪忧,仅一次导航行程后盖就被塑料支架磨损(横向磨痕),于是找了一些玻纤板的资料供坛友参考。

网络上找的案例

网友A:
我的粗粮原厂充电头是配的120W的,手机低电量的时候充电也就刚开始那一会儿能达到100W以上,然后后面就是几十W十几W的样子

帖子后面有些图片没插入到正确的位置,都堆在尾部了啊

楼主:
发个帖子快被论坛服务器虐死了 第一次编辑完发表直接无响应加被审核,找了敏感词想再编辑一下又被防火墙拦截,几个小时白玩儿了,重新上传 帖子编辑器又半路没响应,图片传一半儿卡死 又重来 50张 50张的传 编辑器又卡换行bug 整个帖子乱弄七八糟的 ,只能文本模式编辑,分次上传图片之前的还给你玩儿倒序正序倒序混在一起,等3次上传图片三次发表后,又提示视频格式不对,不能播放,又转格式,我去 发个帖子跟上刑一样,n个小时就这么没了。以目前论坛服务带宽,帖子保持在10张图几句话的大小比较合适,几百张图的帖子90%概率发表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粗粮原厂充电头是配的120W的,手机低电量的时候充电也就刚开始那一会儿能达到100W以上,然后后面就是几 ...

老兄来了,这台也是峰值功率只能维持一会儿,多数也就一半儿功率,7 80w电池端电流都10几a了大功率一会儿就过热降电流了。分批上传的,一次插入直接卡死无法发表,还得重来,不敢一次插入这么多图片,无奈之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来了,这台也是峰值功率只能维持一会儿,多数也就一半儿功率,7 80w电池端电流都10几a了大功率一会儿 ...

以后再发这么长的帖子,分几层吧,图片太多的话,到后来确实容易出问题

网友:
简直就是望远镜啊真清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个帖子快被论坛服务器虐死了 第一次编辑完发表直接无响应加被审核,找了敏感词想再编辑一下又被防 ...

还是分开楼层传图安全,我的宽带也许有问题,图是一张一张缓慢加载等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分开楼层传图安全,我的宽带也许有问题,图是一张一张缓慢加载等了好久 ...

嗯刚才也想分楼层,先试了一下分批上传,好在凑合能发了了,主要还是论坛服务器带宽不够,帖子编辑器也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再发这么长的帖子,分几层吧,图片太多的话,到后来确实容易出问题 ...

嗯嗯,没有办法~

网友C:
好长的帖,重新编辑一次确实要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长的帖,重新编辑一次确实要崩溃

嗯 差点没被虐死

网友:
买了小米手机,还对手机提那么多意见,这天津的老汉真是……

网友:
对的,还是一次传几张安全,一会发出去的时候缺少,这样会崩溃的。
有几次我发多图,写好了发出去,就崩了,再也没有什么心情再排一次。
我也不懂原因

网友:
详细测评长贴,不是说明书但胜于说明书,外加详尽测试。
这种长贴不仅撰写不易,发贴也不易。我最近发的一贴居然超字数,只能删呀删的满足发贴要求,图片插到位后,也只敢按"保存"键了,结果等啊等,屏幕上圆圈转啊转,终于保存成功了,结果被审核。又看了一遍没有大的问题,再也不敢去编辑修改了。

网友:
常规测试,不应该是,去拍一下风景,再拍一下夜景,再拍一下小姐姐,然后拍虫子,再拍微距。再测试连拍。
快快,去把样张补上,现在还不晚,小姐姐还能出来

网友:
小米应该请你去写使用说明书,
穷人感觉有点贵

网友:
这么长竟然看完了 真是没钱买小米 最后一台小米是 小米5 当时2000+的手机 一年不到竟然烧屏了 算是一生黑了。前几天买了一台 红米10pro 2个红米note11tpro  竟然还剩下2个全新的67w快冲

网友:
小米真贵啊

网友:
不得不服,大神就是厉害,连手机都整个通通透透明明白白弄个苹果或华为对比会更加直观。

网友:
我现在是没啥换机的欲望,旧手机够用了,新手机没什么新颖的特殊吸引人的东西,再者手头也不宽裕。
现在就想去换个电池,冬春这种气温电池会突然一下子由20%变到1%。不知道小米的啥时候换电池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