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无水乙醇清洗颗粒发白

楼主(2025-02-25):
最近拆的颗粒有点多,无水乙醇清洗发白,黏糊糊的,还有安全可靠的清洗剂可推荐呢

网友:
没洗干净,再洗一次就好

网友A:
用个瓶子装洗板水,颗粒放瓶子里摇摇,镊子取出毛刷十字走位刷,一遍不行重复几遍

网友:
用无水乙醇洗的是这样的

网友:
洗板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瓶子装洗板水,颗粒放瓶子里摇摇,镊子取出毛刷十字走位刷,一遍不行重复几遍 ...

和我的方法一样,我三个脉动瓶子,第一个粗洗焊油,第二个精细,最后一个再来光一刀。超声波我也有买,用了两次,渣渣,直接扔一边了。还是什么杨长顺推荐的那个。哈哈哈

网友:
我都是用牙刷不停的刷,一直刷干就没有白色了,当然,彻底洗干净也没有白色松香痕迹

网友:
洗板水,一劳永逸。就是有气味

网友B:
洗它干啥?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网友:
分析乙醇里面含有氧化钙,痕迹可能是氢氧化钙

网友:
用无纺布粘酒精擦,一般一两次就很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它干啥?

上测试架,不然都是焊油

网友:
自来水+洗衣粉好使

网友:
牙刷多刷刷就好了

网友:
多洗几遍就好
俺和6L方法差不多

网友:
发白的颗粒

网友:
发白是松香在乙醇里边结晶出来了。乙醇极性太大。建议换洗板水。

网友:
用洗板水吧,不过感觉洗板水比无水乙醇腐蚀性更大。

网友:
环保洗板水可以搞定。

网友:
我一般用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