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NIORFNIO T300M调频发射器,大家给一下维修思路

楼主(2025-02-25):
这个发射器出现不开机,目前这个芯片发热严重,全网也查不到型号。

网友:
你的是个收音机来的。

网友:
我有一个1000瓦的调频发射器

网友:
现在很多产品,很多磨去IC集成块的型号厂家等信息,有的干脆直接用某国的小电子厂的IC电路,反正没什么资料,让你去琢磨去吧;肯定修不成,就买个新的;要不,厂家的产品,类似这玩意,怎么有销路呢。

楼主:
这个东西比较蛋疼,搞不了

网友A:
中间那个大芯片我看不一定是调频芯片,图片左边两个小芯片可能是调频芯片,尤其是左边靠上面那个,附近有晶振,电容多是白色的高频电容。
刮字芯片大概像解码芯片,负责MP3  TF  蓝牙。
中间大芯片可能负责USB声卡,负责显示,可能是单片机作主控。
芯片发热严重,我觉得是芯片烧了,而单片机或者主控,好多写有程序,换芯片无解。
芯片不热,而供电有问题的,反而好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大芯片我看不一定是调频芯片,图片左边两个小芯片可能是调频芯片,尤其是左边靠上面那个,附近有晶 ...

这个芯片有些烫手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带程序的,估计只能返厂维修。

网友:
左上角那个没拍到,边上很多白色高频电容的,是FM发射芯片,大多都是模拟输入,I2C控制频率
左下角那个8脚打磨IC,旁边有电感的,供电降压芯片
中间上方打磨型号,旁边有板载天线的IC,蓝牙或者2.4G接收芯片
中间那个是主控,带TF卡播放功能,就是常见的MP3主控芯片,带程序控制的,用于控制蓝牙和FM芯片,这种程序大概率是定制的,并且找不到任何资料

网友:
要维修的话,先测量主控供电是否正常,主控外围的几个电容有无短路,主控的信号线有无短路。如果确认供电正常,测得电容存在短路,或者信号线存在短路,就可以确定主控挂了

网友:
芯片估计烧了或者旁边电路短路了

楼主:
查不到资料,没有办法知道各个引脚定义

网友:
主控芯片一般都温度高,坏的可能小,查查别处。

网友:
有一台一摸一样的
先看周边供电电路,如果是主控芯片就放弃吧!

楼主:
谢谢,明天没事处理

网友B:
中间NIO这个是单片机,应该是磨了原厂字,后打上去的。

真正的射频芯片在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NIO这个是单片机,应该是磨了原厂字,后打上去的。

真正的射频芯片在背面。 ...

这个单片机发热,外围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