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垃圾电容漏浆,新做两个电源板.

楼主(2025-02-25):
贪便宜,买了十几个你吃糠洋垃圾电容,使用过程全部漏浆,有怪味,不知是否有毒,全扔垃圾桶,新做两个。

网友A:
勇气可嘉,肯定有毒,你还敢去闻。

网友:
这是啥?整流滤波?

网友:
有些东西质量太差尽了

网友:
难道是功放电源

网友B:
你这是在修大水塘?

网友C:
超压还是正负接反?

网友:
大概率超压,不然不会一锅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压还是正负接反?

正负接反会爆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勇气可嘉,肯定有毒,你还敢去闻。

板子油腻,才发现漏浆,应该是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在修大水塘?

水塘,是的,一个单电源,另一个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已做的功放,并不比买成品便宜,音质,噪音比厂机好。

网友E:
猜是焊接时间长造成的,引脚烫伤了封胶,有了孔隙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是焊接时间长造成的,引脚烫伤了封胶,有了孔隙漏液。

焊接没问题,一共买了二十多粒,焊上板子9粒,没上板的也漏液,塑料袋子油腻腻的。

差电忘了,还有一块板子没拆,这种二手电容能用,就是漏液.

网友F:
这个真心不能图便宜

网友:
番茄是什么意思

楼主:
阳台自长出来的,有5个,我一直不敢种番茄,怕跌落砸到路人,有个去旅游买的小网捞接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心不能图便宜

重拆麻烦,在垃圾佬处买了个纯铜变压器,16V的,心思思用洞洞板做个单电源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没问题,一共买了二十多粒,焊上板子9粒,没上板的也漏液,塑料袋子油腻腻的。

差电忘了,还有一块 ...

管脚与橡胶处滴502或704胶试试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