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波三折的维修:神舟战神k650D-I7 D2显卡无供电闪灯故障

楼主(2025-02-25):
我在某单位做电工的同学一台神舟战神k650D-I7 D2出问题了,他说是报错,闪三个蓝灯,接网上教程拆了q5,故障依旧,当时配置还是很高的样子,I7+850显卡

他查以丝全出,以为q5是两个三极管,问了一下我有没有,我也懒得找,于是叫他过来吃粽子,维修用的杂物房,平时喝茶、维修什么的都在这里,不上班的时候都在这里听歌,也算是一个非常简陋听音房吧。帖子基本都是在这里写的发布的。

标准的蓝天板子,板子是拆出来的,差不多是果板来的,省得我去拆机了,来看主板正背面,请无视那个纸,在上面焊东西,都是焊油和松香。不是不想像大神那样搞得干净整洁,是同学和朋友过来焊东西,我没法说呀,太干净了怕没朋友。

cpu,i7四代,四核八线程,可拆式cpu,这个我喜欢,好像是最后一代可拆代移动处理器了,后面神舟直接用台式机的cpu装到笔记本上,真粗暴

这个是显卡,型号是英伟达的850

板号6-71-W65J0-D02

能开机,进WINPE到这里就死机了

报错,不记得是几声了,三灯同时闪

这个就是我同学自己动的q5,他查丝印出来是三极管,我查图纸是双mos管,型号是MTDN7002ZHS6R 最后他听我的,找个mos管装上,并飞线,我也是服了他,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还能把焊盘拆坏,这无疑是给自己增加工作量

装好了双mos管,MTDN7002ZHS6R,随意找了一个一样的装上去,并飞线,后面证实,这样飞线也是错的。请看后面飞线

开机还是一样,那就量各级电压,量到显卡供电PL4 PL5的时候,0v,对地阻值十几欧,这个显卡供电阻值正常的,看来问题不是出在上下管这里。

这个是PL4  PL5实物位置图,两个是并联到一起进GPU核心的

这个是显卡供电部分原理图

那只能向前查了,前面就是芯片了 显卡电源管理芯片是up1462p,这是芯片脚定义

接下来查up1642p的供电与开启信号

供电是21脚,5v经过一个2.2欧的电阻到芯片21脚,量电阻5vok有电
量21脚2.8v,不正常,这个忘记拍照了
习惯性摸一下芯片,发热,拆之,电阻两头恢复5v电压

没有芯片,那只能买了,我的意思上,买两片旧的,我同学非要买一片新的,新的芯片一到,他就飞法法过来,非常有自信的大手一挥,眼45度向天花板,说:吹上去秒杀....

事实证明,他是错的,芯片凉如水,电感电压无限接近0
量21脚供电5v  ok
量3脚en ok
烧了一支有害健康....

到这里,我们两个意见难得的统一,芯片是坏的

这次他听我的了,转身他又花10块钱,买了两片旧芯片回来,这一等又是三天以后,这次到的是两片二手的

随手拿出一片,吹上去

这次显卡供电轻松出来了

接下来处理q5的问题,4和6脚信号SMC_VGA_THERM通向EC it8587的115  116脚,没有点位图只能跑线了

这样还是不行,量不通ec

拆出来再洗过,找一下断线的位置

这样接还是不对的

最后这样接,ok

上电测试,电流轻松跑上去,不掉电,显卡也识别出来了,这会这可以收工了。

这是坏的芯片,一个是原机坏的,一个是买到坏的(或者是我焊坏的)

感谢观看,如果你喜欢,请点赞和收藏,你们的支持是作者发帖子的动力。最后兔子的版权费一定要给。

网友:
表示完全不懂,但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网友A:
能修手机和电脑的,都是牛人

网友:
这友仔给力哦

网友B:
这不和我用的电脑一样吗不过我的u是i5四代,独显一样的,我的是集显出问题了,打不上驱动,后来换个u貌似好了,但是做系统时集显好像还是不正常(10和7),不过做了个Windows 11又都正常了,现在半年了倒是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和我用的电脑一样吗不过我的u是i5四代,独显一样的,我的是集显出问题了,打不上驱动,后来换个 ...

用神舟的人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手机和电脑的,都是牛人

就是换个芯片,我们只是芯片的搬运工,也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都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

网友C:
最好是绿油把飞线盖一下

网友:
大佬笔记本的点位图是买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神舟的人都是大神

就是穷

楼主:
这个换u,有手就会,好处多多,bga就非常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绿油把飞线盖一下

有的,这个还是常规操作,我有油的

网友:
我上次修个华硕天选2,也一波三拆,业余选手,显卡供电烧了,然后换复合MOS管,测试机,突然关机了,然后显卡内阻0.1了,拆掉全部供电管,可以开机,应该是显卡挂了,然后核显给回亲戚,亲戚给了两百红包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您这是真正的维修高手,我只能是看下表面,表面看不出问题就傻眼了

网友D:
厉害,芯片级维修

楼主这是搞了多少天修好的?

网友:
的确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芯片级维修

楼主这是搞了多少天修好的?

就换个芯片,其它都是废话,你上你也行

网友:
强烈要求向版主申请个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