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空开DIY一个焊接夹具

楼主(2025-02-25):
空开是用剩下的就算一元,金属软管1.5元,夹子0.5元,成本只需3元就能做个足以应付日常焊接的夹具。

网友:
空开这就业方向,太偏了吧

网友:
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建议发个商品链接,1.5的软管不太好找,哈哈哈哈

网友:
简直就是震惊了我呀,奇思妙想

网友:
人才,想法可以

网友:
你这个骚操作也太骚了

网友:
打败你的不是对手,而是跨界!

网友:
创意不错,空开底面加个吸盘更容易固定

网友A:
只要有两个洞,都能做夹具

网友B:
1P的当底盘是不是不够稳重?

严重推荐3P、4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P的当底盘是不是不够稳重?

严重推荐3P、4P的

4P的可以做八爪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两个洞,都能做夹具

鼻子表示:抗议,蹲眉毛上眼才对 !

网友:
空开上面粘一块板当平台可好。

网友:
别用空开,用这个底座

网友:
必须支持,手头正好有个2P一路烧坏的没舍得扔

网友:
求金属软管、夹子的购买链接,谢谢

网友:
方法不错,不占地方。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