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t12电烙铁的温度问题?

楼主(2025-02-25):
手里有个t12电烙铁,24.5v的,苹果电源那种,
感觉升温挺快,温度也够高,

自己组的另一个电烙铁,电源是19v,3.9a,
但是感觉自己组的这个似乎温度要略低于24v那个,

两个电烙铁的控制板参数,还有烙铁头都一样,
是不是t12电烙铁用了电压低的电源温度也低?

网友:
可以校准下,可能是比较器放大倍数低些,大多数都是249k:1k倍率

网友:
19V的升温稍微慢一点

网友A:
如果是焊接时感觉温度低,是回温慢,让你感觉温度低,把19v电源调到24v就不纠结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什么好问的?自己把两个电源对调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焊接时感觉温度低,是回温慢,让你感觉温度低,把19v电源调到24v就不纠结了 ...

原来如此,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换上个新24V电源

网友:
你把第二个T12的电源(19v,3.9a)自行改成24V输出不就完事了?很简单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