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卷尺均衡18650、21700大法,非常便宜又方便

楼主(2025-02-25):
这是我一直用的方案,分享给大家

首先需要用到磁铁和金属卷尺,磁铁15元100个,卷尺4元两个,一共19元这样,这一套可以一次性均衡50颗电池

把金属卷次的背面绝缘层用砂纸打磨掉

把需要均衡的电池全部都装上磁铁

正极排一面,负极排一面,卷尺吸附上去静置几个小时就行了

看看效果,均衡前随机抽取电池,电压分别是4.156、4.179、4.2V

均衡后,随机抽取电池,都是4.185V

最后说几个注意事项:
1,金属卷尺买塑料外壳的避免正负极碰一起短路
2,磁铁买实心的不要买圆环中空的,中空的磁性不够强
3,磁铁装上锂电池时候注意一下磁性的方向,相邻的要相吸,否则磁力会有所影响
4,电池之间的压差不能太大,4.1v~3.9V压差我觉得还可以,4.1V~3.7V压差就太大了,压差大互充电流过大不太好

网友A:
内阻你是只字不提

网友:
果然是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你是只字不提

内阻磁吸变数太大,吸紧一点或者松一点差异很大,就懒得提了。不影响均衡就行,又不是拿去输出

网友B:
用电池盒并联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我们要的是在充放电过程中均衡,你这样意义何在呢?我自己用的电池充到相同电压不就行了?淘宝商家可以借鉴,卖电池前搞一下,骗骗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盒并联也是可以的

那不是省钱吗,18650电池盒21700电池盒都要买,50个电池就买买100个电池盒,费用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要的是在充放电过程中均衡,你这样意义何在呢?我自己用的电池充到相同电压不就行了?淘宝商家可以借鉴 ...

这跟商家欺瞒消费者没有啥关联

如果每次都买品牌a品电芯,出厂电压都差不多,组的电池包带均衡板,确实是不需要提前均衡的。

但以下两种情况需要提前把电池均衡好:
1,电动工具电池包不带均衡板,需要提前均衡好电池
2,收库存或者拆机电池,不能直接成组使用,最好先充电然后均衡到一样的电压,放一个月看自放电请假,这种情况也需要均衡

你说的充满电均衡和我的并联均衡哪个好?这不是哪个好的问题,这两个是互补的。充满电均衡只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并联均衡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一般满电均衡后最好并联均衡一次,然后记录数据,观察自放电情况,这样检查更精确。

还有如果收了一批电池回来电压不一样,又不打算做自放电测试,只想马上均衡后做电池包,那并联方案显然更方便,一次就能均衡50~100个电池轻轻松松,但一次性充100个电池需要的费用和占用空间都很大。

所以有没有用看的是需求,不是自己没需求就是没有用,因为别人可能有这种需求。

网友:
真牛掰,这办法你也能想岀来。

网友:
楼主电池真多!标签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啥?

网友:
办法不错,只是有这么多电池需要均衡的人不多。

网友:
这种招数只有商家想得出

网友D:
没有意义,反面会隐瞒电池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意义,反面会隐瞒电池缺陷

本来这么做就是为了检测电池自放电的,用来暴露电池缺陷的

网友:
方法不错,搞电池组时可用

网友:
注意绝缘,要不然估计会收获一个不小的烟花

网友:
搞电池组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分容分阻配对,要不组上没多久就得拆,装上前先全充满,如果放置一段时间会有压差就换个电芯吧,你这样只是上机后保护板认为电池一致,几次充放后呢?
分容分阻好后可以全充满再组装,组好后有并有串的话如果有条件再单组充到转灯就好了,如果电池一致性好后面就不用管了。如果电池差,再怎么折腾都没什么毛用,我有组电池都准备上隔离模块来分别充电了

网友:
动手能力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