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高手附图是什么划词搜索软件

楼主(2025-02-25):
请教高手附图是什么软件,怎么删除

网友A:
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进程里应该能看到...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网友:
看起来像是浏览器的插件,去拓展库里看看吧

网友:
用Revo Uninstaller的猎人模式点击一下就能找到对应的进程或目录直接卸载,这个卸载软件很强,上完软件还可以删残留、注册表等,体积小有绿色版的

网友B:
360极速搜索
功能大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进程里应该能看到...

我觉得添加删除里能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添加删除里能看到。

如果是流氓带的不见得有...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流氓带的不见得有...

如果是流氓带的不见得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流氓带的不见得有...

复读机啊,看来你也会水了...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读机啊,看来你也会水了...

复读机啊,看来你也会水了...

网友:
说不定任务栏右下角就能找到它,你仔细找找。不行就查查进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极速搜索
功能大全

是极速搜索图标, 谢谢解答

楼主:
「划词搜索(GetWordSearch.exe)」被删除仍会自动安装运行
目前发现的所有360自动安装运行的AI相关程序有三个:

「极速搜索」:可以通过本文方法卸载,不会再次自动安装启动。

「划词搜索(GetWordSearch.exe)」:尝试了四种禁止自启动和运行的设置方式,不能禁止。昨晚将整个安装目录强制删除,今天一早发现又被自动安装并运行了。

「AI控制台(AIConsole.exe)」:也是无法禁止,但是昨晚删除目录后,今天暂没发现再次安装运行。

此类AI小软件都是360安全卫士内置功能,会随360安全卫士安装启动。而360安全卫士在Windows系统中拥有极高的权限,导致这些内置功能程序也同样难以禁止和删除。

如果想要完全彻底的删除,建议卸载360安全卫士,如果想要使用360安全卫士,建议下载360安全卫士极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