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的二手18650电池包+新日Qidi电动车减震豆腐渣

楼主(2025-02-28):
话说半年前拿红灯的戴森V6吸尘器电池包拆出来的Sony VTC4 锂电池18650组装了一个电池包给电驴用,

一开始还能骑十几公里,后来减半,再后来再减半,报废的电池真心不能碰。

修车店老板及时赞助了一个星恒电池包,说是保护板坏了,正好移植一下。

撕掉厚厚的胶带,当初没舍得用热缩膜

移植保护板

检查无误后固定保护板在星恒外壳上

把排线整理好,用胶带封住,没有用大号热缩膜封,多缠几层防水就行

充满电花了5个小时,骑了一圈还行,不掉电,续航估计也就20km的样子。

去修车店一起拿回来的还有两根新日Qidi的拆车减震,
之前原车减震锈死的时候跟修车店老板提过一嘴,让帮忙留意有没有拆车的,
正好有辆报废以旧换新,就让我过去拆。成色一般般,但是至少没有卡死。

杆子上都是浮锈,钢丝刷轻松刷亮

下半截就惨了,掉渣渣,底部原本封闭的端头已经锈出一条缝,
修车店老板还帮忙打磨了一些喷了黑色油漆

固定刹车线的螺丝也锈了,油封盖子橡胶有点老化,但是比没有强

可怕的是底部锈了很深,感觉新日做工很一般

这根杆子锈得浅一些,没有豁嘴那么大

顶部的螺丝也锈得很惨

钢丝刷刷完对比,要是有喷砂除锈就好了

满地渣渣

电动自行车减震也没啥技术含量,有的厂家用料就扎实,至少没见锈这么厉害。
感觉新日就是偷工减料了,至少底部没有满焊,油漆也比较弱,这车子应该是2019年左右出厂的。

网友:
二手电池只适合做储能用,大电流放电能力差,内阻大了

网友:
哪个牌子的减震质量比较好?

网友:
你电池要分容,分内阻的。还要均衡

网友:
电池太娇贵了

网友A:
新日的减震会不会是假货,感觉新日的东西不应该这么水的

网友:
感觉店老板很熟

建议一下,前不久用过带锈除锈漆,清理表面大块的锈后,用这个涂刷,感觉还是不错的,里面的成分会和锈反应,生成致密的保护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除锈防锈。一定要买那种刷后和锈反应后为黑色的那种。

网友:
第一,电池还是买新的A品,这样电动车可以骑的距离远;第二,电动车减震,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根粗铁管,一根细铁管,找根合适的弹簧放在粗铁管里,细铁管插在粗铁管,来压缩弹簧,实现减震;那种液压减震很贵,要加液压油,不会用在电动车上,摩托车上用的多,好车子上用的多。

网友:
报废的退役电池包,拆下来的电池一般都是内阻大容量小,不堪使用。我曾经拆过几个报废的专业摄像机电池就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日的减震会不会是假货,感觉新日的东西不应该这么水的

原车拆下来的,两辆车子,我那辆是锈死卡住,修车店那辆基本锈穿了

网友:
组的电池包里面肯定有拖后腿的

网友:
18650电池包对比单体电池,个人感觉还是单体电池耐用。

网友:
楼主没说电压和充电电流,不过20km还是有点低了

我换过前叉,老板收我100元。

网友:
我骑行了几万公里,前期买过两块超威得成品48v12Ah锂电
后来全网上买的二手的,最近一次是前两个月买了一对,是的,是一对,并联用,实测 48v 6A放电,总共加起来15AH左右。我的油改电配合插混可以骑行60公里

网友B:
阿熊又折腾电池

星恒电池包里是什么电池,软包三元锂?

网友:
感觉新日就是偷工减料了,至少底部没有满焊  都是采购供货商,价格低质量不保证了

网友:
像你这个又并又串的,只要一个出毛病,找出来还费大事,这种二手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熊又折腾电池

星恒电池包里是什么电池,软包三元锂?

硬壳大单体,14ah那种扁的

网友:
星恒是锰酸锂,比三元锂相对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