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抛砖引玉3:如何优雅地量出SM2263XT的跳线

楼主(2025-02-25):
事情是这样的,楼主最近也在玩2263XT方案,2263XT这个主控嘛,大伙也都知道,算不上多优秀的主控,但好在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尤其是中低端nvme方案中它还是很常见的。不过偶尔会碰到那么几个非公版/无资料的板子,苦于无跳线资料等情况,那么楼主继续延续“抛砖引玉”系列,做一期2263XT的跳线反量教程。
其实反量跳线原理也很简单,就是根据SM2263XT的PDF对着量就行。反量CE跳线原理在抛砖引玉2:如何优雅地测量SM2246EN的CE跳线、TOG跳线和R46跳线?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中有提到过,本篇不再复述了。

多说无益,直接上成果:

工科学生画图没那么好看,各位坛友凑合着看,该图还是延续了2246EN焊盘的官方定义,因为2246EN跟2263XT引脚数量一致(当然我也懒得改图
楼主还是觉得十分有必要再简单讲讲各大跳线作用,可能有误/不准确,欢迎各位大佬指正。

2263XT最大支持4通道16CE 32DIE
公版4贴BGA132总共有8个即4组CE跳线,即分为两种情况:
贴1CE/颗的情况,CE跳线为:R39 R40 R50 R52
贴2CE及以上(也是大多数)的情况:R37 R38 R51 R53
所以按风沙大佬的话就是,理论上只要颗粒不是1CE,那就跳下面这种。

当然,万用表量跳线时候还是会碰到以下这种情况:
由于一组CE跳线的一端是连在一起的,
比如我想测RCE X,我发现有一个电阻两端都与主控焊盘导通,另一个RCE Y的一端同时也与主控焊盘导通,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两端都导通的,就是你想测的RCE X,那个一端导通RCE X,一端导通主控焊盘的RCE Y的就是RCE Y。楼主知道自己这么说可能很晕很绕,但是楼主相信各位聪明的坛友上手实践肯定能够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把CE电阻全部拆掉单独量也可以,断开一组CE跳线的连接,这样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好了,说完了CE跳线,再聊聊其他跳线:
R5 (P15) :L85C/L06B/B0KB Randomizer
R8 (P06) :TOG跳线(默认有,仅特殊情况去除)如果你搞不清为啥英特尔/镁光这种也要这个跳线的话,那么请你转到:慧荣主控固态硬盘上的土狗(Toggle)跳线到底是啥(科普)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大佬讲的非常好。总结就是,除非群联封装的东芝/闪迪那种颗粒,一般不用去除,报错GPIO/toggle等错误的话,试试贴上/取下吧。
R6 (P05) :6 ALE Feature 就是大家说的6ALE跳线,一般新一点儿的颗粒会用到,比如长江存储/4DIE B17/ 2或4DIE N28及N38等等多die颗粒。
R11 (P22) :Intel B16 USTP3 Command,字如其名,B16特殊跳线
R10 (P23) : NAND IO 1.8/1.2 Select,VCCQ电压检测跳线,这个就是跟贴的颗粒的电压选择有关系,1.2V时需拆掉。
R41 (P00) :Flash IO Driver 多CE增强跳线,Reset Fail就贴上试试吧

以下跳线未知/不重要:
R9 (P07) :SPI LODE
R4 (P14) :RELIABLE MODE (默认有)

楼主看到了一个坛友的图,感觉很不错,如图,图来源于SM2263XT 长江存储 开卡 - SSD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这个帖子里面@williamszhao 感谢大佬

还有一个电压跳线,R55/R56,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
R55 VCCQ=1.8V 上拉至3.3电源
R56 VCCQ=1.2V 下拉到GND
感觉两个电源其实就是RS6205A的引脚配置关系,决定它输出电压。

当然,总结下来是,还开不过的话,多翻翻论坛,看看有无好哥哥

还是再次感谢@风沙鸽 这位真的是无敌好哥哥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动力

跳线png图和pdf图均已上传至附件,要的自取~百度链接也有:https://pan.baidu.com/s/1ctWWpLgLAAeYQXWzYqoMAQ?pwd=0721 提取码: 0721

完结,撒花!!
感谢各位观看
想看2258XT反量跳线可评论区留言

网友:
最近的好帖不断啊,给楼主点赞

网友:
很厉害啊,可是我听不懂

网友:
有了这个贴,再也不怕63XT了,支持LZ!

网友A:
很好的技术帖,曾经就碰到非公版的2263XT,换了颗粒CE识别有问题,虽然乱试搞对了,但也不知原理。
感谢分享,如楼上所说,有了这个帖子,再也不怕63X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技术帖,曾经就碰到非公版的2263XT,换了颗粒CE识别有问题,虽然乱试搞对了,但也不知原理。
感谢分 ...

感谢夸奖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2025-04-27):
技艺精湛,敢于探讨,值得赞扬和学习。

网友B:
已 认真拜读,主要是你的抛砖2我看了不,不然2也认真学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 认真拜读,主要是你的抛砖2我看了不,不然2也认真学学了

看不了吗?实在不行你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