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as1102B-B1C开卡短接怎么短接呀?

楼主(2025-02-25):
金泰克S300 240G 突然就不好使了,这个芯片也很小众的MAS1102B-B1C

网友:
试试这俩

网友A:
这主控挑转接卡的。要用20329转接

楼主:
这两个不好使,依旧红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主控挑转接卡的。要用20329转接

再买个转接卡,我觉得就没必要啦,哈哈,放一边吧。谢谢大佬!

网友:
楼上的诸多建议值得听取